单片机高精度DS12C887可调闹钟制作(附程序 多图)

楼主:
又来51hei论坛逛逛,看看有什么新东西, 顺便发个最近的单片机作品.

实验材料:
DIP40脚座一个
杜邦线 单头带帽 40根
单排针 两排
小电路板一块
DS12C887一片(旧10元,新22元)
焊锡
电烙铁
烙铁架
万用表

实验操作:
1.stc89c52
DS12C887
2.LCD1602液晶显示:
4脚--P25;5脚--P26;6脚--P27
3.4x4矩阵键盘:
key=P10;key=0;
s1=P14;
s2=P15;
s3=P16;
s4=P17;
4.蜂鸣器:
buzz=P23.
(具体接线视单片机电路板情况而定)

源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2^5;
sbit rw=P2^6;
sbit en=P2^7;
sbit s1=P1^4;
sbit s2=P1^5;
sbit s3=P1^6;
//sbit s4=P1^7;
sbit s4=P3^2;
sbit s5=P3^3;
sbit s6=P3^4;
sbit key1=P1^0;
sbit beep=P2^3;
sbit dscs=P2^0;
sbit dsas=P2^1;
sbit dsrw=P2^2;
sbit dsds=P2^4;
sbit dsirq=P3^2;
uchar code table[]="  20  -  -      ";
uchar code table1[]="      :  :  ";
uchar miao,shi,fen,day,month,year,week,s1num,flag,flag1;
void delay(uint z);
void set_time();
void set_alarm(uchar,uchar,uchar);
void write_ds(uchar,uchar);
uchar read_ds(uchar);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P0=com;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rs=1;
rw=0;
P0=date;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init()
{
uchar num;
en=0;
EA=1;
EX0=1;
IT0=1;
set_time();
set_alarm(18,50,0);
write_ds(0x0B,0x26);
read_ds(0x0c);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5);
       }
}
void write_nyr(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a(0x30+shi);
write_data(0x30+ge);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shi);
write_data(0x30+ge);
}
void write_week(uchar week)
{
write_com(0x80+13);
switch(week)
  {
   case 1:write_data('M');delay(5);
           write_data('O');delay(5);
           write_data('N');
           break;
    case 2:write_data('T');delay(5);
           write_data('U');delay(5);
           write_data('E');
           break;
    case 3:write_data('W');delay(5);
           write_data('E');delay(5);
           write_data('D');
           break;
    case 4:write_data('T');delay(5);
           write_data('H');delay(5);
           write_data('U');
           break;
     case 5:write_data('F');delay(5);
           write_data('R');delay(5);
           write_data('I');
           break;
     case 6:write_data('S');delay(5);
           write_data('A');delay(5);
           write_data('T');
           break;
     case 7:write_data('S');delay(5);
           write_data('U');delay(5);
           write_data('N');
           break;
  }
}

void write_ds(uchar add,uchar date)
{
dscs=0;
dsas=1;
dsds=1;
dsrw=1;
P0=add;
dsas=0;
dsrw=0;
P0=date;
dsrw=1;
dsas=1;
dscs=1;
}
uchar read_ds(uchar add)
{
uchar ds_date;
dscs=0;
dsas=1;
dsds=1;
dsrw=1;

P0=add;
dsas=0;
dsds=0;
P0=0xff;
ds_date=P0;
dsas=1;
dsds=1;
dscs=1;
return ds_date;
}
void set_time()
{
//write_ds(4,11);
//write_ds(2,17);
write_ds(7,28);
write_ds(8,8);
write_ds(9,12);
write_ds(6,2);
}
void set_alarm(uchar ashi,uchar afen,uchar amiao)
{
//write_ds(9,ayear);
//write_ds(8,amonth);
//write_ds(7,aday);
write_ds(1,amiao);
write_ds(3,afen);
write_ds(5,ashi);
}
void keyscan()
{
key1=0;
if(flag1==1)
{
if(s2==0)
   {
    delay(5);
     if(s2==0)
       {
        while(!s2);
        flag1=0;
       }
   }
if(s3==0)
   {
    delay(5);
     if(s3==0)
       {
        while(!s3);
        flag1=0;
       }
   }
}
if(s1==0)
    {
     delay(5);
       if(s1==0)
         {
          s1num++;
              flag=1;
              flag1=0;
              while(!s1);
            if(s1num==1)
              {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com(0x0f);
              }
            if(s1num==2)
              {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
              write_com(0x80+0x40+4);
              }
              if(s1num==4)
              {

               write_com(0x80+10);
               //write_com(0x0f);
              }
            if(s1num==5)
              {
              write_com(0x80+7);
              }
           if(s1num==6)
              {
              write_com(0x80+4);
              }
            if(s1num==7)
              {
              write_com(0x80+13);
              }
            if(s1num==8)
              {
              s1num=0;
             write_com(0x0c);
               flag=0;
              write_ds(0,miao);
              write_ds(2,fen);
              write_ds(4,shi);
              write_ds(7,day);
              write_ds(8,month);
              write_ds(9,year);
               write_ds(6,week);
              }
          }
    }
if(s1num!=0)
   {
    if(s2==0)
      {
       delay(5);
        if(s2==0)
          {
          while(!s2);
           if(s1num==1)
            {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
           if(s1num==2)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
            if(s1num==4)
            {
            day++;
             if(day==32)
                day=1;

            write_nyr(10,day);
             write_com(0x80+10);
          }
            if(s1num==5)
            {
            month++;
             if(month==13)
              month=1;

            write_nyr(7,month);
             write_com(0x80+7);
          }
          if(s1num==6)
            {
            year++;
             if(year==99)
                year=0;

            write_nyr(4,year);
             write_com(0x80+4);
          }
         if(s1num==7)
            {
            week++;
             if(week==8)
                week=1;

            write_week(week);
             write_com(0x80+13);
          }

      }
   }
}
if(s1num!=0)
   {
    if(s3==0)
      {
       delay(5);
        if(s3==0)
          {
          while(!s3);
           if(s1num==1)
            {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
           if(s1num==2)
            {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
            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

           if(s1num==4)
            {
           day--;
             if(day==0)
                shi=31;

            write_nyr(10,day);
             write_com(0x80+10);
            }
           if(s1num==5)
            {
            month--;
             if(month==0)
                month=12;

            write_nyr(7,month);
             write_com(0x80+7);
            }
            if(s1num==6)
            {
            year--;
             if(year==-1)
               year=99;

            write_nyr(4,year);
             write_com(0x80+4);
            }
           if(s1num==7)
            {
            week--;
             if(week==0)
               week=7;

            write_week(week);
             write_com(0x80+13);
            }
          }
      }
   }

}
void didi()
{
beep=0;
delay(50);
beep=1;
delay(100);
beep=0;
delay(50);
beep=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if(flag1==1)
         didi();
      if(flag==0)
      {
       miao=read_ds(0);
       fen=read_ds(2);
       shi=read_ds(4);
       day=read_ds(7);
       month=read_ds(8);
        year=read_ds(9);
         week=read_ds(6);
       write_sfm(10,miao);
       write_sfm(7,fen);
       write_sfm(4,shi);
       write_nyr(10,day);
       write_nyr(7,month);
        write_nyr(4,year);
        write_week(week);
        }

    }
}
void delay(uint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exter0() interrupt 0
{
uchar c;
flag1=1;
c=read_ds(0x0c);
}

网友A(2014-12-19):
好东西我也要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