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 知道数显油箱油量测量控制 啊?

楼主(2014-12-18):
哪位大神 知道数显油箱油量测量控制 啊?谢谢

网友A:
用AD芯片检测油量浮子的模拟量 运算后通过百分比或者其他方式显示出来

网友B:
做一个滑动变阻器,浮子充当滑块,用AD测量得到电阻值,然后再把电阻值换算为油量。
缺点:要自己写代码。

也可考虑用超声波测距,取决于油桶形状(慎用)。
优点:可参考论坛里相关代码。

楼主:
大神 我proteus仿真图画出来了 程序有问题 ,能帮我调试一下吗?谢谢 我qq2670580415

楼主:
#在这里快速回复# 大神 我proteus仿真图画出来了 程序有问题 ,能帮我调试一下吗?谢谢 我qq267058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