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为11.0592mhz,我要计时一秒,怎么算出初始值,求过程,谢谢了

楼主:
晶振为11.0592mhz,我要计时一秒,怎么算出初始值,求过程,谢谢了

网友A(2014-12-18):
找一个串口助手,不用计算,直接生成一个初始化代码段就可以。去晶宏STC网站下载一个

网友B:
这是定时器在12T模式的情况下  初值计算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是定时器在12T模式的情况下  初值计算方法

如果还不明白  就直接下一个软件自己生成 初值     简单快捷

网友C:
真想学单片机的朋友包括我,都会耐下心来看视频教程,网上很多,很基础的东西都要问会学得慢,不赞成这样学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还不明白  就直接下一个软件自己生成 初值     简单快捷

软件生成了十六进制4个数    我 要赋在TH0还 是TL0?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软件生成了十六进制4个数    我 要赋在TH0还 是TL0?谢谢

四个数  前两个写到TH0   后两个写达TL0

网友:
找一个串口助手,不用计算,直接生成一个初始化代码段就可以。去晶宏STC网站下载一个

串口助手中好像没发现这个选项。
不过这也没必要这样折腾,初始化的时候把晶振频率代入公式一次性算出,用的时候赋下值就好了。

网友E:
谢谢版大,我用的是宋老师绿色精简无广告版,难怪没发现这个。
这个版本东西虽全,但是每次打开老弹出那个广告,已弃不用了。

网友F(2015-04-07):
想要画一个点火芯片的封装,可是一到pcb就出错。这个芯片的底部也作为一个焊盘。我的思路是,用一个多层的焊盘作为引脚11,然后上面加几个过孔从而可以从下面走线,可是这样在pcb中显示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