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if为什么是50,可是初始值是50ms啊,这样会是一秒吗?

楼主(2014-12-18):
#include<reg52.h>

sbit LED = P2^0;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cnt = 0;

        TMOD = 0x01;
        TH0 = 0x3Cb2;
        TL0 = 0x00;
        TR0 = 1;

        while(1)
        {
                if(1 == TF0)
                {
                        TF0 = 0;
                        TH0 = 0x3Cb2;
                        TL0 = 0x00;
                        cnt++;
                        if(cnt>=50)
                        {
                                 cnt = 0;
                                 LED = ~LED;
                        }

                }
        }
}

网友A:
TMOD = 0x01;
        TH0 = 0x3C;
        TL0 = 0xb2;
        TR0 = 1;

网友B:
如果定时器50毫秒溢出一次  那就应该是这样 if(cnt==20)
  就是让定时器溢出20次  刚好1秒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如果定时器50毫秒溢出一次  那就应该是这样 if(cnt==20)
  就是让定时器溢出20次  刚好1秒

如果你的晶振是11.05926  那让定时器溢出18次就行了     另3CB2=15538   65536-15538=49998

网友C:
而且需要开总中断和启动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