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数码管 用三极管驱动是用pnp 还是npn

楼主(2014-12-18):
用三极管驱动是用pnp 还是npn,在仿真中,pnp不能用,,npn能用,在实际中有事怎么回事??,大神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单片机中一般采用pnp的管子   最好把你的图弄上来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网友B:
设置io口为推挽输出   可不用三极管

网友C:
pnp可以用。你只要把数码管和三极管相连的引脚加个电阻到地就可以用了。仿真不允许三极管截止时数码管引脚等效处于悬空不确定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pnp可以用。你只要把数码管和三极管相连的引脚加个电阻到地就可以用了。仿真不允许三极管截止时数码管引脚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pnp可以用。你只要把数码管和三极管相连的引脚加个电阻到地就可以用了。仿真不允许三极管截止时数码管引脚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中一般采用pnp的管子   最好把你的图弄上来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D:
用PNP三极管

网友E(2016-12-31):
结合原理图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