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1单片机编程 要求按下k1时8个LED为流水灯工作,按下k2时数码管显示28

楼主(2014-12-19):
51单片机编程,用c语言编写程序。要求按下k1时8个LED为流水灯工作,按下k2时数码管显示28,按下k3数码管作为秒表计数60秒,当按下k4停止计数,按下k5清零。

网友A:
我是初学者,你贴程序上来,大家帮你分析。我不会别人会。

网友B(2015-01-24):
必须有原理图才能进行程序书写的,
首先对按键进行扫描,然后再判断按键键值,通过键值执行相应的操作即可啊,流水灯的程序写出来,数码管动态显示程序,利用定时器写出60秒秒表,利用TR0/TR1来控制计数器的开启或停止,最后进行清零即可实现,采用模块化设计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挺简单的,定义5个子函数,分别实现以上功能,在用一个键盘检测程序,检测按下哪个键,就执行相应的子函数

网友D:
使用uCOS-II ,用OSTaskCreate开六个任务,keyscan的优先级高,其他五个优先级等同。

参考论坛的这个帖子“uCOS-II v2.52在MCS-51系列单片机上的移植实例”

网友E:
你可以分别写出流水灯,数码管显示,数码管定时器计数,和独立键盘的程序,然后再写一个主函数用IF语句来将集中功能综合,不过在开头要加上各个分程序的头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