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女朋友的生日礼物(TFT屏的触摸电子相册+真人语音闹铃的万年历)

楼主:
DIY TFT屏的触摸电子相册+真人语音闹铃的万年历电子时钟+温湿度检测。

主电路模块

由于引脚不够用了两块单片机,做了两层结构。

用木板做了个框架

用家里的颜料给上颜色

通过读取SD卡内的相片数据,在TFT屏显示。
当初在淘宝的时候看见这2.2寸TFT屏和LCD5110都没用个,所以都一起买了,用上去练一下手。

还写了一个贪吃蛇的游戏进去,但效果不怎么好,就放着了。

用手机电池供电,不用触摸屏的话,可以连续工作三天。

还可以用USB供电同时给手机电池充电。有一小麦克风可以用来录音做闹铃

喇叭+温湿度传感器。

LCD5110屏的控制程序+DS1302时钟芯片:
TFT屏的程序: 电子相册 触摸
TFT屏驱动芯片的技术文档:

网友A(2014-12-19):
下面是主程序文件预览:
#include<reg51.h>
#include"define.h"
#include"delay.h"
#include"DS1302.h"
#include"5110.h"
#include"key.h"
#include"dht11.h"

bit flag1,flag_clock,flag,flag_c,flag7,flag_arm,flag_0=1,flag_1=1,flag_2=1,flag_c0;
uchar flag_dht;
uchar year,month,date,day,second,hour,min;
uchar monthday[]={0,31,0,31,30,31,30,31,31,30,31,30,31};
uchar *week[]={"SUN","MON","TUS","WEN","THU","FRI","SAT"};
uchar flag_dis;
void init_T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3C;
    TL0 = 0x0B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
{
        P1=0XFF;
        _nop_();
        P0=0XFF;
        _nop_();
        P2=0XFF;
        _nop_();
        P3=0X84;
        EX0=1;
        IT0=1;
        delay_ms(1);
        time_init();
        LCD_clear();
        LCD_init();
        init_T0();
        while(1)
        {
                if(flag_n==0)
                {
                        delay_ms(10);
                        if(flag_n==0)
                        {
                                while(flag_n==0);
                                bl=1;
                                flag=0;
                        }
                }
           if(flag)
           {
                        alarm();
                }
                clock();
                key_scan();
        //        changeweek();
        if(flag_display)
        {
                switch(flag_dis){
                        case 0:
                                if(flag_0){
                                        LCD_clear();
                                        flag_2=1;
                                        flag_0=0;
                                }
                                LCD_tuan(0,0);
                                flag_c0=0;
                                break;
                        case 1:
                                if(flag_1){
                                        LCD_clear();
                                        flag_0=1;
                                        flag_1=0;
                                }
                                flag_c0=1;
                                break;
                        case 2:
                                if(flag_2){
                                        LCD_clear();
                                        changeweek();
                                        flag_1=1;
                                        flag_2=0;
                                }
                                delay(200);
                                Get_data();
                                other_display();
                                flag_c0=0;
                                break;
                }
        }
        }

}

void IN0()interrupt 0
{
        PCON=0;
        TH0 = 0x3C;
    TL0 = 0x0B0;
        ET0=1;
        TR0=1;
}

void TIME0()interrupt 1
{
        uchar x,y,z;
        TH0 = 0x3C;
    TL0 = 0x0B0;
        TR0=0;
        x++;
        if(x==20){
                y++;
                x=0;
                if(y==5){
                        y=0;
                        z++;
                        flag_dis++;
                        if(flag_dis>2){
                                flag_dis=0;
                        }
                  if(z==6)
                          {
                                z=0;
                                bl=0;

                        }
                }
        }

        TR0=1;
}

网友B:
为了女友也是拼了  赞一个

网友B:
文件不全

网友C:
楼主长命百岁

网友D(2015-01-22):
冯绍峰归属感

网友E:
高手,值得学习,

网友F(2015-12-20):
谢谢楼主分享,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G:
点赞 但是积分不够 想做一个 但是下不下来

网友H(2016-05-14):
非常不错的制作,赞一个!

网友I(2016-09-20):
看介绍的功能,确实很强大,但是写一个贪吃蛇真的不简单

网友J(2018-02-10):
请问语音部分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K(2018-03-15):
纯手工制作,没有华丽的外表,虽然不美观,但表达了你的真心,你女朋友一定会感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