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无线收发程序(4数码管显示4路口车流量)

楼主(2014-12-19):
之前我在弄这个无线模块的时候,很迷茫,网上也很难找到资料,调了很久才调通。所以我上传这个给大家,我之前是用来检测车流量的,所以有些程序对于大家是多余的。有兴趣的可以研究下。单通道跟,多通道的也调通了。只要在发射器的IP地址按顺序修改IP地址就能够同时接收6个通道信号,再通过信道号区别哪个发射器发射。大家慢慢研究。

电路图:
收发程序:

楼主:
发送程序: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MOSI = P1^5;
sbit  MISO = P1^6;
sbit  SCK  = P1^7;
sbit  CE   = P1^3;         //模式
sbit  CSN  = P1^2;          //SPI en
sbit  IRQ  = P3^2;

//sbit  LCD_RS = P2^0;                        //LCD1602操作线
//sbit  LCD_RW = P2^1;
//sbit  LCD_E  = P2^2;

sbit  LED0 = P2^7;

// SPI(nRF24L01) commands
#define READ_REG            0x00  // Define read command to register
#define WRITE_REG           0x20  // Define write command to register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Define RX payload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Define TX payload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FLUSH_TX            0xE1  // Define flush TX register command
#define FLUSH_RX            0xE2  // Define flush RX register command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Define reuse TX payload register command
#define NOP                 0xFF  // Define No Operation, might be used to read status register

// SPI(nRF24L01) registers(addresses)
#define CONFIG              0x00  // 'Config'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EN_AA               0x01  // 'Enable Auto Acknowledgment'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EN_RXADDR           0x02  // 'Enabled RX addresse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SETUP_AW            0x03  // 'Setup address width'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Setup Auto. Retran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F_CH               0x05  // 'RF channel'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F_SETUP            0x06  // 'RF setup'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STATUS              0x07  // 'Statu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Observe TX'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CD                  0x09  // 'Carrier Detect'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RX address pipe0'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RX address pipe1'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RX address pipe2'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RX address pipe3'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RX address pipe4'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RX address pipe5'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TX_ADDR             0x10  // 'TX addres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0            0x11  // 'RX payload width, pipe0'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1            0x12  // 'RX payload width, pipe1'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2            0x13  // 'RX payload width, pipe2'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3            0x14  // 'RX payload width, pipe3'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4                   0x15  // 'RX payload width, pipe4'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5            0x16  // 'RX payload width, pipe5'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 Status Register'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字节宽度的发送/接收地址
#define TX_PLOAD_WIDTH  1// 数据通道有效数据宽度
//#define LED P1

uchar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04,0x43,0x10,0x10,0x12};

// 定义一个静态发送地址
uchar R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T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temp;
unsigned long av;
unsigned long sum;
unsigned long num;
uint N;
uint  i;
char chN;
uchar Nrf;
uchar flag=1;
uchar bdata sta;
sbit  RX_DR  = sta^6;
sbit  TX_DS  = sta^5;
sbit  MAX_RT = sta^4;
uchar flag1;
void init_io(void)
{
        CE  = 0;        // 待机
        CSN = 1;        // SPI禁止
        SCK = 0;        // SPI时钟置低
        IRQ = 1;        // 中断复位
        //LED = 0xff; // 关闭指示灯
}

void delay_ms(char x)
{
    int j;

    while(x--)
    {
       j = 1000;
           while(j--);
    }
}

void delay_us(int x)
{
    while(x--);
}

/*uchar Read_LCD1602()
{
    uchar busy = 0x80;

        LCD_RS = 0;
        LCD_RW = 1;

    delay_ms(1);
        LCD_E = 1;
    delay_ms(1);
        busy  = P0;
    delay_ms(1);
        LCD_E = 0;

        return(busy);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while(Read_LCD1602()&0x80);

        LCD_RW = 0;
        LCD_RS = 1;

        P0 = dat;
    delay_ms(1);
        LCD_E  = 1;
    delay_ms(1);
        LCD_E  = 0;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while(Read_LCD1602() & 0x80);

        LCD_RW = 0;
        LCD_RS = 0;

        P0 = com;
    delay_ms(1);
        LCD_E  = 1;
    delay_ms(1);
        LCD_E  = 0;
}

void Write_Add_Dat(uchar add, uchar dat)
{
        Write_Com(add);
        Write_Data(dat);
}

void LCD_Init()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 i<8; i++)          // 循环8次
    {
                MOSI = (byte & 0x80);   // byte最高位输出到MOSI
                byte <<= 1;             // 低一位移位到最高位
                SCK = 1;                // 拉高SCK,nRF24L01从MOSI读入1位数据,同时从MISO输出1位数据
                byte |= MISO;       // 读MISO到byte最低位
                SCK = 0;             // SCK置?
    }

    return(byte);           // 返回读出的一字节
}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SPI_RW(value);             // 然后写数据到该寄存器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
        reg_val = SPI_RW(0);        // 然后从该寄存器读数据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reg_val);            // 返回寄存器数据
}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 i;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for(i=0; i<bytes; i++)
        {
           pBuf[ i] = SPI_RW(0);    // 逐个字节从nRF24L01读出
        }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 i;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for(i=0; i<bytes; i++)
        {
           SPI_RW(pBuf[ i]);        // 逐个字节写入nRF24L01
        }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void TX_Mode(uchar *BUF)
{
        CE = 0;
// 写入发送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入发送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为了应答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地址和发送地址相同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BUF, TX_PLOAD_WIDTH);                  // 写数据包到TX FIFO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3f);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3f);   // 使能接收通道0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0a);  // 自动重发延时等待250us+86us,自动重发10次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

    CE=1;
}

uchar Check_ACK(bit clear)
{
        while(IRQ);
        sta = SPI_RW(NOP);                    // 返回状态寄存器
        if(MAX_RT)
        {
           if(clear)                         // 是否清除TX FIFO,没有清除在复位MAX_RT中断标志后重发
       {
                     SPI_RW(FLUSH_TX);
           }
        }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RQ = 1;
        if(TX_DS)
        {
                return(0x00);
        }
        else
        {
            return(0xff);
        }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
        //SetRX_Mode();

        sta  = SPI_Read(STATUS);   //read register STATUS's value
        temp = sta;

        if(RX_DR)                 //if receive data ready (RX_DR) interrupt
        {
                CE = 0;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revale =1;                                       //we have receive data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 clear RX_DR or TX_DS or MAX_RT interrupt flag

        return revale;
}

void init_T0()
{
    TMOD = 0x15;
    TH0 = 0xfc;
    TL0 = 0x47;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init_T1()
{

    TH1 = 0x00;
    TL1 = 0x00;
    ET1 = 1;
    TR1 = 1;
}

void baojing()
{
  while(1)
  {
  LED0=~LED0;
  delay_ms(500);
  }
}

void main(void)
{

          init_io();
          init_T0();                    // 初始化IO
        //LCD_Init();
          init_T1();                // 设置为接收模式

        while(1)
        {

           if(flag1)
           {
             if(chN<1)
                  {
                    N++;
                        flag1=0;
                        TR0=0;
                        TR1=0;
                        TH1=0;
            TL1=0;
            TH0=0xfc;
            TL0=0x47;
                  }
           }

            TX_BUF[0]=N;
                LED0 =0;
                TX_Mode(TX_BUF);                  // 把nRF24L01设置为发送模式并发送数据
                Check_ACK(1);
                TR0=1;
        TR1=1;                   // 等待发送完毕,清除TX FIFO
        /*        Write_Add_Dat(0x80,'0'+temp/100);
                Write_Add_Dat(0x81,'0'+temp%100/10);
                Write_Add_Dat(0x82,'0'+temp%10);  */
                P2=0XFD;
                P0=Table[TX_BUF[0]/100];
                delay_ms(2);
                P2=0XFB;
                P0=Table[TX_BUF[0]%100/10];
                delay_ms(2);
                P2=0XF7;
                P0=Table[TX_BUF[0]%10];
                delay_ms(2);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R0=0;
   TR1=0;
   if(flag)
    {
      Nrf=TH1*256+TL1;
          flag=0;
        }
   else
   {
     chN=TH1*256+TL1-Nrf;
         if(chN<(-7)||chN>7)
           {
             flag1=1;
           }
         else
           {
                    Nrf=TH1*256+TL1;
           }
   }
   delay_ms(100);
   TH1=0;
   TL1=0;
   TH0=0xfc;
   TL0=0x47;
   TR0=1;
   TR1=1;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TR0=0;
   TR1=0;
   baojing();
}

楼主:
接受程序: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MOSI = P1^5;
sbit  MISO = P1^6;
sbit  SCK  = P1^7;
sbit  CE   = P1^3;         //模式
sbit  CSN  = P1^2;          //SPI en
sbit  IRQ  = P3^2;

//sbit  LCD_RS = P2^0;                        //LCD1602操作线
//sbit  LCD_RW = P2^1;
//sbit  LCD_E  = P2^2;

sbit  LED0 = P1^0;

// SPI(nRF24L01) commands
#define READ_REG            0x00  // Define read command to register
#define WRITE_REG           0x20  // Define write command to register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Define RX payload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Define TX payload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FLUSH_TX            0xE1  // Define flush TX register command
#define FLUSH_RX            0xE2  // Define flush RX register command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Define reuse TX payload register command
#define NOP                 0xFF  // Define No Operation, might be used to read status register

// SPI(nRF24L01) registers(addresses)
#define CONFIG              0x00  // 'Config'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EN_AA               0x01  // 'Enable Auto Acknowledgment'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EN_RXADDR           0x02  // 'Enabled RX addresse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SETUP_AW            0x03  // 'Setup address width'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Setup Auto. Retran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F_CH               0x05  // 'RF channel'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F_SETUP            0x06  // 'RF setup'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STATUS              0x07  // 'Statu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Observe TX'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CD                  0x09  // 'Carrier Detect'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RX address pipe0'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RX address pipe1'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RX address pipe2'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RX address pipe3'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RX address pipe4'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RX address pipe5'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TX_ADDR             0x10  // 'TX addres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0            0x11  // 'RX payload width, pipe0'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1            0x12  // 'RX payload width, pipe1'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2            0x13  // 'RX payload width, pipe2'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3            0x14  // 'RX payload width, pipe3'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4                   0x15  // 'RX payload width, pipe4'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5            0x16  // 'RX payload width, pipe5'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 Status Register'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字节宽度的发送/接收地址
#define TX_PLOAD_WIDTH  1  // 数据通道有效数据宽度
//#define LED P1
uchar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01,0x43,0x10,0x10,0x12};
uchar  RX_ADDRESS0[5] = {0x01,0x43,0x10,0x10,0x12};  // 定义一个静态发送地址
uchar  RX_ADDRESS1[5]= {0x02,0x43,0x10,0x10,0x12};        //接收地址1
uchar  RX_ADDRESS2[1]= {0x03};        //接收地址2
uchar  RX_ADDRESS3[1]= {0x04};        //接收地址3
uchar  RX_ADDRESS4[1]= {0x05};        //接收地址4
uchar  RX_ADDRESS5[1]= {0x06};        //接收地址5
uchar R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T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temp;
u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bdata sta;
sbit  RX_DR  = sta^6;
sbit  TX_DS  = sta^5;
sbit  MAX_RT = sta^4;
uchar Number[4];
void init_io(void)
{
        CE  = 0;        // 待机
        CSN = 1;        // SPI禁止
        SCK = 0;        // SPI时钟置低
        IRQ = 1;        // 中断复位
        //LED = 0xff; // 关闭指示灯
}

void delay_ms(char x)
{
    int j;

    while(x--)
    {
       j = 1000;
           while(--j);
    }
}

void delay_us(int x)
{
    while(x--);
}

/*uchar Read_LCD1602()
{
    uchar busy = 0x80;

        LCD_RS = 0;
        LCD_RW = 1;

    delay_ms(1);
        LCD_E = 1;
    delay_ms(1);
        busy  = P0;
    delay_ms(1);
        LCD_E = 0;

        return(busy);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while(Read_LCD1602()&0x80);

        LCD_RW = 0;
        LCD_RS = 1;

        P0 = dat;
    delay_ms(1);
        LCD_E  = 1;
    delay_ms(1);
        LCD_E  = 0;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while(Read_LCD1602() & 0x80);

        LCD_RW = 0;
        LCD_RS = 0;

        P0 = com;
    delay_ms(1);
        LCD_E  = 1;
    delay_ms(1);
        LCD_E  = 0;
}

void Write_Add_Dat(uchar add, uchar dat)
{
        Write_Com(add);
        Write_Data(dat);
}

void LCD_Init()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 i<8; i++)          // 循环8次
    {
                MOSI = (byte & 0x80);   // byte最高位输出到MOSI
                byte <<= 1;             // 低一位移位到最高位
                SCK = 1;                // 拉高SCK,nRF24L01从MOSI读入1位数据,同时从MISO输出1位数据
                byte |= MISO;       // 读MISO到byte最低位
                SCK = 0;             // SCK置?
    }

    return(byte);           // 返回读出的一字节
}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SPI_RW(value);             // 然后写数据到该寄存器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
        reg_val = SPI_RW(0);        // 然后从该寄存器读数据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reg_val);            // 返回寄存器数据
}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 i;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for(i=0; i<bytes; i++)
        {
           pBuf[ i] = SPI_RW(0);    // 逐个字节从nRF24L01读出
        }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 i;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for(i=0; i<bytes; i++)
        {
           SPI_RW(pBuf[ i]);        // 逐个字节写入nRF24L01
        }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void RX_Mode(void)
{
        CE = 0;// 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使用和发送设备相同的发送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写接收通道0的接收地址,与发送地址相同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1, RX_ADDRESS1, TX_ADR_WIDTH); //写接收通道1的接收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2, RX_ADDRESS2, 1);//写接收通道2的接收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3, RX_ADDRESS3, 1);//写接收通道3的接收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4, RX_ADDRESS4, 1);//写接收通道4的接收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5, RX_ADDRESS5, 1);//写接收通道5的接收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TX_PLOAD_WIDTH);  // 接收通道0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32字节长度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1, TX_PLOAD_WIDTH);//32字节长度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2, TX_PLOAD_WIDTH);//32字节长度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3, TX_PLOAD_WIDTH);//32字节长度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4, TX_PLOAD_WIDTH);//32字节长度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5, TX_PLOAD_WIDTH);//32字节长度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3f);       // 使能所有接收通道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3f);   // 使能所有接收通道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0a);  // 自动重发延时等待250us+86us,自动重发10次
        CE = 1;                                                // 拉高CE启动接收设备
        delay_us(200);
}

uchar Check_ACK(bit clear)
{
        while(IRQ);
        sta = SPI_RW(NOP);                    // 返回状态寄存器
        if(MAX_RT)
        {
           if(clear)                         // 是否清除TX FIFO,没有清除在复位MAX_RT中断标志后重发
       {
                     SPI_RW(FLUSH_TX);
           }
        }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RQ = 1;
        if(TX_DS)
        {
                return(0x00);
        }
        else
        {
            return(0xff);
        }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
        //SetRX_Mode();

        sta  = SPI_Read(STATUS);   //read register STATUS's value
        temp = sta;

        if(RX_DR)                 //if receive data ready (RX_DR) interrupt
        {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revale =1;
                                                    //we have receive data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 clear RX_DR or TX_DS or MAX_RT interrupt flag

        return revale;
}

void main(void)
{

        uchar reveal;
    init_io();
        RX_Mode();         // 初始化IO
                   // 设置为接收模式
        //LCD_Init();

        while(1)
        {

        reveal=nRF24L01_RxPacket(RX_BUF);

                if(reveal==1)           // 接受完成
                 {
                        LED0 = ~LED0;
                        reveal = 0;
                /*        Write_Add_Dat(0x80,0x30+RX_BUF[0]/100);
                        Write_Add_Dat(0x81,0x30+RX_BUF[0]%100/10);
                        Write_Add_Dat(0x82,0x30+RX_BUF[0]%10);

                        Write_Add_Dat(0x85,0x30+RX_BUF[1]/100);
                        Write_Add_Dat(0x86,0x30+RX_BUF[1]%100/10);
                        Write_Add_Dat(0x87,0x30+RX_BUF[1]%10);

                        Write_Add_Dat(0x8A,0x30+RX_BUF[2]/100);
                        Write_Add_Dat(0x8B,0x30+RX_BUF[2]%100/10);
                        Write_Add_Dat(0x8C,0x30+RX_BUF[2]%10);

                         */
                   }
                 Number[0]=RX_BUF[0];
                P2=0XFD;
                P0=Table[RX_BUF[0]/100];
                delay_ms(2);
                P2=0XFB;
                P0=Table[RX_BUF[0]%100/10];
                delay_ms(2);
                P2=0XF7;
                P0=Table[RX_BUF[0]%10];
                delay_ms(2);
                P2=0XFE;
                P0=Table[RX_BUF[0]/100];
                delay_ms(2);
                P2=0X7F;
                P0=Table[RX_BUF[0]%100/10];
                delay_ms(2);
                P2=0XBF;
                P0=Table[RX_BUF[0]%10];
                delay_ms(2);
        }
}

网友A:
很好,正需要

网友B(2015-01-25):
现在做毕设,也是NRF24L01,刚刚完成硬件电路,接下来就慢慢调程序了,学习了

网友C(2015-04-05):
想问下怎么配置好不同单片机通过NRF24L01通信?比如 STC89C52RC 和 STC12C5A60S2 ?

网友D:
正需要的东西!

网友E(2015-10-18):
一看,好强大啊

网友F(2015-11-21):
很好,正需要,刚买了两个模块,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G(2015-12-30):
楼主 第一个 有2个warnimg; 第二个有1个warning

网友H(2016-03-22):
放大开发单词

网友I:
非常好,感谢分享。

网友J(2016-12-09):
学习了,这个无线传输是多少米的啊!

网友K(2017-01-18):
很好的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