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M的晶振,定时器定了一秒钟,为什么那么快,高手给我看看啊,谢谢了

楼主(2014-12-19):
#include<reg52.h>
sbit a_138=P2^2;
sbit b_138=P2^3;
sbit c_138=P2^4;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ron []=
{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
        0x71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n,u;
        TMOD = 0x01;
        TH0 = 0x3Cb0;
        TL0 = 0x00;
        TR0 = 1;

        a_138=0;
        b_138=0;
        c_138=0;

        while(1)
        {
                if(TF0 == 1)
                {
                        TF0 = 0;
                        TH0 = 0x3Cb0;
                        TL0 = 0x00;
                        u++;
                        if(u>=20)
                        {
                                P0=Digitron[n];
                                n++;
                        }

                }
        }

}

网友A:
TH0=0X3C;
TL0=0XB0;

你那个u》=20     不需要重置(u=0)值吗    会跑飞的

网友B:
TH0 = 0x3C;
TL0 = 0xb0;

   if(u>=20)
                        {
                                 u=0;
                                P0=Digitron[n];
                                n++;
                                if (n>=15)n=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0 = 0x3C;
TL0 = 0xb0;

这里U为什么要等赋0

网友C:
定时器0 不是自动从装的吗 不需要这样写吧 一般的定时器使用的时候 写法和你的不一样哦

#include <reg51.h>

sbit a_138=P2^2;

sbit b_138=P2^3;

sbit c_138=P2^4;

unsigned int u;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ron []=

{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

        0x71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0FF;
    TL0 = 0x9C;
    EA = 1;
    ET0 = 1;
    TR0 = 1;
}
//***************定时器函数**********************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0FF;
    TL0 = 0x9C;
    u++;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n;
        InitTimer0();
        a_138=0;
        b_138=0;
        c_138=0;
        while(1)
        {
                if(u>=20)        //经过20个50ms 的时间后
                {
                        u=0;        //这一句必须有 定时器定时50ms  没50ms u自加一次 当加到20次后是一秒钟 此时u需要置零 进行下一个循环 就像秒钟走到59 下一次 就是00了
                        P0=Digitron[n];
                        n++;
                }
        }
}

网友D:
        TMOD = 0x01;
        TH0 = 0x3C;
        TL0 = 0xB0;
        TR0 = 1;

        a_138=0;
        b_138=0;
        c_138=0;

        while(1)
        {
                if(TF0 == 1)
                {
                        TF0 = 0;
                        TH0 = 0x3C;
                        TL0 = 0xB0;
                        u++;
                        if(u==20)
                        {
                                P0=Digitron[n];
                                n++;
                                u=0;
                        }

网友E(2015-01-22):
用汇编算了吧

网友F:
好像还不能直接定时1秒钟那么长时间吧,得定个50毫秒再判断进入20次即为1秒。

网友G(2021-10-26):
定时器初始化有问题,可以去STC提供的ISP下载软件上面看看例程

网友H:
12Mhz晶振定时器定一次最长65536微秒。

网友I:
不对吧,定时器就算最长时间也只有65535us,也就是0.065535s,不能定到1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