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制作一个密码锁 密码正确后,可以进入另外一个界面显示时钟或者其他功能。...

楼主(2014-12-19):
密码正确后,可以进入另外一个界面显示时钟或者其他功能。 12864 显示  4*4矩阵键盘

网友A:
很好,功能强大。能共享制作资料吗。

楼主:
我想说 谁会做 可以教一下我

网友B:
下来学习学习,先谢过。

网友C:
先写一个 时钟出来 然后在弄一个菜单 然后菜单里面选择功能 然后选择该功能的时候需要输入字符 当输入字符与系统预设字符一致时进入该功能 也就是 一个 if语句能搞定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写一个 时钟出来 然后在弄一个菜单 然后菜单里面选择功能 然后选择该功能的时候需要输入字符 当输入字符 ...

这样说太抽象

网友C:
不知道你是否有原理图 放上来 看看大家有没有时间给你写一个 程序出来
要不然 就算放上来程序 你也无法验证 其实本论坛已经有好几个 关于 24c02 的密码锁  与你的要求基本上可以对的上

网友D:
里面有,可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是否有原理图 放上来 看看大家有没有时间给你写一个 程序出来
要不然 就算放上来程序 你也无法验 ...

1、开机密码设置功能。系统通电后,要输入6位的密码才能进入系统。2、进入系统后,可以输入英文文章。即系统按键具有数字、标点符号、大小写字母、空格,回车等字符输入功能。3、附加功能。进入系统后,密码可以用按键更改。  12864显示  4*4矩阵键盘 蜂鸣器  没有24c02

楼主:
1、开机密码设置功能。系统通电后,要输入6位的密码才能进入系统。2、进入系统后,可以输入英文文章。即系统按键具有数字、标点符号、大小写字母、空格,回车等字符输入功能。3、附加功能。进入系统后,密码可以用按键更改。
有谁可以帮我看一下。
12864显示  4*4矩阵键盘 蜂鸣器  没有24c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