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动态显示共阴的和共阳的电路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12-20):
数码管的动态显示,,共阴的和共阳的电路有什么区别吧,,,

网友A:
共阴就是阴极是相同的,共阳就是阳极是相同的,实际效果没什么不同的!不同的是程序编写的时候。

网友A:
电路不同的就是LED的接法,共阴的就是LED阴极接在了一起,共阳也是这样的。

网友B:
驱动电路稍微有点差别,再就是编写程序时,显示的编码不一样。

网友C:
确切的说:共阴是数码管内所有发光二极管的负极接在一起后,作成两根线出来,显示的时候各个段接通正电压后发光;而共阳却是所有数码管内所有发光二极管的正极接在一起,作成两根线出来,显示的时候各个段接通负电压时发光。

网友D:
注意一下编码就行了

网友E(2015-06-02):
显示字符的七段码有所不同

网友F:
共阴极就是阴极都接在了一起,共阳极就是阳极都接在了一起

网友G:
正极首先数码管就是很多个发光二极管的组合。如果这些数码管的阳极都接在一起,那就是共阳,否则就是共阴。数码管通常seg口电流5ma,com口电流5*8即40ma。

网友G:
stc89单片机不能输出5ma的正电流,但是可以灌20ma负电流,所以stc89系列通常用共阳数码管,seg接1k电阻接io口,com接pnp三极管再接io口。

网友G:
st12和15系列可以输出20ma正电流,也能灌20ma电流进去,选择共阳共阴都可以了。

网友G:
如果一定要让stc89直驱共阴数码管,那就要在io口加2-5k上拉,或者用一些锁存或/595之类的芯片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如果一定要让stc89直驱共阴数码管,那就要在io口加2-5k上拉,或者用一些锁存或/595之类的芯片

此法不推荐,因为输出0的时候灌电流很大,芯片负担很重,stc89内部电流不能超过55ma

网友H:
电路接法不一样

网友I(2016-12-23):
电路的接法不一样,有的芯片拉低功能比较好,就选择共阴极的。选择根据硬件,能提高视觉效果

网友J:
再给数码冠接线时,共阴与共阳引脚图有比较大的差异

网友K:
共阴就是阴极是相同的,共阳就是阳极是相同的,编写程序的时候代码不太一样,不过差不多,取反就一样

网友L:
我也在寻找答案

网友M:
输出是反的

网友N:
共阴就是把8段的负极接到了一起     共阳就是把8段正极接到了一起   编程不同而已

网友O:
只是公共端不一样,编写程序的时候显示特定的字符时,段码不一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