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绿灯设计求帮忙调试,调试很久数码管显示不出来

楼主(2014-12-20):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la =P2^3;
sbit dula =P2^4;
sbit  red = P1^4;
sbit  yellow = P1^3;
sbit  green=P1^2;
uchar shi,ge;
uchar code table[] =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0x7f, 0x6f};
bit flag1s = 1;
void Timer0_init();
void light_crol();
void delay(uint x);
void main()
{
         Timer0_init();
    while (1)
    {
        if (flag1s)
        {
            flag1s = 0;
             light_crol();
        }
    }
}
void Timer0_init()
{
    TMOD = 0x01;
    TH0 = (65536-50000)/256 ;
    TL0 = (65536-50000)%256 ;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light_crol()
{uchar num=1;
    static unsigned char color = 2;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 = 0;
    if (timer == 0)
    {
        switch (color)
        {
            case 0:
                 red=1;
                green=1;
                if(num%2)
                color = 1;
                else color = 2;
                timer = 2;
             yellow=0;
                if(num==11)
                 num=1;
                break;
            case 1:
                yellow=1;
                green=1;
                color = 0;
                timer = 29;
                red=0;
                num++;
                break;
            case 2:
                red=1;
                yellow=1;
                color = 0;
                timer = 39;
                green=0;
                num++;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
        timer--;
    }
    ge =timer%10;
    shi =timer/10;
}
void LedScan()
{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 = 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50);
           P0=0xff;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 = 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50);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tmr1s = 0;
    TH0 =(65536-50000)/256 ;
    TL0 = (65536-50000)/256 ;
    LedScan();
    tmr1s++;
    if (tmr1s >= 20)
    {
        tmr1s = 0;
        flag1s = 1;
    }
}
void delay(uint x)
{uchar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网友A:
电路图呢  最好贴出来一下 方便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呢  最好贴出来一下 方便调试

你好,能帮忙改下吗?

网友B:
改了三处: 1。 timer 改为全局变量,2。修改函数LedScan(uchar m) 放到while(1)内,放在中断内每隔50ms 扫描一次太慢,3, 分离变量直接在LedScan()的形参内,无需在其它地方分离。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la =P2^3;
sbit dula =P2^4;
sbit  red = P1^4;
sbit  yellow = P1^3;
sbit  green=P1^2;
uchar shi,ge;
uchar code table[] =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0x7f, 0x6f};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 = 0;
bit flag1s = 1;
void Timer0_init();
void light_crol();
void delay(uint x);
void main()
{
         Timer0_init();
    while (1)
    {
        LedScan(timer/10);
        LedScan(timer%10);
        if (flag1s)
        {
            flag1s = 0;
             light_crol();
        }
    }
}
void Timer0_init()
{
    TMOD = 0x01;
    TH0 = (65536-50000)/256 ;
    TL0 = (65536-50000)%256 ;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light_crol()
{uchar num=1;
    static unsigned char color = 2;
   //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 = 0;
    if (timer == 0)
    {
        switch (color)
        {
            case 0:
                 red=1;
                green=1;
                if(num%2)
                color = 1;
                else color = 2;
                timer = 2;
             yellow=0;
                if(num==11)
                 num=1;
                break;
            case 1:
                yellow=1;
                green=1;
                color = 0;
                timer = 29;
                red=0;
                num++;
                break;
            case 2:
                red=1;
                yellow=1;
                color = 0;
                timer = 39;
                green=0;
                num++;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
        timer--;
    }
   // ge =timer%10;
    //shi =timer/10;
}
void LedScan(uchar m)
{
      Dula=1;
      P0=table[m];
      Dula=0;

      P0=0xff;
      P0=0xfe;
      wela=1;
      delay(1);
      wela=0;

      P0=0xfd;
      wela=1;
      delay(10);
      wela=0;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tmr1s = 0;
    TH0 =(65536-50000)/256 ;
    TL0 = (65536-50000)/256 ;
  //  LedScan();
    tmr1s++;
    if (tmr1s >= 20)
    {
        tmr1s = 0;
        flag1s = 1;
    }
}

网友B:
笔误, 要把Dula改成dul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误, 要把Dula改成dula

您好,感谢您认真的修改和帮助,可是还是不正确。数码管依然显示不出来。而且修改后的二极管都不亮了。

网友C: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la =P2^3;
sbit dula =P2^4;
sbit red = P1^4;
sbit yellow = P1^3;
sbit green=P1^2;
uchar shi,ge;
uchar code table[] =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0x7f, 0x6f};
bit flag1s = 1;
void Timer0_init();
void light_crol();
void delay(uint x);
void LedScan();
void main()
{
    Timer0_init();
    while (1)
    {         LedScan();
        if (flag1s)
        {
            flag1s = 0;
             light_crol();
        }
    }
}
void Timer0_init()
{
    TMOD = 0x01;
    TH0 = (65536-50000)/256 ;
    TL0 = (65536-50000)%256 ;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light_crol()
{   uchar num=1;
    static unsigned char color = 2;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 = 0;
    if (timer == 0)
    {
        switch (color)
        {
            case 0:
                red=1;
                green=1;
                if(num%2)
                color = 1;
                else
                                color = 2;
                timer = 2;
                yellow=0;
                if(num==11)
                 num=1;
                break;
            case 1:
                yellow=1;
                green=1;
                color = 0;
                timer = 29;
                red=0;
                num++;
                break;
            case 2:
                red=1;
                yellow=1;
                color = 0;
                timer = 39;
                green=0;
                num++;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
        timer--;
    }
    ge =timer%10;
    shi =timer/10;
}
void LedScan()
{
                   wela=1;
           P0=0xfe;
           wela=0;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 = 0xff;
           delay(20);
                   wela=1;
           P0=0xfd;
           wela=0;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 = 0xff;
           delay(20);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tmr1s = 0;
    TH0 =(65536-50000)/256 ;
    TL0 = (65536-50000)/256 ;

    tmr1s++;
    if (tmr1s >= 20)
    {
        tmr1s = 0;
        flag1s = 1;
    }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楼主:
非常感谢。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