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7 旗舰版64位的电脑为什么装不上pl2303 驱动

楼主(2014-12-20):
win7 旗舰版64位的电脑为什么装不上pl2303 驱动

网友A:
pl2303,驱动程序有很多个版本。好像不同的芯片的后缀,所需要用到的驱动程序也不同的。,你那边是一个什么设备。最好是找商家去要驱动程序。另外论坛上面也有驱动程序下载,你可以,搜索一下pl2303

网友B:
pl2303有xp版和win7版

网友C:
你在淘宝搜USB转TTL小板。进入店铺就会看到驱动

网友C:
这个是PL2303驱动,你看哪个合适,

网友C:
我的电脑也是WNI7  64的

网友D(2020-04-18):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PL2303驱动,你看哪个合适,

谢谢,您的驱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