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213: left side of asn-op not an lvalue编译错误,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2-20):
我在slave.c文件开头定义了#include <12c5a60s2.h>
                                      #include <slave.h>
其中程序里面有  S2RI=0;
现在编译总是显示SLAVE.C(27): error C213: left side of asn-op not an lvalue,指示S2RI=0;这一行有错误,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我知道了,S2RI不能直接操作,可以S2CON &= ~S2RI;

网友A:
error C213: left side of asn-op not an lvalue,谢谢分享这个错误的解决方法。下次要是遇到这个问题就好办了。

网友B(2017-01-08):
S2RI不能直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