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菜的学习之路系列之四—欢天喜地摇摇棒

楼主(2014-12-20):
背景
话说年就要过去了,某人的生日也快到了。送个什么东西好呢?小白菜开始思考了,上次送是一条小白菜自己设计定做的项链(银的,不贵的,同学们可以试一下哦,保证让小女生感动的不得了……咳咳,有点跑题了。),这次嘛,送个什么好,想啊想,要不就送个闪字摇摇棒吧。摇摇棒又好玩,而且能亲手做(表达心意嘛),还能锻炼一下动手能力,最主要的是自己亲手做的东西是天下独一份的哦。恩,说做就做!
小白菜会把这次DIY过程的全部资料无私奉献!鼓掌!!!可是,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地里的白菜8分钱一斤没人要啊,还不如白送呐!!!哈哈。开玩笑!不过种白菜的今年吃苦头了,希望他们早日过上好日子……
应用需求     做一个摇摇棒!
过程分析
手不停的左右摇晃,利用人眼的视觉暂留来显示一幅画面,其原理和数码管、点阵的动态扫描相同。因此需要LED和单片机,还需要一个启动显示的装置,并且在摇到一定的位置时来触发这个装置,这个装置就是惯性开关。别的没了……
硬件分析
单片机及外围电路必不可少。单片机就先STC90C52RC,为什么?因为我手上暂时就只有这一片能用的了。16个LED可以显示汉字,通过电阻连接到VCC,另一端接IO口。
难点来了,惯性开关!小白菜手上没有水银开关,就用加了点焊锡的铜线来充当吧。见图4.1.1。
电池?当然要有!省电???需要稍微考虑一下。附录1是较为详细的制作过程。
4.1.1   DIY“水银开关”示意图
软件分析
    通过过程分析,小白菜了解了一个重要的地方,触发显示。但小白菜喜欢把功能拆分开,于是就需要两个函数来处理,触发函数和显示函数。
1 司令部——触发函数
通过检测惯性开关来决定是否起动显示,这是发命允显示命令的函数,因此是司令部!既然是允许显示,那就起名App_YYB_Disp_Enable()吧(App是什么?小白菜的应用层函数的前缀)。
2 作战部队——显示函数
显示函数只负责显示。当司令部触发函数发布显示允许命令后,该函数把一幅图片显示出来(就算是汉字,其实也是一幅点阵图片)。这就像作战部队接到命令后进行执行一样。软件起名App_ YYB_Disp()。
    3作战内容——显示内容
    找个取模软件把要显示的东西取个模,然后把数据放到code区。尽量放在code区哦。

代码编写
成果展示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成果出来的那一刻,小白菜心里巨激动!毕竟是个人的劳动成果嘛。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图7.1.1 效果图
总结
1 一开始测试时,不要急于显示汉字,因为汉字是相对复杂的图案。可以先点亮一行或一列。循序渐进!延时要自己进行测试。一开始小白菜在显示列时用的是毫秒级延时,后来发现时间太长,于是改用了微秒级延时。
2 由于手在来回摆动的时候不是匀速的,在最边上时速度最慢,所以在触发后要先延时一段时间,待行进到较为匀速区之后再开始显示。当然,你也可以动态的进行延时来处理这个问题。
3惯性开关可以做成双向触发的(类似于单刀双掷开关)。由两个IO口来确定两个边的位置。如图8.3.1所示。软件也要做相应的更改。如左边触发时,正序显示,右边触发时,逆序显示。(两个都触发时?可以忽略或者取一边有效。)要注意显示时把握好延时。
4显示方式可改变。我们一般都是一次送出8位LED数据到Pn口,这是因为我们的硬件支持我们这们做,如图8.4.1所示,各个LED间互不影响。
是否有其他显示方式?其实我们可以每次只送出一个LED的数据,然后把Pn口的8位数据依次送出,之后显示下一字节。既然一次只点亮一个数据,那个我们可以只用一个限流电阻,如图8.4.2所示。此时一定要保证一次只点亮一个LED,否则亮度下降,注意不要烧毁0.25W的电阻。

图8.3.1双向触发惯性开关

图8.4.1 普通LED接线方式

8.4.2 无实用价值的改进型LED接线方式
附件
内有硬件原理图,源代码,以及本文的PDF版本。
联系小白菜
QQ = 1062509507

3htech
我是一颗小白菜~

======================================================================
附录1:摇摇棒硬件制作过程,一定要先画原理图。

原理图
1 焊接LED,数目自己定。之后焊接电阻,最好用直插元件,小白菜这里都是贴片的……小白菜又测量了下电阻值(1k,5%精度)。
图F1.1.1 焊接LED

图F1.1.2焊接限流电阻

图F1.1.3 检查电阻焊接质量
2 焊接DIP40座和单片机的复位电路,晶振电路。还是贴片的……
                          图F1.2.1焊接DIP40座                             图F1.2.2焊接复位电路和时钟电路

3 焊接惯性开关。由于怕惯性开关自身质量太小,所以加了个焊锡球。为了不让它上下活动,我加了一个小罩子,这样就能保证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
图F1.3.1惯性开关
4 用排线连接LED和单片机以及开关。如图F1.4.1。
5 焊接电池座和电源地线。整机焊接完成。如图F1.5.1。这里我强压了一个DIP40座,方便我取下单片机下程序。两个电池串联的,电压6V。正好。效果图如图F1.5.2和图F1.5.3。

                        图F1.4.1背面连线图                            图F1.5.1  整机正面图

                                  图F1.5.2 效果图1                            图F1.5.3 效果图2

楼主:
主程序预览:
#include "Config.H"

//========================================================================//
//                              惯性开关                                  //
//========================================================================//
sbit InertiaSwitch = P2^7;  // 为0时表示开关闭合了。
//========================================================================//
//                      显示允许函数 (对外提供服务)
//函数名称:App_YYB_Disp_Enable ()
//函数功能:检查当前是否允许显示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TRUE = 运动到最左边,口线电平被拉低,允许启动显示。FALSE = 其他位置,不允许显示。
//重要说明:
//编写日期:2012-11-29
//测试结果:
//========================================================================//
// 函数返回值:
extern uint8 App_YYB_Disp_Enable(void)
{
    // 闭合后口线电平为低
    if(0 == InertiaSwitch)
    {
        Delay_MS(30);   // 在刚触发时,摇摇棒刚行进到最左边,此时速度很低,因而若立即启动显示,则必然会使字显示的很少,所以延时一段时间。
                        // 在摇摇棒速度上来之后再启动显示。

        return TRUE;
    }
    else
    {
        return FALSE;
    }
}

//========================================================================//
//                              显示部分                                  //
//========================================================================//

//========================================================================//
//变量名称:u8Picture
//变量功能:保存需要显示的数据
//作用域  :全局变量、仅限本文件
//重要说明:,仅适用于本程序。
//========================================================================//

static uint8 code u8Picture[4][32] =
{

    0xFF,0xFF,0xFF,0xEF,0xFF,0xEF,0xFE,0xEF,0x00,0x6F,0x80,0xEF,0xEE,0xEF,0xEE,0xEF,    // 与
    0xEE,0xEF,0xEE,0xEF,0xEE,0xCF,0xEE,0xED,0xEE,0xFC,0xCE,0x01,0xFC,0x03,0xFE,0xFF,

    0xFF,0xFF,0xFE,0xFF,0xFE,0xFF,0xFE,0xFF,0xBE,0xFF,0xBE,0xFF,0xBE,0xFD,0xBE,0xFD,    // 子
    0xB8,0x00,0xB0,0x01,0xA6,0xFF,0x8E,0xFF,0x1E,0xFF,0xBE,0xFF,0xFC,0xFF,0xFE,0xFF,

    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80,0x01,0xB7,0xFF,0xB4,0x07,0xB6,0x0F,0xB6,0xEF,    // 同
    0xB6,0xEF,0xB6,0x07,0xA4,0x0D,0xB6,0xFD,0x80,0x00,0x00,0x01,0xB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B,0xDF,0xF7,0xBF,0xCE,0x00,0x18,0x01,0xBD,0xFF,0xFF,0xFF,0xFB,0xFF,    // 行
    0xBB,0xFF,0xBB,0xFD,0xBB,0xFD,0xB8,0x00,0xB8,0x01,0x3B,0xFF,0xB3,0xFF,0xFB,0xFF,

};

//========================================================================//
//                      显示一列数据函数 (对外提供服务)
//函数名称:App_YYB_Disp_Colum ()
//函数功能:显示一列数据。
//入口参数:u8UpByte为16位的上半部分数据,u8DownByte为下半部分数据
//出口参数:无。
//重要说明:
//编写日期:2012-11-29
//测试结果:
//========================================================================//
static void App_YYB_Disp_Colum(uint8 u8UpByte, uint8 u8DownByte)
{
    P1 = u8UpByte;
    P0 = u8DownByte;

    Delay_50us(10);  // 延时500us,可自行调节

    P1 = 0xFF;      // 关闭显示
    P0 = 0xFF;
}
//========================================================================//
//                      显示图像函数 (对外提供服务)
//函数名称:App_YYB_Disp()
//函数功能:显示一幅图片。汉字点阵实际上也是一幅图片
//入口参数:u8disp_Enable:是否起动显示。TRUE = 允许起动显示,FALSE = 不允许显示。
//出口参数:无。
//重要说明:
//编写日期:2012-11-29
//测试结果:
//========================================================================//
extern void App_YYB_Disp(uint8 u8disp_Enable)
{
    uint8 i, k;

    if(FALSE == u8disp_Enable)
    {
        return; // 一个函数最好只有一个出口,显然,这里不符合要求。
    }

    for(i = 0; i < 4; i++)  // 要显示的4个汉字
    {
        for(k = 0; k < 16; k++) // 这里,一个汉字有16列
        {
            App_YYB_Disp_Colum(u8Picture[i][2*k], u8Picture[i][2*k + 1]);
        }

        Delay_MS(1);
    }

    Delay_MS(20);
}
//========================================================================//
//                               主函数                                   //
//========================================================================//
void main(void)
{
    uint8 u8State;

    while(1)
    {
        u8State = App_YYB_Disp_Enable();

        App_YYB_Disp(u8State);
    }
}

楼主:
TypeRedefine.H文件:
  1. /*
  2. ********************************************************************************
  3. *                                     WIT
  4. *                             淄博威特电气有限公司
  5. *
  6. *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淄博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政通路135号高创中心E座2层
  7. *                  (c) Copyright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8. *                                www.weitedq.com
  9. * 开发环境  : Keil4
  10. * 文件名    : TypeRedefine.H
  11. * 程序员    : 3htech
  12. * 开发时间  : 2012-06-04
  13. * 描述      : 类型重新定义。
  14. * 生存条件  : 自由存在。
  15. *-------------------------------------------------------------------------------
  16. * 修 改    :
  17. * 日 期    :
  18. * 描  述    :
  19. *-------------------------------------------------------------------------------
  20. ********************************************************************************
  21. */

  22. //------------------------------    文件开关    ------------------------------//
  23. // 防止文件包含时多次编本文件,与本文件结尾处的endif对应。
  24. #ifndef     _TYPEREDEFINE_H_
  25.     #define _TYPEREDEFINE_H_
  26. //----------------------------------------------------------------------------//

//------------------------------ 系统头文件包含 ------------------------------//
#include<stdio.H>       // 为了使用NULL的定义。

//----------------------------- 自定义头文件包含 -----------------------------//
//无
//--------------------------------  类型声明  --------------------------------//
//----------------------------------------------------------------------------//
//类型名称:
//类型功能:
//成员详解:
//重要说明:
//----------------------------------------------------------------------------//

//------------------------------  全局变量定义  ------------------------------//
//无

//--------------------------------------------------------------//
//                     类型重新定义
//名称:类型重新定义
//功能:
//      51系列单片机应用下的类型重新定义。
//      使用的是8位单片机,因此char是8位,int为16位,long为32位
//--------------------------------------------------------------//

typedef  bit  bdata   uint1;    //  无符号1 位整型变量需要加前缀u1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无符号8 位整型,前缀u8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 有符号8 位整型,前缀i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 无符号16位整型,前缀u16
typedef   signed int   int16;   // 有符号16位整型,前缀i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 无符号32位整型,前缀u32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   // 有符号32位整型,前缀i32

typedef  float         flt32;   // 单精度浮点数(32位长度),前缀f32

//-------------------------------   宏定义   ---------------------------------//
//----------------------------------------------------------------------------//
//宏名    :TURE, FALSE
//功能    :错误标志或操作完成标志。
//重要说明:无
//----------------------------------------------------------------------------//
#ifndef TRUE
    #define TRUE  0
#endif

#ifndef FALSE
    #define FALSE 1
#endif
//------------------------------    文件开关    ------------------------------//
// 防止文件包含时多次编本文件,与本文件开头处的 #ifndef 对应。
#endif
//----------------------------------------------------------------------------//

//------------------------------    文件结束    ------------------------------//

楼主:
Delay.c文件:
/*
================================================================================
* 开发环境  : Keil4
* 文件名    : Delay.C
* 程序员    : 3htech
* 开发时间  : 2012-06-08
* 描述      : 软件延时函数驱动。不同内核的单片机、晶振、分频数、指令所用的周期数不同
*           :都会导致延时时间的不同。所以本驱动需要进行移植修改。
* 生存条件  :
===============================================================================
//修 改  :
//日 期  :
//描  述  :
================================================================================
================================================================================
*/

//------------------------------    程序开关    ------------------------------//
//----------------------------------------------------------------------------//
// 名称 :
// 功能 :
//----------------------------------------------------------------------------//

//------------------------------ 系统头文件包含 ------------------------------//

//----------------------------- 自定义头文件包含 -----------------------------//
#include"Delay.h"

////////////////////////////////////////////////////////////////////////////////
//                            本文件专用函数定义                              //
////////////////////////////////////////////////////////////////////////////////
//----------------------------------------------------------------------------//
//                      xxxx函数 (仅限本文件使用)
//函数名称:
//函数功能: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重要说明:无
//----------------------------------------------------------------------------//
//修改日期:
//修改人员:
//修改内容:
//----------------------------------------------------------------------------//

////////////////////////////////////////////////////////////////////////////////
//                          本文件专用函数定义结束                            //
////////////////////////////////////////////////////////////////////////////////

////////////////////////////////////////////////////////////////////////////////
//                             对外服务函数定义                               //
////////////////////////////////////////////////////////////////////////////////

//----------------------------------------------------------------------------//
//                      软件延时n个毫秒函数 (对外提供服务)
//函数名称:Delay_MS
//函数功能:STC90C52,Fcpu = 12MHz,12T条件下,精确的软件延时n个毫秒。
//入口参数:n,8位无符号数,延时的毫秒数。n的最大值为255,即255毫秒。小心您的看门狗。
//出口参数:无。
//重要说明:
//编写日期:2012-11-29
//----------------------------------------------------------------------------//
extern void Delay_MS(uint8 n)
{
    uint8 i;
    for( ; n > 0; n--)
    {
        for(i = 200; i > 0; i--)
        {
            // 空。
        }
        for(i = 200; i > 0; i--)
        {
            // 空。
        }
        for(i = 94; i > 0; i--)
        {
            // 空。
        }
    }
}

//----------------------------------------------------------------------------//
//                      软件延时n个毫秒函数 (对外提供服务)
//函数名称:Delay_us
//函数功能:STC90C52,Fcpu = 12MHz,12T条件下,精确的软件延时n x 50个毫秒。
//入口参数:n,8位无符号数,延时50微秒的倍数。n的最大值为255,即255 x 50微秒秒。
//出口参数:无。
//重要说明:
//编写日期:2012-11-29
//测试结果:
//  期望值-->实际值:
//   50us -->  63us
//  100us --> 112us
//  150us --> 161us
//  200us --> 210us
//  250us --> 259us
//  300us --> 308us
//  400us --> 406us
//  500us --> 504us
//----------------------------------------------------------------------------//
extern void Delay_50us(uint8 n)
{
    uint8 i;

    if(0 == n)
    {
        return;
    }

    for( ; n > 0; n--)
    {
        for(i = 20; i > 0; i--)
        {
            // 空。
        }
    }
}
////////////////////////////////////////////////////////////////////////////////
//                           对外服务函数定义结束                             //
////////////////////////////////////////////////////////////////////////////////

//------------------------------    文件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