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基于定时中断的按键检测程序

楼主:
该程序产生的背景
    话说2012年,小白菜要做一个三相电压电流组合表,这个仪表需要进行数据输入(小白菜以前的项目也有输入,但是小白菜没有仔细的研究过),并且给出的时间很长,小白菜有时间来做一些“研究处理”。拿着以前写的按键检测程序,感觉漏洞百出,于是想着趁着有时间把这部分做出来,于是便用了一个星期(实际是5天,双休思密达)专门写了这部分程序。
小白菜的应用需求
小白菜的仪表仅需要单短击(简称单击)和单长击(简称长击),单短击要在按键松开后才进行识别,单长击要在达到设定的时间阀值时进行识别(这时按键未松开)。
不需要考虑的情况如下,不需要连击(可以做为多次短击)、不需要多键同时击、暂时不需要考虑输入数字时长按某键,数字快速自加或自减。
该检测程序要满目不依赖于任何一种单片机,也不依赖按键连接方式,如独立式,矩阵式(当然你要用按键扫描芯片那就……你要用AD式键盘,我……好吧,你赢了~),能够独立存在。

按键过程分析
1 按键小思考
正常的按键过程(不考虑非法的按键状态)如图2.1.1。
图2.1.1 正常按键状态示意图
单击和长击只是时间上的区分而已,但是其识别时稍有区别,单击是在按键松开时进行识别的,长击是在按键闭合时进行识别的。见图2.1.2。
图2.1.2 长短击按键状态示意图

2 各种可能出现的按键情况
合法情况不再赘述。下面把非法(仅在本应用中非法)的情况列一下。
(1) 人为或干扰引起的单击时间过短(主要为防干扰)。
(2) 单击时间过长(与(1)对应,凡事有短就有长,要有度嘛~)。
(3) 按下了多个键(与我的应用需要相悖,所以非法)。这里有可能是同时按的,也有可能是异步按下的。
(4) 快速多次按同一个键。这种情况可以归结到(1)。
(5) 我觉得没有了,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A(2014-12-20):
AppStdin.C文件:
/*
********************************************************************************
* 开发环境  : Keil4
* 文件名    : AppStdin.C
* 程序员    : 3htech
* 开发时间  : 20120806----
* 描述      : 标准输入处理,如按键。
* 生存条件  :
*-------------------------------------------------------------------------------
* 修 改    :
* 日 期    :
* 描  述    :
*-------------------------------------------------------------------------------
********************************************************************************
*/

//------------------------------    程序开关    ------------------------------//
//----------------------------------------------------------------------------//
// 名称 :
// 功能 :
//----------------------------------------------------------------------------//

//------------------------------ 系统头文件包含 ------------------------------//
// 无

//----------------------------- 自定义头文件包含 -----------------------------//
#include"Config.H"

//------------------------------  全局变量定义  ------------------------------//

//----------------------------------------------------------------------------//
//变量名称:KeyScan
//变量功能:按键扫描参数结构体。
//作用域  :全局、对外完全可见
//重要说明:仅能查询键值KeyScan.u8KeyValue;
//        :您不应当试图改写KeyScan的所有成员。
//----------------------------------------------------------------------------//
KeyScanType KeyScan;

//-------------------------------   宏定义   ---------------------------------//
//----------------------------------------------------------------------------//
//宏名    :
//功能    :
//重要说明:无
//----------------------------------------------------------------------------//

////////////////////////////////////////////////////////////////////////////////
//                            本文件专用函数定义                              //
////////////////////////////////////////////////////////////////////////////////
//----------------------------------------------------------------------------//
//                      按键相关变量清零函数 (仅限本文件使用)
//函数名称:App_Key_Clear()
//函数功能:清零按键相关变量。但不清按键寄存器KeyScan.u8KeyValue。
//        :KeyScan.u8KeyValue变量在调用函数App_Get_Key_Value()之后自动清零。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重要说明:无
//编写日期:20120806
//----------------------------------------------------------------------------//
//修改日期:
//修改人员:
//修改内容:
//----------------------------------------------------------------------------//
static void App_Key_Clear(void)
{
    KeyScan.u8KeyErrFlg = TRUE;
    KeyScan.u8KeyLast   = KEY_NULL;
    KeyScan.u8KeyTimer  = 0;
    KeyScan.u8KeyOffTimer  = 0;

}
//----------------------------------------------------------------------------//
//                      获取本次扫描时的按键键值函数 (仅限本文件使用)
//函数名称:App_Get_Current_Key()
//函数功能:获取本次扫描时的按键键值。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返回本次扫描到的键值。
//重要说明:无
//编写日期:20120807
//----------------------------------------------------------------------------//
//修改日期:
//修改人员:
//修改内容:
//----------------------------------------------------------------------------//
static uint8 App_Get_Current_Key(void)
{
    uint8 u8Current;

    // 获取本次扫描的键值。硬件上键按下时,口线为0,这里翻转一下,即键按下时为1.
    u8Current = 0x07 & (~P3);

    // 键值翻译
    if(0x00 == u8Current)        // 无键按下
    {
        u8Current = KEY_NULL;
    }
    else if(0x01 == u8Current)   // Key1按下
    {
        u8Current = KEY_ENTER;
    }
    else if(0x02 == u8Current)   // Key2按下
    {
        u8Current = KEY_UP;
    }
    else if(0x04 == u8Current)   // Key3按下
    {
        u8Current = KEY_ESC;
    }
    else                            // 按键出错
    {
        u8Current = KEY_ERR;
    }

    return u8Current;
}
////////////////////////////////////////////////////////////////////////////////
//                          本文件专用函数定义结束                            //
////////////////////////////////////////////////////////////////////////////////

//============================================================================//
//                             对外服务函数定义                               //
//============================================================================//

//============================================================================//
//                      按键初始化函数 (对外提供服务)
//函数名称:App_Init_Key()
//函数功能:初始化按键检测所需要的寄存器。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重要说明:必须在定时中断服务函数执行前调用完本函数,使变量一个合法的初始值
//        :开始运行,以防止因为变量随机值而出现误动作的情况!!!
//编写日期:
//============================================================================//
//修改日期:
//修改人员:
//修改内容:
//============================================================================//
extern void App_Init_Key(void)
{
    App_Key_Clear();

    KeyScan.u8KeyReg    = KEY_NULL;
    KeyScan.u8KeyValue  = KEY_NULL;
}
//============================================================================//
//                      按键检测函数 (对外提供服务)
//函数名称:App_Detect_Key()
//函数功能:检测按键。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重要说明:请参见按键流程图和状态转换图来读本程序。本函数在中断中调用。
//        :若有键按下,键值保存在KeyScan.u8KeyReg变量中。您应当使用函数
//        :App_Get_Key_Value()来读取按键值,调用该函数后,u8KeyReg变量清零。
//编写日期:
//============================================================================//
//修改日期:
//修改人员:
//修改内容:
//============================================================================//
extern void App_Detect_Key(void)
{
    // 获取本次扫描时的键值
    KeyScan.u8KeyCurrent = App_Get_Current_Key();

    // 按键未发生错误
    if(TRUE == KeyScan.u8KeyErrFlg)
    {
        //===========================================================//
        // 本次单按键松开或无键按下
        if(KEY_NULL == KeyScan.u8KeyCurrent)
        {
            // 上次也无键按下
            if(KEY_NULL == KeyScan.u8KeyLast)
            {
                KeyScan.u8KeyTimer  = 0;
                KeyScan.u8KeyOffTimer  = 0;
                // 由于本函数在中断中调用,并且绝大部分时间都无按键操作,所以这里使用
                // return直接返回,以加速系统响应。
                return ;
            }
            else
            {
                KeyScan.u8KeyOffTimer++;
                if(KEY_OFF_MIN_TIME <= KeyScan.u8KeyOffTimer)
                {
                    // 上次有键按下,且键值合法
                    if(KEY_SHORT_MAX_VALUE >= KeyScan.u8KeyLast)
                    {
                        // 短按
                        if(    (KEY_SHORT_PRESS_MIN_TIME <= KeyScan.u8KeyTimer)
                            && (KEY_LONG_PRESS_MIN_TIME  >  KeyScan.u8KeyTimer))
                        {
                            KeyScan.u8KeyReg = KeyScan.u8KeyLast;
                        }
                    }

                    App_Key_Clear();
                }// if(KEY_OFF_MIN_TIME <= KeyScan.u8KeyOffTimer)
            }// if(KEY_NULL == KeyScan.u8KeyLast) else
        }// if(KEY_NULL == KeyScan.u8KeyCurrent)

        //===========================================================//
        // 本次按键值合法。
        else if(KEY_SHORT_MAX_VALUE >= KeyScan.u8KeyCurrent)
        {
            // 上次无键按下
            if(KEY_NULL == KeyScan.u8KeyLast)
            {
                // 记录键值
                KeyScan.u8KeyLast  = KeyScan.u8KeyCurrent;
                KeyScan.u8KeyTimer++;
            }
            // 上次有键按下,且两次按键相同
            else if(KeyScan.u8KeyCurrent == KeyScan.u8KeyLast)
            {
                // 时间记数器
                if(0xFF != KeyScan.u8KeyTimer)
                {
                    KeyScan.u8KeyOffTimer = 0;
                    KeyScan.u8KeyTimer++;
                }

                // 如果时间已经过了长按键所要求的最短时间,则直接认为是长按键,
                // 并且把u8KeyErrFlg = FALSE,这样可以忽略后面的错误情况的出现。
                if(KEY_LONG_PRESS_MIN_TIME <= KeyScan.u8KeyTimer)
                {
                    KeyScan.u8KeyReg = KEY_LONG | KeyScan.u8KeyLast;
                     KeyScan.u8KeyErrFlg = FALSE;
                }
            }
            // 两次键值不相同,说明按键出错。
            else
            {
                KeyScan.u8KeyErrFlg = FALSE;
            }
        }// else if(KEY_SHORT_MAX_VALUE >= u8KeyCurrent)

        //===========================================================//
        // 本次按键值非法
        else
        {
            KeyScan.u8KeyErrFlg = FALSE;
        }
    }//if(TRUE == KeyScan.u8KeyErrFlg)

    // 按键发生错误
    else
    {
        // 错误的按键已经松开
        if(KEY_NULL == KeyScan.u8KeyCurrent)
        {
            KeyScan.u8KeyOffTimer++;
            if(KEY_OFF_MIN_TIME <= KeyScan.u8KeyOffTimer)
            {
                App_Key_Clear();
            }
        }
        else
        {
            KeyScan.u8KeyOffTimer = 0;
        }
    }//if(TRUE == KeyScan.u8KeyErrFlg) else
}

//============================================================================//
//                      键值读取函数 (对外提供服务)
//函数名称:App_Get_Key_Value()
//函数功能:读取按键值。用户可查询的变量KeyScan.u8KeyValue在本函数中进行赋值操作。
//        :您也可以直接使用KeyScan.u8KeyValue,但使用前一定要先调用本函数。
//               合法值为KEY_NULL、KEY_ERR、
//               KEY_ESC、KEY_UP、KEY_ENTER
//               KEY_ESC_L、KEY_UP_L、KEY_ENTER_L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读取到的按键值。
//重要说明:该函数仅能在按键处理程序中调用一次。
//编写日期:20120808
//============================================================================//
//修改日期:
//修改人员:
//修改内容:
//============================================================================//
extern uint8 App_Get_Key_Value(void)
{
    // 这段代码不允许被打断,以防止定时中断函数对键值寄存器做赋值操作。
    EA = 0;
    KeyScan.u8KeyValue = KeyScan.u8KeyReg;
    KeyScan.u8KeyReg = KEY_NULL;
    EA = 1;

    return KeyScan.u8KeyValue;
}
////////////////////////////////////////////////////////////////////////////////
//                           对外服务函数定义结束                             //
////////////////////////////////////////////////////////////////////////////////

//------------------------------    文件结束    ------------------------------//s

网友A:
AppStdin.H文件:
  1. /*
  2. ********************************************************************************
  3. * 开发环境  : Keil4
  4. * 文件名    : AppStdin.H
  5. * 程序员    : 3htech
  6. * 开发时间  : 20120806----
  7. * 描述      : 标准输入处理,如按键。
  8. * 生存条件  :
  9. *-------------------------------------------------------------------------------
  10. * 修 改    :
  11. * 日 期    :
  12. * 描  述    :
  13. *-------------------------------------------------------------------------------
  14. ********************************************************************************
  15. */

  16. //------------------------------    文件开关    ------------------------------//
  17. // 防止文件包含时多次编本文件,与本文件结尾处的endif对应。
  18. #ifndef         _APPSTDIN_H_
  19.     #define     _APPSTDIN_H_
  20. //----------------------------------------------------------------------------//

//------------------------------ 系统头文件包含 ------------------------------//
// 无

//----------------------------- 自定义头文件包含 -----------------------------//
#include"Config.H"

////////////////////////////////////////////////////////////////////////////////
//                            移植修改(2处)                                   //
////////////////////////////////////////////////////////////////////////////////

//----------------------------------------------------------------------------//
// 编号 :1
// 名称 :KEY
// 功能 :键值。这些键值只针对特定的电路。
//----------------------------------------------------------------------------//
#define  KEY_NULL   (0x00)          // 表示无键按下。

#define  KEY_SHORT_MAX_VALUE  (0x03)// 请把短按键中宏定义最大的值赋值到此处。

// 短按键的宏定义的数值必须从1开始,最大到15。
#define  KEY_ESC    (0x03)          // 对应硬件上的Key3,P3.3  短按
#define  KEY_UP     (0x02)          // 对应硬件上的Key2,P3.1  短按
#define  KEY_ENTER  (0x01)          // 对应硬件上的Key1,P3.0  短按

#define  KEY_LONG    (0x10)
#define  KEY_ESC_L   (KEY_ESC   | KEY_LONG) // 对应硬件上的Key3,P3.3  长按
#define  KEY_UP_L    (KEY_UP    | KEY_LONG) // 对应硬件上的Key2,P3.1  长按
#define  KEY_ENTER_L (KEY_ENTER | KEY_LONG) // 对应硬件上的Key1,P3.0  长按

#define  KEY_ERR    (0xFF)          // 表示有键按下,但是键值错误

//----------------------------------------------------------------------------//
// 编号 :2
// 名称 :KEY_xxxx_PRESS_MIN_TIME
// 功能 :按键识别时间。按键时长处于20ms--1s之间的认为是短按,1s以外是长按,
//      :不足20ms的是垃圾数据。
//----------------------------------------------------------------------------//
#define KEY_LONG_PRESS_MIN_TIME    100      // 最短长按时间,1s
#define KEY_SHORT_PRESS_MIN_TIME   (2)      // 最短短按时间,20ms
#define KEY_OFF_MIN_TIME           (3)      // 按键松开时,必须经过N个10ms才认为是完全松开。

////////////////////////////////////////////////////////////////////////////////
//                               移植修改结束                                 //
////////////////////////////////////////////////////////////////////////////////
//--------------------------------  类型声明  --------------------------------//
//----------------------------------------------------------------------------//
//类型名称:KeyScanType
//类型功能:单片机扫描按键所需要的结构体。
//成员详解:
//  u8KeyErrFlg, 按键发生错误标志。TRUE = 无错误,FALSE = 产生了错误。

//  u8KeyLast,  上一次扫描时的按键值。这里只是计录上一次扫描时按下的键。
//               合法值为KEY_NULL、KEY_ERR、KEY_ESC、KEY_UP、KEY_ENTER
//  u8KeyCurrent,  本次扫描时的按键值。这里只是计录本次扫描时按下的键。
//               合法值为KEY_NULL、KEY_ERR、KEY_ESC、KEY_UP、KEY_ENTER
//  u8KeyTimer, 按键时长定时器。
//  u8KeyOffTimer, 按键松开时长定时器。
//  u8KeyReg,   键值寄存器,按键动作结束后,如果未发生错误,则该变量中新的按键值。
//               您的程序不应当使用本变量。
//               合法值为KEY_NULL、KEY_ERR、
//               KEY_ESC、KEY_UP、KEY_ENTER
//               KEY_ESC_L、KEY_UP_L、KEY_ENTER_L
//  u8KeyValue,  保存着键值,该变量供用户调用。该变量是u8KeyReg的一个复制版本。
//               该变仅可查询,您不需要在使用后对该变量进行清零操作。
//重要说明:
//----------------------------------------------------------------------------//
typedef struct
{
    PRIVATE
    uint8  u8KeyErrFlg;
    uint8  u8KeyLast;
    uint8  u8KeyCurrent;
    uint8  u8KeyTimer;
    uint8  u8KeyOffTimer;
    uint8  u8KeyReg;

    PUBLIC
    uint8  u8KeyValue;
}KeyScanType;

//------------------------------  全局变量声明  ------------------------------//

//----------------------------------------------------------------------------//
//变量名称:KeyScan
//变量功能:按键扫描参数结构体。
//作用域  :全局、对外完全可见
//重要说明:仅能查询键值KeyScan.u8KeyValue;
//        :您不应当试图改写KeyScan的所有成员。
//----------------------------------------------------------------------------//
extern KeyScanType KeyScan;

//-------------------------------   宏定义   ---------------------------------//
//----------------------------------------------------------------------------//
//宏名    :
//功能    :
//重要说明:无
//----------------------------------------------------------------------------//

//-------------------------------    枚举    ---------------------------------//
//----------------------------------------------------------------------------//
//名称    :
//功能    :
//重要说明:无
//----------------------------------------------------------------------------//

//============================================================================//
//                                 函数声明                                   //
//============================================================================//
extern void App_Init_Key(void);
extern uint8 App_Get_Key_Value(void);

extern void App_Detect_Key(void);

//============================================================================//
//                               函数声明结束                                 //
//============================================================================//

//------------------------------    文件开关    ------------------------------//
// 防止文件包含时多次编本文件,与本文件开头处的 #ifndef 对应。
#endif
//----------------------------------------------------------------------------//

//------------------------------    文件结束    ------------------------------//

网友A:
TypeRedefine.H文件:
  1. /*
  2. ********************************************************************************
  3. * 开发环境  : Keil4
  4. * 文件名    : TypeRedefine.H
  5. * 程序员    : 3htech
  6. * 开发时间  : 2012-06-04
  7. * 描述      : 类型重新定义。
  8. * 生存条件  : 自由存在。
  9. *-------------------------------------------------------------------------------
  10. * 修 改    :
  11. * 日 期    :
  12. * 描  述    :
  13. *-------------------------------------------------------------------------------
  14. ********************************************************************************
  15. */

  16. //------------------------------    文件开关    ------------------------------//
  17. // 防止文件包含时多次编本文件,与本文件结尾处的endif对应。
  18. #ifndef     _TYPEREDEFINE_H_
  19.     #define _TYPEREDEFINE_H_
  20. //----------------------------------------------------------------------------//

//------------------------------ 系统头文件包含 ------------------------------//
#include<stdio.H>       // 为了使用NULL的定义。

//----------------------------- 自定义头文件包含 -----------------------------//
//无
//--------------------------------  类型声明  --------------------------------//
//----------------------------------------------------------------------------//
//类型名称:
//类型功能:
//成员详解:
//重要说明:
//----------------------------------------------------------------------------//

//------------------------------  全局变量定义  ------------------------------//
//无

//--------------------------------------------------------------//
//                     类型重新定义
//名称:类型重新定义
//功能:
//      51系列单片机应用下的类型重新定义。
//      使用的是8位单片机,因此char是8位,int为16位,long为32位
//--------------------------------------------------------------//

typedef  bit  bdata   uint1;    //  无符号1 位整型变量需要加前缀u1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无符号8 位整型,前缀u8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 有符号8 位整型,前缀i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 无符号16位整型,前缀u16
typedef   signed int   int16;   // 有符号16位整型,前缀i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 无符号32位整型,前缀u32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   // 有符号32位整型,前缀i32

typedef  float         flt32;   // 单精度浮点数(32位长度),前缀f32

//-------------------------------   宏定义   ---------------------------------//
//----------------------------------------------------------------------------//
//宏名    :TURE, FALSE
//功能    :错误标志或操作完成标志。
//重要说明:无
//----------------------------------------------------------------------------//
#ifndef TRUE
    #define TRUE  0
#endif

#ifndef FALSE
    #define FALSE 1
#endif

//----------------------------------------------------------------------------//
//宏名    :PRIVATE, PUBLIC
//功能    :仅仅显示表明哪些是私有变量,哪些可以自由访问。
//重要说明:无
//----------------------------------------------------------------------------//
#ifndef PRIVATE
    #define PRIVATE
#endif

#ifndef PUBLIC
    #define PUBLIC
#endif
//------------------------------    文件开关    ------------------------------//
// 防止文件包含时多次编本文件,与本文件开头处的 #ifndef 对应。
#endif
//----------------------------------------------------------------------------//

//------------------------------    文件结束    ------------------------------//

网友A:
Config.H文件:
  1. /*
  2. ********************************************************************************
  3. * 开发环境  : Keil4
  4. * 文件名    : Config.H
  5. * 程序员    : 3htech
  6. * 开发时间  : 2012-06-06
  7. * 描述      : 所有头文件的总集合
  8. * 生存条件  : 自由存在。
  9. *-------------------------------------------------------------------------------
  10. * 修 改    :
  11. * 日 期    :
  12. * 描  述    :
  13. *-------------------------------------------------------------------------------
  14. ********************************************************************************
  15. */

  16. //------------------------------    文件开关    ------------------------------//
  17. // 防止文件包含时多次编本文件,与本文件结尾处的endif对应。
  18. #ifndef         _CONFIG_H_
  19.     #define     _CONFIG_H_
  20. //----------------------------------------------------------------------------//

//------------------------------ 系统头文件包含 ------------------------------//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 自定义头文件包含 -----------------------------//

// 单片机头文件
//=============================//
#include "ATT703x.H"

// 公共层
//=============================//
#include "TypeRedefine.H"

  33. // 应用层
  34. //=============================//

  35. // 芯片驱动
  36. //=============================//

  37. // 总线驱动
  38. //=============================//

//------------------------------    文件开关    ------------------------------//
// 防止文件包含时多次编本文件,与本文件开头处的 #ifndef 对应。
#endif
//----------------------------------------------------------------------------//

//------------------------------    文件结束    ------------------------------//

网友B(2015-02-23):
不错,下载来慢慢研究,谢谢!

网友C(2015-07-27):
  号东西呀!!!
不知道会不会用到了

网友D(2018-02-09):
不错,很有研究价值

网友E(2018-08-08):
不错   很值得研究

网友F(2018-11-05):
向楼主学习,注译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