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菜的EEPROM学习之路

楼主(2014-12-20):
零:接上回http://www.51hei.com/bbs/dpj-29235-1.html
上回书说到了标准IIC的编写,函数参数是指针和字节数,并非是以IIC地址和寄存器地址作参数,何故?小白菜考虑着,要想真正的适应大部分IIC器件的IIC操作而不必写两个功能相同的函数,用指针和字节数作参数是最好的选择。大虾们可能觉得这是为了统一而统一,这点必须承认。在参数传递效率上,确实比直接传递数据要低,但是小白菜接触到的IIC器件,没有一个是需要时时写入的(这里的时时是指MCU空闲下来就读取或写入IIC器件数据)。用的最多的是EEPROM、还有xxx7290(键盘数码管扫描芯片)、铁电存储器,测温芯片。这些器件没有一个是需要实时操作的,也就是说小白菜接触的IIC器件对实时性要求不高。于是,小白菜可以忽略参数传递效率的问题。当然“为了统一而统一”这个目的是去不掉的。
一:为了那“可爱”的目的。
还是2011年,小白菜空闲时,觉得以前用的AT24Cxx系列EEPROM的驱动不能相互兼容,你用24C02和用24C64,就得换驱动,从工程中去掉原来,然后添加上新的,相当的麻烦。于是小白菜便想,都是同一系列的产器,为什么不能用同一个驱动?
于是,小白菜得到了他的目的:
1编写一个能适应AT24Cxx全系列的驱动函数,对外只有两个函数,写EEPROM函数和读EEPROM函数;
2移植时(包括更换不同容量的芯片)只需要改变很少的宏定义选项就能完成。
二:发现共性(操作过程的比较与抽象)
1为了实现这两个目的,小白菜开始看手册,并写记录下AT24Cxx系列EEPROM的一些参数,见表1和表2。

表1:AT24Cxx比较
型号
容量(字节)
最大级联数
页字节数
地址字节数
写入时间
AT24C01
128 = 0x0080
8
8
2

5ms

(最大)
AT24C02
256 = 0x0100
8
8
2
AT24C04
512 = 0x0200
4
16
2
AT24C08
1024 = 0x0400
2
16
2
AT24C16
2048 = 0x0800
1
16
2
AT24C32
4096 = 0x1000
8
32
3
AT24C64
8192 = 0x2000
8
32
3
AT24C128
16384 = 0x4000
8
64
3
AT24C256
32768 = 0x8000
8
64
3

表2:AT24Cxx的IIC操作地址比较(二进制)

A2、A1、A0指的是芯片引脚,a14—a0指的是字节地址
型号
1个字节

MSB----LSB
2个字节

MSB----LSB
3字节

MSB----LSB
AT24C01
1     0     1    0

A2   A1   A0    R/W
0   a6   a5   a4

a3  a2   a1   a0
不发送
AT24C02
1     0     1    0

A2   A1   A0    R/W
a7  a6   a5   a4

a3  a2   a1   a0
不发送
AT24C04
1     0     1    0

A2   A1   a8   R/W
a7  a6   a5   a4

a3  a2   a1   a0
不发送
AT24C08
1     0     1    0

A2   a9    a8    R/W
a7  a6   a5   a4

a3  a2   a1   a0
不发送
AT24C16
1     0     1    0

a10  a9    a8    R/W
a7  a6   a5   a4

a3  a2   a1   a0
不发送
AT24C32
1     0     1    0

A2   A1   A0    R/W
0    0    0    0

a11  a10   a9   a8
a7  a6   a5   a4

a3  a2   a1   a0
AT24C64
1     0     1    0

A2   A1   A0    R/W
0    0     0     a12

a11  a10   a9   a8
a7  a6   a5   a4

a3  a2   a1   a0
AT24C128
1     0     1    0

A2   A1   A0    R/W
0    0    a13    a12

a11  a10   a9   a8
a7  a6   a5   a4

a3  a2   a1   a0
AT24C256
1     0     1    0

A2   A1   A0    R/W
0    a14   a13   a12

a11  a10   a9   a8
a7  a6   a5   a4

a3  a2   a1   a0
由表1和表2,小白菜开始想,不同容量的需要进行地址处理和页处理。小白菜还设想,在应用中,不大可能不同容量的EEPROM一起使用;有可能访问的数量大于芯片容量,所以要有溢出检测……小白菜想了很多,并整理了一个大体的思路。
读写函数 → 先要进行参数检查 → 进行溢出检测 → 地址处理 → 读写数据( →  写数据时写入等待) → 返回操作状态。
三 代码编写
小白菜用上面的流程,开始了代码的编写。写代码时,地址处理部分需要使用条件编译来实现不同芯片的操作;写入等待函数需要有超时机制……写啊写,写啊写,小白菜终于写出来了。列位看官,请继续向下看。
四 使用说明
4.1 移植修改  移植修改在H文件中的“移植修改”部分。这里有5处需要修改。
//----------------------------------------------------------------------------//
// 编号:1
// 名称:
// 功能:单片机寄存器头文件,例如reg51.h
//----------------------------------------------------------------------------//
#include "ATT703x.H"
4.1.1  请您把使用的单片机的头文件包含进来。大虾们用过MCU 多了,知道不同的MCU,其寄存器定义是不一样滴,不是所有的51 单片机都用Reg51.H 或Reg52.H 头文件。
//--------------------------------------------------------------------------//
// 编号 :2
// 名称 :AT24Cxx
// 功能 :选择您所使用的EEPROM芯片型号。只能启用一条宏。
//      :不支持一条总线上挂不同的EEPROM,支持同类型的多个EEPROM挂在总线上。
//--------------------------------------------------------------------------//
//  #defineAT24C01         // 使用AT24C01,则启用本句并屏蔽其它语句。
//  #defineAT24C02         // 使用AT24C02,则启用本句并屏蔽其它语句。
    #defineAT24C04         // 使用AT24C04,则启用本句并屏蔽其它语句。
//  #defineAT24C08         // 使用AT24C08,则启用本句并屏蔽其它语句。
//  #defineAT24C16         // 使用AT24C16,则启用本句并屏蔽其它语句。
//  #defineAT24C32         // 使用AT24C32,则启用本句并屏蔽其它语句。
//  #defineAT24C64         // 使用AT24C64,则启用本句并屏蔽其它语句。
//  #defineAT24C128        //使用AT24C128,则启用本句并屏蔽其它语句。
//  #defineAT24C256        //使用AT24C256,则启用本句并屏蔽其它语句。
4.1.2 这里启用您所用的芯片。不支持不同容量的芯片挂接在同一总线上。
//--------------------------------------------------------------------------//
// 编号 :3
// 名称 :AT24CXX_WP_ENABLE
// 功能 :启用AT24Cxx的写保护功能。为1时启用写保护。为0时不使用写保护。
//      :当WP引脚接地时,请禁用写保护功能。否则会浪费系统资源。
//--------------------------------------------------------------------------//
#define  AT24CXX_WP_ENABLE   (0)
//--------------------------------------------------------------------------//
// 编号 :4
// 名称 :AT24Cxx_WP
// 功能 :写保护引脚所用的口线。启用写保护时,才需要设置本参数
//--------------------------------------------------------------------------//
#if (1 == AT24CXX_WP_ENABLE)
    sbit   AT24Cxx_WP = P1^2;
#endif
4.1.3 这里是关于WP的操作,您可能并不使用写保护并把WP接地。如果AT24CXX_WP_ENABLE为0,即不使用写保护时,写入允许和禁止函数不编译。如果您为了减少改动,也可以把这两个函数体进行条件编译,而只留下一个“空函数”。
//--------------------------------------------------------------------------//
// 编号 :5
// 名称 :AT24Cxx_Delay_1ms()
// 功能 :精确的1毫秒延时函数。这里请使用您系统中的微秒延时函数。
//      :例如,您的延时函数是Delay_1us(),那么您可以使用下句
//      :#defineMK_Delay_1us()  Delay_1us()
//      :来实现延时。
//--------------------------------------------------------------------------//
#include "Delay.H"      // 您系统所用延时函数声明所在的头文件。
#define AT24Cxx_Delay_1ms()   Delay_MS(1)
4.1.4 这里的软件1ms延时函数用于写入等待。延时必须在1ms左右。
4.2 函数说明
4.2.1 从AT24Cxx中读取数据函数
//----------------------------------------------------------------------------//
//                    从AT24Cxx中读取多字节数据函数(对外接口)
//函数名称:AT24Cxx_Read_Str
//函数功能:从Addr指定的地址开始读取AT24Cxx,一共读取Num个字节,数据读出后存
//         放在PDat数组中。
//入口参数:
//         A2A1A0:对应芯片A2 A1 A0引脚,低3位有效(高位被忽略).
//         Addr:对24Cxx进行读操作的起始地址。
//        *PDat:数据读取后存放的首地址
//         Num :要读取的字节数
//出口参数:0 = 成功,1 = 失败。
//重要说明:1.读取的第一个字节放在PDat[0]中,第二个放在PDat[1]中,以此类推。
//       :2.若EEPROM剩余空间不足,函数报错。
//----------------------------------------------------------------------------//
extern uint8 AT24Cxx_Read_Str(uint8 A2A1A0, uint16 Addr, uint8*PDat, uint16 Num)
第一个参数A2A1A0的低三位分别对应A2、A1、A0,并且不能对该参数进行检查,所以一定要设置正确。
应用示例:
    芯片的A2、A1、A0接地,并且从0x10地址开始读取,读取的字节数50,数据读取后存放在unsigned char Buf[100]数组中。
解析:由于A2、A1、A0接地,所以第一个参数为0,函数调用是
AT24Cxx_Read_Str(0, 0x10,  Buf,  50)
Buf中存放的EEPROM中(0x10 + i)单元的内容,
4.2.2 向AT24Cxx中写入数据函数
//-------------------------------------------------------------------------------//
//                    向AT24Cxx写入多字节数据函数(对外接口)
//函数名称:AT24Cxx_Write_Str
//函数功能:向AT24Cxx中写入多字节。写入的起始地址由Addr确定,数据存放的首
//         地址在PDat中存放,写入的字节数是Num(16位无符号数)。
//入口参数:
//         A2A1A0:对应芯片A2 A1 A0引脚,低3位有效(高位被忽略).
//         Addr:对24Cxx进行写操作的起始地址。
//        *PDat:发送的数据存放的首地址
//         Num :发送的字节数
//出口参数:0 = 成功,1 = 失败。
//重要说明:1.先发送PDat[0],再发送PDat[1],以此类推。
//       :2.若EEPROM剩余空间不足,函数报错。
//       :3.若启用了写保护功能,必须先使写保护失效,否则无法进行写入。
//-------------------------------------------------------------------------------//
extern uint8 AT24Cxx_Write_Str(uint8 A2A1A0, uint16 Addr, uint8*PDat, uint16 Num)
第一个参数A2A1A0的说明见4.2.1。
若启用了写保护功能,在调用本函数必须调用写入允许函数,否则函数写入出错。
应用示例:
    芯片的A2、A1、A0接地,并且从0x10地址开始写入,写入的字节数50,写入数据存放在unsigned char Buf[100]数组中。Buf写入EEPROM中(0x10 + i)单元。
解析:A2、A1、A0接地,所以第一个参数为0,函数调用是
AT24Cxx_ Write _Str(0, 0x10,  Buf,  50)
4.2.3  AT24Cxx定义允许禁止函数
extern voidAT24Cxx_Write_Enable(void);     // 允许写入。
extern voidAT24Cxx_Write_Disable(void);    // 禁止写入。
这两个函数是写入允许和禁止函数,实际是操作WP引脚。您也可以改为宏定义,这里小白菜就不弄啦。这两个函数受AT24CXX_WP_ENABLE的控制。AT24CXX_WP_ENABLE为1时,即打开写保护,当写入时,必须先调用AT24Cxx_Write_Enable()函数,以使能写入。
这对函数应成对的调用哦(就像进入和退出临界区函数一样),要不然写保护有没有意义了。
五 最后的有用的话
这套驱动,小白菜只测试过AT24C64和AT24C04,其他并没有测试过。所以要慎用哦。欢迎各位童鞋进行拍砖!要是有Bug,小白菜也非常希望大家能给小白菜说一声哦~
非常感谢~

楼主:
主程序文件:
/*
********************************************************************************
*
*
*
*     地址:
*                  (c) Copyright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
* 开发环境  : Keil3
* 文件名    : BusIIC.C
* 程序员    : 3htech
* 开发时间  : 2011
* 描述      : IIC总线抽象。使用51单片机IO口线来模拟IIC总线。
* 生存条件  : 类型重定义,微秒级精确延时函数Delay1US(),Delay2US(),Delay5US();
*-------------------------------------------------------------------------------
* 修 改    :
* 日 期    :
* 描  述    :
*-------------------------------------------------------------------------------
********************************************************************************
*/
//------------------------------    程序开关    ------------------------------//
//----------------------------------------------------------------------------//
// 开关名 :IIC_IO_ENABLE
//  功能  :使能H文件中的SDA和SCL信号线。使其仅在本文件中可见。
//----------------------------------------------------------------------------//
#define IIC_IO_ENABLE

  28. //------------------------------ 系统头文件包含 ------------------------------//
  29. // 无

  30. //----------------------------- 自定义头文件包含 -----------------------------//
  31. #include"BusIIC.H"

//------------------------------  全局变量定义  ------------------------------//

//----------------------------------------------------------------------------//
//变量名称:IICBuf
//变量功能:仅用于IIC_MCU_Send_SDA_Byte()和IIC_MCU_Rcv_SDA_Byte()函数中。
//        :用来辅助IIC发送和接收过程。(仅限本文件使用)。IICBuf可位寻址。
//作用域  :仅限本文件、对外完全不可见
//重要说明:无
//----------------------------------------------------------------------------//
static uint8 bdata IICBuf;

sbit IICBufBit7 = IICBuf^7;    // IICBuf的第7位,用于IIC发送
sbit IICBufBit0 = IICBuf^0;    // IICBuf的第0位,用于IIC接收

//-------------------------------   宏定义   ---------------------------------//
//----------------------------------------------------------------------------//
//宏名    :IIC_ACK、IIC_N_ACK
//功能    :IIC应答信号类型。
//重要说明:仅用于IIC_MCU_Rcv_ACK()和IICMCUSendACK()函数的相关操作。
//----------------------------------------------------------------------------//
#define IIC_ACK    0    //应答信号
#define IIC_N_ACK  1    //非应答信号或无应答


//                            本文件专用函数定义                              //



//                            本文件专用函数定义                              //


//----------------------------------------------------------------------------//
//                             微秒级延时函数函数(仅限本文件使用)
//函数名称:IIC_Delay_nUS()
//函数功能:启动IIC总线,即发送IIC起始条件。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重要说明:无
//----------------------------------------------------------------------------//
#define IIC_Delay_2US()   IIC_Delay_1US();IIC_Delay_1US()
#define IIC_Delay_5US()   IIC_Delay_2US();IIC_Delay_2US();IIC_Delay_1US()

//----------------------------------------------------------------------------//
//                             IIC总线起动函数(仅限本文件使用)
//函数名称:IIC_Start
//函数功能:启动IIC总线,即发送IIC起始条件。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重要说明:无
//----------------------------------------------------------------------------//
static void IIC_Start(void)
{
    SDA = 1;            //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IIC_Delay_1US();    // 延时1us

    SCL = 1;            //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
    IIC_Delay_5US();    // 延时5us

    SDA = 0;            // 发送起始信号,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7us
    IIC_Delay_5US();    // 延时5us

    SCL = 0;            //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IIC_Delay_5US();
}
//-------------------------------------------------------------------------------//
//                      IIC总线结束函数(仅限本文件使用)
//函数名称:IIC_Stop
//函数功能:结束I2C总线,即发送I2C结束条件。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重要说明:无
//-------------------------------------------------------------------------------//
static void IIC_Stop(void)
{
    SDA = 0;            //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IIC_Delay_1US();    // 延时1us

    SCL = 1;            //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us
    IIC_Delay_5US();    // 延时5us

    SDA = 1;            //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时间大于4us
    IIC_Delay_5US();    // 延时5us
}

//-------------------------------------------------------------------------------//
//                     MCU发送一字节数据到SDA函数(仅限本文件使用)
//函数名称:IIC_MCU_Send_SDA_Byte
//函数功能:单片机发送1字节数据到SDA上。
//入口参数:DataValue,要发送的一字节数据
//出口参数:无
//重要说明:本函数与ACK信号无任何关联。
//          使用本函数后应立即调用MCU接收ACK信号函数IICMCURcvACK()以判断传输是否成功。
//-------------------------------------------------------------------------------//
static void IIC_MCU_Send_SDA_Byte(uint8 DataValue)
{
    uint8 i = 0;

    // 把要发送的数据送入IIC数据缓冲区IICBuf中。(该变量定义在文件开头)
    IICBuf = DataValue;

    // 开始发送数据,数据从高位开始发送
    for(i = 0; i < 8; i++)
    {
        // 时钟线拉低,总时间大于4.7us
        SCL = 0;

        // 高位数据放到总线上
        SDA = IICBufBit7;

        // 时钟低电平时间大于4.7us
        IIC_Delay_5US();

        // 数据保持时间大于4us。(即时钟线高电平宽度大于4us)
        SCL = 1;
        IIC_Delay_5US();

        // IICBuf左移一位,为发送下一位做准备
        IICBuf <<= 1;
    }

    // 钳住I2C总线,准备接收ACK信号
    SCL = 0;
    IIC_Delay_5US();
}

//-------------------------------------------------------------------------------//
//                 MCU从SDA上接收一字节数据函数(仅限本文件使用)
//函数名称:IIC_MCU_Rcv_SDA_Byte
//函数功能:单片机从SDA线上接收1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接收到的一字节数据。
//重要说明:本函数与ACK信号无任何关联。
//          使用本函数后应立即调用MCU发送ACK信号函数IICMCUSendACK()来进行应答或非应答。
//-------------------------------------------------------------------------------//
static uint8 IIC_MCU_Rcv_SDA_Byte(void)
{
    uint8  i = 0;

    // 此时IICBuf用作接收缓冲器,所以先清0
    IICBuf = 0;

    //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SDA = 1;

    // 开始接收数据
    for(i = 0; i < 8; i++)
    {
        // 时钟为低,使器件输出数据到SDA线上
        SCL = 0;
        IIC_Delay_5US();    //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us

        // 时钟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SCL = 1;
        IIC_Delay_5US();    // 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7us

        // 接收数据
        IICBuf <<= 1;       // 先左移一位
        IICBufBit0 = SDA;   // 读取SDA并放入IICBuf的最低位中
    }

    //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SCL = 0;
    IIC_Delay_5US();

    // 返回接收到的数据
    return(IICBuf);
}

//-------------------------------------------------------------------------------//
//                     MCU发送ACK信号函数(仅限本文件使用)
//函数名称:IIC_MCU_Send_ACK
//函数功能:主控器进行应答信号(可以是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应答信号类型,仅以宏 IIC_ACK表示ACK应答信号,IIC_N_ACK表示非应答信号。
//出口参数:无
//重要说明:在调用完IIC_MCU_Rcv_SDA_Byte()函数后,应立即调用本函数进行应答或非应应答。
//        :这里不检查参数的合法性。为保证参数不出错,请您一定只使用宏
//        :IIC_ACK 和 IIC_N_ACK 来做参数。
//-------------------------------------------------------------------------------//
static void IIC_MCU_Send_ACK(bit ACK_Tpye)
{
    // 在SDA建立数据之前,SCL是低电平,因为本函数只能跟在IICMCURcvSDAByte()函数之后。
    if(IIC_N_ACK == ACK_Tpye)
    {
        SDA = 1;    // 发出非应答信号
    }
    else
    {
        SDA = 0;    // 发出应答信号
    }

    // 时钟低电平时间大于4.7us
    IIC_Delay_5US();

    // 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us
    SCL=1;
    IIC_Delay_5US();

    // 清时钟线,钳住II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或停止
    SCL=0;
    IIC_Delay_2US();
}

//-------------------------------------------------------------------------------//
//                      MCU接收ACK信号函数(仅限本文件使用)
//函数名称:IIC_MCU_Rcv_ACK
//函数功能:MCU接收IIC从器件发送的ACK信号.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IIC_N_ACK = 表示未收到ACK应答信号,说明传输未成功。
//          IIC_ACK   = 表示收到ACK应答信号,说明传输成功。
//重要说明:此函数应在使用完字节发送函数IIC_MCU_Send_SDA_Byte后立即使用以判断传输是否成功。
//-------------------------------------------------------------------------------//
static uint8 IIC_MCU_Rcv_ACK(void)
{
    bit ACK_Type = 0;  // 作用:暂时存储ACK信号

    // 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
    SDA = 1;

    IIC_Delay_5US();

    // 应答信号宽度大于4us
    SCL = 1;
    IIC_Delay_5US();

    // 检查是否收到了应答信号
    if(1 == SDA)
    {
        ACK_Type = IIC_N_ACK;   // 未收到应答信号,ACKtmp赋值为非应答标志IIC_N_ACK
    }
    else
    {
        ACK_Type = IIC_ACK;     // 收到应答信号,ACKtmp赋值为应答标志IIC_ACK
    }

    //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新数据或停止发送
    SCL = 0;
    IIC_Delay_5US();

    // 返回接收到的ACK信号类型。
    return ACK_Type;
}


//                          本文件专用函数定义结束                            //


  238. 
  239. //                             对外服务函数定义                               //
  240. 

//----------------------------------------------------------------------------//
//                    MCU向IIC器件发送多字节数据函数(对外提供服务)
//函数名称:IIC_MCU_Send_Str
//函数功能:MCU向IIC从器件发送多字节数据。本函数是写IIC从器件的抽象函数。
//入口参数:
//          *PAddr:    IIC地址以及子地址。PAddr[0]中存放IIC地址,后面的存放子地址。
//          AddrNum :  IIC以及子地址的字节数。不可为0.
//
//          *PDataAddr:第2批发送的数据的首地址。这部分是发送的数据。
//          DataNum :  第2批要发送的字节数(最大为65536个字节)。为0时不发送这一部分。
//出口参数:0 = 操作成功,1 = 操作出错。
//重要说明:这是一个从启动IIC总线到发送数据再到最后结束总线为止的完整的发送过程。
//          数据发送的顺序是先发送PAddr[0],最后发送PAddr[AddrNum - 1],然后发送
//          PDataAddr[0],最后发送PDataAddr[DataNum - 1]。
//          一般地,PAddr用于发送器件IIC地址和子地址,PDataAddr用于发送数据。
//          本函数对有无子地址的IIC器件都适用。
//----------------------------------------------------------------------------//
extern uint8 IIC_MCU_Send_Str(uint8 *PAddr, uint8 AddrNum, uint8 *PDataAddr, uint16 DataNum)
{
    uint8 ErrFlg;       // 0 = 传输正确。1 = 传输出错。

    // 初始化局部变量。
    ErrFlg = 0;

    // 参数检查
    if(0 == AddrNum)
    {
        ErrFlg = 1;
    }

    //启动总线
    if(0 == ErrFlg)
    {
        IIC_Start();
    }

    // 开始发送IIC地址(以及子地址)数据
    for( ; AddrNum > 0;  AddrNum--)
    {
        if(1 == ErrFlg)               // 如果传输过程中出错,则立即终止传输。
        {
            break;
        }

        IIC_MCU_Send_SDA_Byte(*PAddr);      // 发送数据

        if(IIC_N_ACK == IIC_MCU_Rcv_ACK())
        {
            ErrFlg = 1;               // 未收到从器件的应答信号,说明传输出错。
        }

        PAddr++;                            // 为发送下一个数据作准备
    }

    // 开始发送数据
    for( ; DataNum > 0;  DataNum--)
    {
        if(1 == ErrFlg)               // 如果传输过程中出错,则立即终止传输。
        {
            break;
        }

        IIC_MCU_Send_SDA_Byte(*PDataAddr);  // 发送数据

        if(IIC_N_ACK == IIC_MCU_Rcv_ACK())  // 未收到从器件的应答信号,说明传输出错。
        {
            ErrFlg = 1;
        }

        PDataAddr++;                        // 为发送下一个数据作准备
    }

    // 结束总线。不论传输是否出错,都要关闭总线。
    IIC_Stop();

    // 返回出错信息。
    return ErrFlg;
}

//----------------------------------------------------------------------------//
//                  MCU从有子地址的IIC器件中接收多字节函数(对外接口)
//函数名称:IICMCURcvStr
//函数功能:本函数用于有子地址的IIC器件的读操作。
//入口参数:
//          *PAddr:    IIC地址以及子地址。PAddr[0]中存放IIC地址,后面的存放子地址。
//          AddrNum :  IIC以及子地址的字节数。为0时出错.
//
//        *PDataAddr:存放所接收数据的首地址
//         DataNum :  要接收的字节数。合法值1-65535。为0时出错。
//
//出口参数:0 = 操作成功,1 = 操作出错。
//重要说明:
//有子地址的IIC器件的读操作是:
//  MCU先启动总线,然后发送器件的IIC地址和需要操作的子地址
//(这一部分就是*PAddr),之后重新启动总线,再次发送器件的IIC地址且最低位置1以表明是读
// 操作,等待应答后便开始接收数据(这一部分是*PDataAddr),最后关闭总线。
//----------------------------------------------------------------------------//
extern uint8 IIC_MCU_Rcv_Str(uint8 *PAddr, uint8 AddrNum,  uint8 *PDataAddr, uint16 DataNum)
{
    uint8 IICAddr;
    uint8 ErrFlg;           // 0 = 传输正确。1 = 传输出错。

    // 初始化局部变量。
    ErrFlg   = 0;
    IICAddr  = PAddr[0];    // IIC地址放在PAddr[0]中。

    // 参数检查
    if((0 == AddrNum) || (0 == DataNum))
    {
        ErrFlg = 1;         // 参数出错。
    }

    //启动总线
    if(0 == ErrFlg)
    {
        IIC_Start();
    }

    // 开始发送IIC地址和子地址。
    for(  ; AddrNum > 0; AddrNum--)
    {
        if(1 == ErrFlg)               // 如果传输过程中出错,则立即终止传输。
        {
            break;
        }

        IIC_MCU_Send_SDA_Byte(*PAddr);      // 发送数据

        if(IIC_N_ACK == IIC_MCU_Rcv_ACK())  // 检测是否收到从器件的应答信号
        {
            ErrFlg = 1;               // 未收到从器件的应答信号,传输出错。
        }

        PAddr++;                            // 为发送下一个数据作准备
    }

    //重新启动总线。
    if(0 == ErrFlg)
    {
        IIC_Start();

    // 开始发送IIC地址,此时bit[0]要为1以表明是要读。
        IIC_MCU_Send_SDA_Byte(IICAddr | 0x01);

        if(IIC_N_ACK == IIC_MCU_Rcv_ACK())  // 检测是否收到从器件的应答信号
        {
            ErrFlg = 1;               // 未收到从器件的应答信号,传输出错。
        }
    }

    // 接收数据。
    if(0 == ErrFlg)
    {
        // MCU接收IIC器件发送前(DataNum-1个数据)的数据
        for(  ;  DataNum > 1; DataNum--)
        {

            *PDataAddr = IIC_MCU_Rcv_SDA_Byte();// 接收数据

            IIC_MCU_Send_ACK(IIC_ACK);          // 发送ACK应答信号

            PDataAddr++;                        // 为接收下一个数据作准备
        }

        // 接收最后一字节数据
        *PDataAddr = IIC_MCU_Rcv_SDA_Byte();

        IIC_MCU_Send_ACK(IIC_N_ACK);            // 发送非应答信号
    }

    // 结束总线。不论传输是否出错,都要关闭总线。
    IIC_Stop();

    // 返回出错信息。
    return ErrFlg;
}

//----------------------------------------------------------------------------//
//                  MCU从IIC总线接收多字节函数(对外接口) (未测试)
//函数名称:IIC_MCU_Rcv_NoReg_Str
//函数功能:本函数用于无子地址的IIC器件的读操作。
//入口参数:
//         IICAddr:IIC地址。
//        *PRcvDat:存放所接收数据的首地址
//         RcvNum :要接收的字节数。不可为0.
//出口参数:0 = 操作成功,1 = 操作出错。
//重要说明:

//无子地址的IIC器件的读操作是:
//  MCU先启动总线,然后发送器件的IIC地址且最低位置1以表明是读操作(这一部分是IICAddr),
//  等待应答后便开始接收数据(这一部分是*PRcvDat),最后关闭总线。
//----------------------------------------------------------------------------//
/*extern uint8 IIC_MCU_Rcv_NoReg_Str(uint8 IICAddr, uint8 *PRcvDat, uint16 RcvNum)
{
    uint8 ErrFlg;           // 0 = 传输正确。1 = 传输出错。

    // 初始化局部变量。
    ErrFlg   = 0;

    // 若需要接收的数据量为0,则直接返回。您不应该使RcvNum为0.
    if(0 == RcvNum)
    {
        ErrFlg =  1;
    }

    // 启动总线。
    if(0 == ErrFlg)
    {
        IIC_Start();
    }

    // 开始IIC地址。
    if(0 == ErrFlg)
    {
        IIC_MCU_Send_SDA_Byte(IICAddr|0x01);

        if(IIC_N_ACK == IIC_MCU_Rcv_ACK())  // 检测是否收到从器件的应答信号
        {
            ErrFlg = 1;                       // 未收到从器件的应答信号,说明传输出错,返回IIC出错信息。
        }
    }

    // 接收前(RcvNum-1)个字节数据
    if(0 == ErrFlg)
    {
        for(  ; RcvNum > 1; RcvNum--)
        {
            *PRcvDat = IIC_MCU_Rcv_SDA_Byte();  // 接收数据

            IIC_MCU_Send_ACK(IIC_ACK);          // 发送ACK应答信号

            PRcvDat++;                          // 指针加1,为接收下一个数据作准备
        }

        // 接收最后一字节数据
        *PRcvDat = IIC_MCU_Rcv_SDA_Byte();

        IIC_MCU_Send_ACK(IIC_N_ACK);    // 发送非应答信号
    }

    // 结束总线
    IIC_Stop();

    // 返回出错信息。
    return ErrFlg;
}*/

//                           对外服务函数定义结束                             //


楼主:
BusIIC.H文件:
/*
********************************************************************************
*
*
*
*     地址:
*                  (c) Copyright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
* 开发环境  : Keil3
* 文件名    : BusIIC.H
* 程序员    : 3htech
* 开发时间  : 2011
* 描述      : IIC总线抽象。使用51单片机IO口线来模拟IIC总线。
* 生存条件  : 类型重定义,微秒级精确延时函数Delay1US(),Delay2US(),Delay5US();
*-------------------------------------------------------------------------------
* 修 改    :
* 日 期    :
* 描  述    :
*-------------------------------------------------------------------------------
********************************************************************************
*/

//------------------------------    文件开关    ------------------------------//
// 防止文件包含时多次编本文件,与本文件结尾处的endif对应。
#ifndef         _BUSIIC_H_
    #define     _BUSIIC_H_
//----------------------------------------------------------------------------//

  27. //------------------------------ 系统头文件包含 ------------------------------//
  28. #include<intrins.h>            // 为了使用_nop_()函数

  29. //----------------------------- 自定义头文件包含 -----------------------------//
  30. #include"TypeRedefine.H"


//                                移植修改(3处)                               //

//----------------------------------------------------------------------------//
// 编号 :1
// 名称 :
// 功能 :单片机寄存器头文件,例如reg51.h
//----------------------------------------------------------------------------//
#include "ATT703x.H"

//----------------------------------------------------------------------------//
// 编号 :2
// 名称 :SDA, SCL
// 功能 :模拟I2C数据传送位
//----------------------------------------------------------------------------//
#if defined(IIC_IO_ENABLE)

    sbit SDA = P0^0;    // 模拟I2C数据传送位。
    sbit SCL = P2^6;    // 模拟I2C时钟控制位。

#endif

//----------------------------------------------------------------------------//
// 编号 :3
// 名称 :IIC_Delay_1US()
// 功能 :精确的1微秒延时函数。请根据您所用的单片机来正确设置。
//      :如果您的系统中有精确的微妙级延时函数,那么您可以直接使用。
//      :例如,您的延时函数是Delay_1us(),那么您可以使用下句
//      :#define IIC_Delay_1us()  Delay_1us()
//      :来实现延时。
//----------------------------------------------------------------------------//
#define IIC_Delay_500ns()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define IIC_Delay_1US()   IIC_Delay_500ns();IIC_Delay_500ns();


//                               移植修改结束                                 //


  63. //------------------------------  全局变量声明  ------------------------------//
  64. // NULL

  65. //-------------------------------   宏定义   ---------------------------------//


//                                 函数声明                                   //

extern uint8 IIC_MCU_Send_Str(uint8 *PAddr, uint8 AddrNum, uint8 *PDataAddr, uint16 DataNum);

extern uint8 IIC_MCU_Rcv_Str(uint8 *PAddr, uint8 AddrNum,  uint8 *PDataAddr, uint16 DataNum);

//extern uint8 IIC_MCU_Rcv_NoReg_Str(uint8 IICAddr, uint8 *PRcvDat, uint16 RcvNum);


//                               函数声明结束                                 //


//------------------------------    文件开关    ------------------------------//
// 防止文件包含时多次编本文件,与本文件开头处的 #ifndef 对应。
#endif
//----------------------------------------------------------------------------//

楼主:
ChipAT24Cxx.C文件:
/*
********************************************************************************
*
*
*
*
*                  (c) Copyright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
* 开发环境  : Keil4
* 文件名    : ChipAT24Cxx.C
* 程序员    : 3htech
* 开发时间  : 20110907--20110907
* 描述      : EEPROM芯片AT24Cxx驱动。   其他与AT24C比完全兼容的EEPROM芯片也可使用本驱动。
*           :不支持不同容量的EEPROM混用,同容量的EEPROM可以一起使用。
* 生存条件  : 类型重定义,还需要一个毫秒级精确延时函数Delay_MS();
*-------------------------------------------------------------------------------
* 修 改    :
* 日 期    :
* 描  述    :
*-------------------------------------------------------------------------------
********************************************************************************
*/
//------------------------------    程序开关    ------------------------------//
// 无

//------------------------------ 系统头文件包含 ------------------------------//
// 无

//----------------------------- 自定义头文件包含 -----------------------------//
#include"ChipAT24Cxx.H"

//------------------------------  全局变量定义  ------------------------------//
// NULL

//-------------------------------   宏定义   ---------------------------------//
//----------------------------------------------------------------------------//
//宏名    :IIC_ADDR_AT24CXX
//功能    :AT24Cxx的IIC地址。仅限本文件使用。
//重要说明:AT24Cxx的IIC地址只有高4位有效。
//----------------------------------------------------------------------------//
#define IIC_ADDR_AT24CXX  0xA0

//----------------------------------------------------------------------------//
//宏名    :AT24CXX_MAX_SIZE
//功能    :AT24Cxx的容量,以字节数为单位。仅限本文件使用。
//重要说明:该宏受.H文件中“移植修改”部分的控制。这里请不要改动。
//----------------------------------------------------------------------------//
#if   defined(AT24C01)
    #define AT24CXX_MAX_SIZE  0x0080    // AT24C01含有1K/8即128个字节

#elif defined(AT24C02)
    #define AT24CXX_MAX_SIZE  0x0100    // AT24C02含有2K/8即256个字节

#elif defined(AT24C04)
    #define AT24CXX_MAX_SIZE  0x0200    // AT24C04含有4K/8即512个字节

#elif defined(AT24C08)
    #define AT24CXX_MAX_SIZE  0x0400    // AT24C08含有8K/8即1K个字节

#elif defined(AT24C16)
    #define AT24CXX_MAX_SIZE  0x0800    // AT24C16含有16K/8即2K个字节

#elif defined(AT24C32)
    #define AT24CXX_MAX_SIZE  0x1000    // AT24C32含有32K/8即4K个字节

#elif defined(AT24C64)
    #define AT24CXX_MAX_SIZE  0x2000    // AT24C64含有64K/8即8K个字节

#elif defined(AT24C128)
    #define AT24CXX_MAX_SIZE  0x4000    // AT24C128含有128K/8即16K个字节

#elif defined(AT24C256)
    #define AT24CXX_MAX_SIZE  0x8000    // AT24C256含有256K/8即32K个字节

#endif

//----------------------------------------------------------------------------//
//宏名    :AT24CXX_PAGEBUF_SIZE
//功能    :AT24Cxx页写缓冲器大小。仅限本文件使用。
//重要说明:该宏受H中移植修改”部分的控制。这里请不要改动。
//----------------------------------------------------------------------------//
#if   defined(AT24C01)
    #define AT24CXX_PAGEBUF_SIZE   8    // AT24C01页写缓冲器大小为8B

#elif defined(AT24C02)
    #define AT24CXX_PAGEBUF_SIZE   8    // AT24C02页写缓冲器大小为8B

#elif defined(AT24C04)
    #define AT24CXX_PAGEBUF_SIZE  16    // AT24C04页写缓冲器大小为16B

#elif defined(AT24C08)
    #define AT24CXX_PAGEBUF_SIZE  16    // AT24C08页写缓冲器大小为16B

#elif defined(AT24C16)
    #define AT24CXX_PAGEBUF_SIZE  16    // AT24C16页写缓冲器大小为16B

#elif defined(AT24C32)
    #define AT24CXX_PAGEBUF_SIZE  32    // AT24C32页写缓冲器大小为32B

#elif defined(AT24C64)
    #define AT24CXX_PAGEBUF_SIZE  32    // AT24C64页写缓冲器大小为32B

#elif defined(AT24C128)
    #define AT24CXX_PAGEBUF_SIZE  64    // AT24C128页写缓冲器大小为64B

#elif defined(AT24C256)
    #define AT24CXX_PAGEBUF_SIZE  64    // AT24C256页写缓冲器大小为64B

#endif


//                            本文件专用函数定义                              //


//----------------------------------------------------------------------------//
//                检测AT24Cxx内部页写(擦写)是否完成函数(仅限本文件使用)
//函数名称:AT24Cxx_Finish_PageWrite
//函数功能:检测AT24Cxx内部是否页写(擦写)完毕。一个页写的内部擦写时间小于10ms。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0,擦写完毕;1,所用时间超过一页最大擦写时间,无应答(芯片或已损坏)。
//重要说明:本函数只供写操作函数AT24CxxWrStr()调用。
//          用于在页写后对AT24Cxx进行检测,以判断其内部是否擦写完毕。
//----------------------------------------------------------------------------//
static uint8 AT24Cxx_Finish_PageWrite(void)
{
    uint8 TimeFlow;         // 时间计数器
    uint8 TmpAddr;
    uint8 ErrFlg;           // 0 = 正确,1 = 出错。

    // 初始化局部变量。
    TmpAddr = IIC_ADDR_AT24CXX; // EEPROM的IIC地址。
    ErrFlg  = 0;

    // 一个页写的内部擦写时间小于10ms,这里检查20次延时已经到了20ms。若还没写完,
    // 则说可能写入失败。
    ErrFlg = 1;

    for(TimeFlow = 0; TimeFlow < 20; TimeFlow++)
    {
                            // 向IIC总线只发送其IIC地址(一字节),并判断是否有回应
        if(0 == IIC_MCU_Send_Str(&TmpAddr,1, &TmpAddr, 0))
        {
            ErrFlg = 0;     // 有回应说明擦写已经完成。
            break;
        }

        AT24Cxx_Delay_1ms();    // 延时1ms
    }

    // 返回出错信息。0 = 擦写完成,1 = 失败。
    return ErrFlg;
}

//----------------------------------------------------------------------------//
//                      AT24Cxx溢出检测函数(仅限本文件使用)
//函数名称:AT24Cxx_OverFlow_Check
//函数功能:检测AT24Cxx是否会发生地址溢出(或翻转)。
//          通过检测EEPROM从当前地址开始的剩余字节数(AT24CXX_MAX_SIZE-Addr)和
//          数据字节数DatSize的大小,来判断是否会发生溢出。当(AT24CXX_MAX_SIZE-Addr)
//          小于DatSize时,溢出、返回1;否则不溢出,返回0。
//入口参数:Addr,AT24Cxx需要操作的起始字节地址。与A2 A1 A0无关。
//          DatSize,需要操作数据的字节数
//出口参数:1,会发生溢出;0,不会发生溢出。
//重要说明:本函数只用于AT24Cxx发送和接收函数,用于在实际操作前进行溢出检测。
//----------------------------------------------------------------------------//

static uint8 AT24Cxx_OverFlow_Check(uint16 Addr, uint16 DatSize)
{
    uint8 ErrFlg;           // 0 = 正确,1 = 出错。

    // 初始化局部变量。
    ErrFlg  = 0;

    // 当前地址已经大于了EEPROM的容量,会发生溢出。
    if(Addr > AT24CXX_MAX_SIZE)
    {
        ErrFlg = 1;
    }
    // EEPROM剩余字节数比需要操作的字节数小,会发生溢出
    else if((AT24CXX_MAX_SIZE - Addr) < DatSize)
    {
        ErrFlg = 1;
    }

    // 返回出错信息。
    return ErrFlg;
}

//-------------------------------------------------------------------------------//
//                      AT24Cxx地址整理函数(仅限本文件使用)
//函数名称:AT24Cxx_Make_Addr
//函数功能:把A2 A1 A0以及字节地址整理成发送格式,然后存放到PAddrBuf数组中。
//          PAddrBuf数组需要3个字节的长度。
//入口参数:
//          A2A1A0:对应芯片A2 A1 A0引脚,低3位有效(高位被忽略)。
//          Addr  :对24Cxx进行操作的起始地址。
//          *PAddrBuf:处理后数据存放的地址。

//出口参数:PAddrBuf数组中有效的字节数。即进行读写前发送的字节数。其中第1个字节是
//          IIC地址和A2 A1 A0(或是a_n)的组合,第2个字节是字节地址,第3个字节(若是
//          有的话)是字节地址。

//重要说明:本函数不支持不同类型的IIC器件一起使用。
//-------------------------------------------------------------------------------//
static uint8 AT24Cxx_Make_Addr(uint8 A2A1A0, uint16 Addr, uint8 *PAddrBuf)
{
    uint8 AvailableLength = 0;

#if   defined(AT24C01)      // 可级联8个器件,7位字节地址,2字节发送。

    // PAddrBuf[0]中存放的是(二进制表示)1  0   1  0    A2  A1  A0  0。
    // PAddrBuf[1]中存放的是(二进制表示)0  a6 a5  a4   a3  a2  a1 a0。

    // 操作数分别是  1 0 1 0        A2  A1  A0  0
    PAddrBuf[0] = IIC_ADDR_AT24CXX | ((A2A1A0 << 1) & 0x0E);
    PAddrBuf[1] = (uint8)(Addr & 0x7F);

    AvailableLength = 2;

#elif defined(AT24C02)      // 可级联8个器件,8位字节地址,2字节发送。

    // PAddrBuf[0]中存放的是(二进制表示)1  0  1  0    A2  A1  A0  0。
    // PAddrBuf[1]中存放的是(二进制表示)a7 a6 a5 a4   a3  a2  a1 a0。

    // 操作数分别是  1 0 1 0           A2  A1  A0  0
    PAddrBuf[0] = IIC_ADDR_AT24CXX | ((A2A1A0 << 1) & 0x0E);
    PAddrBuf[1] = (uint8)(Addr & 0xFF);

    AvailableLength = 2;

#elif defined(AT24C04)      // 可级联4个器件,9位字节地址,2字节发送。

    // PAddrBuf[0]中存放的是(二进制表示)1   0  1   0   A1  A0  a8  0。
    // PAddrBuf[1]中存放的是(二进制表示)a7 a6  a5  a4  a3  a2  a1  a0。

    // 操作数分别是  1 0 1 0            A1 A0                        a8    0
    PAddrBuf[0] = IIC_ADDR_AT24CXX | ((A2A1A0 << 2) & 0x0C) | (uint8)((Addr >> 7) & 0x02);
    PAddrBuf[1] = (uint8)(Addr & 0xFF);

    AvailableLength = 2;

#elif defined(AT24C08)      // 可级联2个器件,10位字节地址,2字节发送。

    // PAddrBuf[0]中存放的是(二进制表示)1   0   1  0   A0  a9  a8  0。
    // PAddrBuf[1]中存放的是(二进制表示)a7 a6  a5  a4  a3  a2  a1 a0。

    // 操作数分别是  1 0 1 0                A0                     a9   a8   0
    PAddrBuf[0] = IIC_ADDR_AT24CXX | ((A2A1A0 << 3) & 0x08) | (uint8)((Addr >> 7) & 0x06);
    PAddrBuf[1] = (uint8)(Addr & 0xFF);

    AvailableLength = 2;

#elif defined(AT24C16)      // 不可级联,11位字节地址,2字节发送。

    // PAddrBuf[0]中存放的是(二进制表示)1   0   1  0  a10  a9  a8  0。
    // PAddrBuf[1]中存放的是(二进制表示)a7 a6  a5  a4  a3  a2  a1 a0。

    // 操作数分别是  1 0 1 0              a10   a9   a8   0
    PAddrBuf[0] = IIC_ADDR_AT24Cxx | (uint8)((Addr >> 7) & 0x0E);
    PAddrBuf[1] = (uint8)(Addr & 0xFF);

    A2A1A0 = 0;    // 故意使用A2A1A0一次,以避免Keil的警告信息

    AvailableLength = 2;

#elif defined(AT24C32)      // 可级联8个器件,12位字节地址,3字节发送。

    // PAddrBuf[0]中存放的是(二进制表示)1    0     1    0    A2   A1   A0   0。
    // PAddrBuf[1]中存放的是(二进制表示)0    0     0    0   a11  a10   a9  a8。
    // PAddrBuf[2]中存放的是(二进制表示)a7   a6   a5   a4    a3   a2   a1  a0。

    // 操作数分别是  1 0 1 0        A2  A1  A0  0
    PAddrBuf[0] = IIC_ADDR_AT24CXX | ((A2A1A0 << 1) & 0x0E);
    PAddrBuf[1] = (uint8)((Addr >> 8) & 0x0F);
    PAddrBuf[2] = (uint8)(Addr & 0xFF);

    AvailableLength = 3;

#elif defined(AT24C64)      // 可级联8个器件,13位字节地址,3字节发送。

    // PAddrBuf[0]中存放的是(二进制表示)1    0     1    0    A2   A1   A0   0。
    // PAddrBuf[1]中存放的是(二进制表示)0    0     0   a12  a11  a10   a9  a8。
    // PAddrBuf[2]中存放的是(二进制表示)a7   a6   a5   a4    a3   a2   a1  a0。

    // 操作数分别是  1 0 1 0        A2  A1  A0  0
    PAddrBuf[0] = IIC_ADDR_AT24CXX | ((A2A1A0 << 1) & 0x0E);
    PAddrBuf[1] = (uint8)((Addr >> 8) & 0x1F);
    PAddrBuf[2] = (uint8)(Addr & 0xFF);

    AvailableLength = 3;

#elif defined(AT24C128)     // 可级联8个器件,14位字节地址,3字节发送。

    // PAddrBuf[0]中存放的是(二进制表示)1    0     1    0      A2   A1   A0   0。
    // PAddrBuf[1]中存放的是(二进制表示)0    0    a13  a12    a11  a10   a9  a8。
    // PAddrBuf[2]中存放的是(二进制表示)a7   a6   a5   a4      a3   a2   a1  a0。

    PAddrBuf[0] = IIC_ADDR_AT24CXX | ((A2A1A0 << 1) & 0x0E);
    PAddrBuf[1] = (uint8)((Addr >> 8) & 0x3F);
    PAddrBuf[2] = (uint8)(Addr & 0xFF);
    A2A1A0 = 0;    // 故意使用A2A1A0一次,以避免Keil的警告信息

    AvailableLength = 3;

#elif defined(AT24C256) //可级联8个器件,15位字节地址,3字节发送。

    // PAddrBuf[0]中存放的是(二进制表示)1    0     1    0      A2   A1   A0   0。
    // PAddrBuf[1]中存放的是(二进制表示)0   a14   a13  a12    a11  a10   a9  a8。
    // PAddrBuf[2]中存放的是(二进制表示)a7   a6   a5   a4      a3   a2   a1  a0。

    // 操作数分别是  1 0 1 0        0  A1  A0  0
    PAddrBuf[0] = IIC_ADDR_AT24CXX | ((A2A1A0 << 1) & 0x0E);
    PAddrBuf[1] = (uint8)((Addr >> 8) & 0x7F);
    PAddrBuf[2] = (uint8)(Addr & 0xFF);

    AvailableLength = 3;

#endif

    //返回PAddrBuf数组中的有效字节数
    return AvailableLength;
}


//                          本文件专用函数定义结束                            //



//                             对外服务函数定义                               //

//----------------------------------------------------------------------------//
//                    允许写入和禁止写入函数(对外接口)
//函数名称:
//函数功能:允许写入和禁止写入。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重要说明:没有启用写保护功能时,本函数不会进行编译。
//----------------------------------------------------------------------------//
#if (1 == AT24CXX_WP_ENABLE)

extern void AT24Cxx_Write_Enable(void)      // 允许写入。
{
    AT24Cxx_WP = 0;
}

extern void AT24Cxx_Write_Disable(void)     // 禁止写入。
{
    AT24Cxx_WP = 1;
}

#endif

//----------------------------------------------------------------------------//
//                    从AT24Cxx中读取多字节数据函数(对外接口)
//函数名称:AT24Cxx_Read_Str
//函数功能:从Addr指定的地址开始读取AT24Cxx,一共读取Num个字节,数据读出后存放在
//          PDat数组中。
//入口参数:
//          A2A1A0:对应芯片A2 A1 A0引脚,低3位有效(高位被忽略).
//          Addr:对24Cxx进行读操作的起始地址。
//         *PDat:数据读取后存放的首地址
//          Num :要读取的字节数
//出口参数:0 = 成功,1 = 失败。
//重要说明:1.读取的第一个字节放在PDat[0]中,第二个放在PDat[1]中,以此类推。
//        :2.若EEPROM剩余空间不足,函数报错。
//----------------------------------------------------------------------------//
extern uint8 AT24Cxx_Read_Str(uint8 A2A1A0, uint16 Addr, uint8 *PDat, uint16 Num)
{
    uint8 ErrFlg;               // 0 = 正确,1 = 错误。
    uint8 AddrBuf[3];           // 该数组用于接收AT24CxxDivideAddr()函数分解后的地址信息。
    uint8 AddrLength;           // 该变量用于指示AddrBuf数组中有效的字节数。

    // 局部变量初始化。
    ErrFlg = 0;

    // 忽略A2A1A0的高位。
    A2A1A0 &= 0x07;

    // 溢出检测
    ErrFlg = AT24Cxx_OverFlow_Check(Addr, Num);

    // 把地址整理成发送格式。并获取地址字节数。
    AddrLength = AT24Cxx_Make_Addr(A2A1A0, Addr, AddrBuf);

    // 读取数据。
    if(0 == ErrFlg)
    {
        ErrFlg = IIC_MCU_Rcv_Str(AddrBuf, AddrLength, PDat, Num);
    }

    // 返回出错信息。
    return ErrFlg;
}

//-------------------------------------------------------------------------------//
//                    向AT24Cxx写入多字节数据函数(对外接口)
//函数名称:AT24Cxx_Write_Str
//函数功能:向AT24Cxx中写入多字节。写入的起始地址由Addr确定,数据存放的首地址在PDat中存
//          放,写入的字节数是Num(16位无符号数)。
//入口参数:
//          A2A1A0:对应芯片A2 A1 A0引脚,低3位有效(高位被忽略).
//          Addr:对24Cxx进行写操作的起始地址。
//         *PDat:发送的数据存放的首地址
//          Num :发送的字节数
//出口参数:0 = 成功,1 = 失败。
//重要说明:1.先发送PDat[0],再发送PDat[1],以此类推。
//        :2.若EEPROM剩余空间不足,函数报错。
//        :3.若启用了写保护功能,必须先使写保护失效,否则无法进行写入。
//-------------------------------------------------------------------------------//
extern uint8 AT24Cxx_Write_Str(uint8 A2A1A0, uint16 Addr, uint8 *PDat, uint16 Num)
{
    uint8 ErrFlg;           // 0 = 正确,1 = 错误。

    uint8 AddrBuf[3];       // 该数组用于接收AT24CxxDivideAddr()函数分解后的地址信息。
    uint8 AddrLength;       // 该变量用于指示AddrBuf数组中有效的字节数。
    uint8 PageRemainSize;   // 该变量用于指示当前页剩余字节数据

    // 局部变量初始化。
    ErrFlg = 0;
    PageRemainSize = 0;

    // 忽略A2A1A0的高位。
    A2A1A0 &= 0x07;

    // 溢出检测
    ErrFlg = AT24Cxx_OverFlow_Check(Addr, Num);

    // 当前页剩余字节数赋给该PageRemainSize变量
    PageRemainSize = AT24CXX_PAGEBUF_SIZE - Addr % AT24CXX_PAGEBUF_SIZE;

    // 如果当前EEPROM写保护,则返回错误。
    #if (1 == AT24CXX_WP_ENABLE)
    if(  1== AT24Cxx_WP)
    {
        ErrFlg = 1;
    }
    #endif

    // -------------写入的字节小于等于当前页的剩余字节------------------
    if(Num <= PageRemainSize)
    {
        if(0 == ErrFlg)
        {
            // 把地址整理成发送格式。并获取地址字节数。
            AddrLength = AT24Cxx_Make_Addr(A2A1A0, Addr, AddrBuf);

            // 发送数据。一次写入所有字节,即Num个字节
            ErrFlg |= IIC_MCU_Send_Str(AddrBuf, AddrLength, PDat, Num);

            // 等待AT24Cxx擦写完毕
            ErrFlg |= AT24Cxx_Finish_PageWrite();
        }
    }
    // --------------写入的字节数大于当前页的剩余字节数-----------------
    else
    {
        ////// 先写当前页 //////
        if(0 == ErrFlg)
        {
            // 把地址整理成发送格式。并获取地址字节数。
            AddrLength = AT24Cxx_Make_Addr(A2A1A0, Addr, AddrBuf);

            // 写当前页剩余字节。
            ErrFlg |= IIC_MCU_Send_Str(AddrBuf, AddrLength, PDat, PageRemainSize);

            // 等待AT24Cxx擦写完毕
            ErrFlg |= AT24Cxx_Finish_PageWrite();

            // 改变相应的变量的值,为下次发送做准备
            Addr += PageRemainSize;           // AT24Cxx写入地址增加
            PDat += PageRemainSize;           // 存放数据的地址增加
            Num  -= PageRemainSize;           // 需要写入的字节数减少
        }// if(0 == ErrFlg)

        ////// 写当前页完毕 //////

        //////  写中间整页  //////
        while(Num > AT24CXX_PAGEBUF_SIZE)   // 这里不可使用>=号,否则会死循环。
        {
            // 写入时出错,立即中止写入操作。
            if(1 == ErrFlg)
            {
                break;
            }

            // 把地址整理成发送格式。并获取地址字节数。
            AddrLength = AT24Cxx_Make_Addr(A2A1A0, Addr, AddrBuf);

            // 发送数据。整页写,即一次写AT24CXX_PAGEBUF_SIZE个字节。
            ErrFlg |= IIC_MCU_Send_Str(AddrBuf, AddrLength, PDat, AT24CXX_PAGEBUF_SIZE);

            // 等待AT24Cxx擦写完毕
            ErrFlg |= AT24Cxx_Finish_PageWrite();

            // 改变相应的变量的值,为下次发送做准备
            Addr += AT24CXX_PAGEBUF_SIZE;       // AT24Cxx写入地址增加
            PDat += AT24CXX_PAGEBUF_SIZE;       // 存放数据的地址增加
            Num  -= AT24CXX_PAGEBUF_SIZE;       // 需要写入的字节数减少

        }// while(Num > AT24CXX_PAGEBUF_SIZE)
        //////写中间整页完毕//////

        //////  写最后一页  //////
        if(0 == ErrFlg)
        {
            // 把地址整理成发送格式。并获取地址字节数。
            AddrLength = AT24Cxx_Make_Addr(A2A1A0, Addr, AddrBuf);

            // 写当最后一页剩余字节。
            ErrFlg |= IIC_MCU_Send_Str(AddrBuf, AddrLength, PDat, Num);

            // 等待AT24Cxx擦写完毕
            ErrFlg |= AT24Cxx_Finish_PageWrite();

        }// if(0 == ErrFlg)

        //////写最后一页完毕//////

    }// if(Num <= PageRemainSize)

    // 返回出错信息。
    return ErrFlg;
}


//                           对外服务函数定义结束                             //


//------------------------------    文件结束    ------------------------------//

楼主:
ChipAT24Cxx.H文件:
/*
********************************************************************************
*
*
*
*
*                  (c) Copyright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
* 开发环境  : Keil4
* 文件名    : ChipAT24Cxx.H
* 程序员    : 3htech
* 开发时间  : 20110907--20110907
* 描述      : EEPROM芯片AT24Cxx驱动。   其他与AT24C比完全兼容的EEPROM芯片也可使用本驱动。
*           :不支持不同容量的EEPROM混用,同容量的EEPROM可以一起使用。
* 生存条件  : 类型重定义,还需要一个毫秒级精确延时函数Delay_MS();
*-------------------------------------------------------------------------------
* 修 改    :
* 日 期    :
* 描  述    :
*-------------------------------------------------------------------------------
********************************************************************************
*/
//------------------------------    文件开关    ------------------------------//
// 防止文件包含时多次编本文件,与本文件结尾处的endif对应。
#ifndef         _ChIPAT24CXX_H_
    #define     _ChIPAT24CXX_H_
//----------------------------------------------------------------------------//

//------------------------------ 系统头文件包含 ------------------------------//
// 无

//----------------------------- 自定义头文件包含 -----------------------------//
#include"BusIIC_ATT703x.H"
#include"TypeRedefine.H"


//                              移植修改(5处)                                 //

//----------------------------------------------------------------------------//
// 编号 :1
// 名称 :
// 功能 :单片机寄存器头文件,例如reg51.h
//----------------------------------------------------------------------------//
#include "ATT703x.H"

//----------------------------------------------------------------------------//
// 编号 :2
// 名称 :AT24Cxx
// 功能 :选择您所使用的EEPROM芯片型号。只能启用一条宏。
//      :不支持一条总线上挂不同的EEPROM,支持同类型的多个EEPROM挂在总线上。
//----------------------------------------------------------------------------//
//  #define AT24C01         // 使用AT24C01,则启用本句并屏蔽其它语句。
//  #define AT24C02         // 使用AT24C02,则启用本句并屏蔽其它语句。
    #define AT24C04         // 使用AT24C04,则启用本句并屏蔽其它语句。
//  #define AT24C08         // 使用AT24C08,则启用本句并屏蔽其它语句。
//  #define AT24C16         // 使用AT24C16,则启用本句并屏蔽其它语句。
//  #define AT24C32         // 使用AT24C32,则启用本句并屏蔽其它语句。
//  #define AT24C64         // 使用AT24C64,则启用本句并屏蔽其它语句。
//  #define AT24C128        //使用AT24C128,则启用本句并屏蔽其它语句。
//  #define AT24C256        //使用AT24C256,则启用本句并屏蔽其它语句。

//----------------------------------------------------------------------------//
// 编号 :3
// 名称 :AT24CXX_WP_ENABLE
// 功能 :启用AT24Cxx的写保护功能。为1时启用写保护。为0时不使用写保护。
//      :当WP引脚接地时,请禁用写保护功能。否则会浪费系统资源。
//----------------------------------------------------------------------------//
#define   AT24CXX_WP_ENABLE   (0)

//----------------------------------------------------------------------------//
// 编号 :4
// 名称 :AT24Cxx_WP
// 功能 :写保护引脚所用的口线。启用写保护时,才需要设置本参数
//----------------------------------------------------------------------------//
#if (1 == AT24CXX_WP_ENABLE)
    sbit   AT24Cxx_WP = P1^2;
#endif

//----------------------------------------------------------------------------//
// 编号 :5
// 名称 :AT24Cxx_Delay_1ms()
// 功能 :精确的1毫秒延时函数。这里请使用您系统中的微秒延时函数。
//      :例如,您的延时函数是Delay_1us(),那么您可以使用下句
//      :#define AT24Cxx_Delay_1us()  Delay_1us()
//      :来实现延时。
//----------------------------------------------------------------------------//
#include "Delay.H"      // 您系统所用延时函数声明所在的头文件。
#define AT24Cxx_Delay_1ms()   Delay_MS(1)

//                               移植修改结束                                 //


//------------------------------  全局变量声明  ------------------------------//

//----------------------------------------------------------------------------//
//变量名称:
//变量功能:
//作用域  :全局变量、仅限本文件、对外完全不可见;(对外完全可见)
//重要说明:无
//----------------------------------------------------------------------------//

//-------------------------------   宏定义   ---------------------------------//
//----------------------------------------------------------------------------//
//宏名    :
//功能    :
//重要说明:无
//----------------------------------------------------------------------------//


//                                 函数声明                                   //


#if (1 == AT24CXX_WP_ENABLE)

extern void AT24Cxx_Write_Enable(void);     // 允许写入。
extern void AT24Cxx_Write_Disable(void);    // 禁止写入。

#endif

extern uint8 AT24Cxx_Read_Str (uint8 A2A1A0, uint16 Addr, uint8 *PDat, uint16 Num);
extern uint8 AT24Cxx_Write_Str(uint8 A2A1A0, uint16 Addr, uint8 *PDat, uint16 Num);


//                               函数声明结束                                 //


//------------------------------    文件开关    ------------------------------//
// 防止文件包含时多次编本文件,与本文件开头处的 #ifndef 对应。
#endif
//----------------------------------------------------------------------------//

//------------------------------    文件结束    ------------------------------//

楼主:
TypeRedefine.H文件:
/*
********************************************************************************
*
*
*
*     地址:
*                  (c) Copyright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
* 开发环境  : Keil4
* 文件名    : TypeRedefine.H
* 程序员    : 3htech
* 开发时间  : 2012-06-04
* 描述      : 类型重新定义。
* 生存条件  : 自由存在。
*-------------------------------------------------------------------------------
* 修 改    :
* 日 期    :
* 描  述    :
*-------------------------------------------------------------------------------
********************************************************************************
*/

//------------------------------    文件开关    ------------------------------//
// 防止文件包含时多次编本文件,与本文件结尾处的endif对应。
#ifndef     _TYPEREDEFINE_H_
    #define _TYPEREDEFINE_H_
//----------------------------------------------------------------------------//

//------------------------------ 系统头文件包含 ------------------------------//
#include<stdio.H>       // 为了使用NULL的定义。

//----------------------------- 自定义头文件包含 -----------------------------//
//无
//--------------------------------  类型声明  --------------------------------//
//----------------------------------------------------------------------------//
//类型名称:
//类型功能:
//成员详解:
//重要说明:
//----------------------------------------------------------------------------//

//------------------------------  全局变量定义  ------------------------------//
//无

//--------------------------------------------------------------//
//                     类型重新定义
//名称:类型重新定义
//功能:
//      51系列单片机应用下的类型重新定义。
//      使用的是8位单片机,因此char是8位,int为16位,long为32位
//--------------------------------------------------------------//

typedef  bit  bdata   uint1;    //  无符号1 位整型变量需要加前缀u1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无符号8 位整型,前缀u8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 有符号8 位整型,前缀i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 无符号16位整型,前缀u16
typedef   signed int   int16;   // 有符号16位整型,前缀i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 无符号32位整型,前缀u32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   // 有符号32位整型,前缀i32

typedef  float         flt32;   // 单精度浮点数(32位长度),前缀f32

//-------------------------------   宏定义   ---------------------------------//
//----------------------------------------------------------------------------//
//宏名    :TURE, FALSE
//功能    :错误标志或操作完成标志。
//重要说明:无
//----------------------------------------------------------------------------//
#ifndef TRUE
    #define TRUE  0
#endif

#ifndef FALSE
    #define FALSE 1
#endif
//------------------------------    文件开关    ------------------------------//
// 防止文件包含时多次编本文件,与本文件开头处的 #ifndef 对应。
#endif
//----------------------------------------------------------------------------//

//------------------------------    文件结束    ------------------------------//

网友A(2015-11-18):
拜读了,受益匪浅

网友B(2016-09-08):
感觉好乱啊,怎么没头绪

网友C(2018-12-14):
写得规范啊

网友C:
十分规范,就是有些地方可以优化精简,毕竟如果51用代码占太多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