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好用的STC烧录器

楼主:
今天做了一个STC的烧录器,以前用的都是那种带自锁开关的烧录器,烧录的时候往往要按2次自锁开关才能烧录。这次我烧录器里增加了一个继电器,另外用一个轻触开关控制,当需要烧录的时候,主板连上烧录器,点击STC软件的下载按钮,然后再按一下轻触开关即可烧录。图片如下,,电路板里的按键作用是控制三极管8550,8550再控制继电器,达到给单片机重新冷启动烧录作用。。。雕虫小技献丑了,主要是今天花了些功夫,我也是一枚单片机的初学者,在此祝广大单片机爱好者,学业有成,步步高升,万事如意。。。

网友A(2014-12-22):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而且这个东西很方便实用,能共享一下,详细的电路图吗,还有相关软件

网友A:
我有一个建议,串口,除了收发线之外,还有几根是控制线。我们可以自己写一个上位机程序。用串口的控制线来控制,继电器的启动。最后达到,不需要按钮自动下载程序的效果。

网友B:
现在有自动冷启动的下载器,还有自己做的也有,用一片stc15f104e

网友C(2015-05-06):
其实这种东西有个开发板已经实现了,但是个人觉得还是按键比较好

网友D(2015-11-15):
创意不错值得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E:
你只要把电源接在开关的常闭触点就行了,按下去断开,松手闭合,用不自锁的开关就可以了,用继电器干嘛?

网友F(2018-03-21):
回复一下说使用常闭触点开关的人,我之所以使用一个继电器是因为这个继电器很小巧,放在这电路里面毫无违和感,也没有浪费电路板的空间,我感觉很恰当,再说使用一个轻触开关按起来是很轻松的,而且一个小继电器可以流过较大的电流,不知道常闭的开关是否需要比较大的力量才能开关,记得以前使用工控机的时候就有常闭的开关,需要较大的劲才能开关。这个小板也就是搞着玩的,当练习焊工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回复一下说使用常闭触点开关的人,我之所以使用一个继电器是因为这个继电器很小巧,放在这电路里面毫无违和 ...

硬件可以再改改,官方烧录软件就能时间不用按键就能完成烧录

网友H(2018-07-07):
官方烧录软件就能时间不用按键就能完成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