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解:定时器扩展外部中断源

楼主:
#include <reg51.h>
void timer0_int(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处理程序
{
   ……
}
void timer1_int(void) interrupt 3      //定时器1中断处理程序
{
   while(!T1)                          //确保中断被消除
   {
      ……
   }
}
void main(void)
{
   ……
   TMOD=0x66;                         //两个定时/计数器都设置为8位模式
   TH1=0xFF;                          //设定重装值
   TH0=0xFF;
   TL1=0xFF;
   TL0=0xFF;
   TCON=0x50;                         //开始计数
   IE=0x9F;                           //中断使能
   ……
}
这是程序。求isis连接图导入程序要可行!!

网友A(2014-12-22):
#include <reg51.h>
sbit led1=P1^2;
sbit led2=P1^3;

void timer0_int(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处理程序
{
           led1=~led1;
}
void timer1_int(void) interrupt 3      //定时器1中断处理程序
{

     led2=~led2;

}
void main(void)
{

   TMOD=0x66;                         //两个定时/计数器都设置为8位模式
   TH1=0xFF;                          //设定重装值
   TH0=0xFF;
   TL1=0xFF;
   TL0=0xFF;
   TCON=0x50;                         //开始计数
   IE=0x9F;                           //中断使能

}

网友B:
啥都不说了。一万分的感谢!!!

网友B:
老师为什么第三个灯不亮啊?

网友A:
第三个灯我多画上去的,没用到。

网友B:
老师   第三个灯为啥不亮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三个灯我多画上去的,没用到。

那我就删掉了。再问你个问题?我用的软件是keil4   在写程序的时候省略号显示的是方格,然后我对输入法等切换以后还是不行这是为什么啊?软件为什么不认省略号?

网友A:
不能用省略号,不想写可以空着或写个分号。为什么不认?得问做出keil4 的人。

网友B:
哦    我就把省略号删掉了   还担心影响程序的正确性。这下我就放心了。真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