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想请教下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2014-12-22):
一直搞不明白数码管的码值是怎样的,有人说可以计算,各位大神能告诉我下怎么计算的吗

网友A:
这里有单片机数码管段位设码程序下载:http://www.51hei.com/mcudow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单片机数码管段位设码程序下载:http://www.51hei.com/mcudown/

多谢您的指导

网友B:
分为四位四位进行计算??8421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为四位四位进行计算??8421制。

谢谢,不过这个不太懂

网友C(2015-01-25):
数码管编码

数码管编码

数码管

数码管

网友D:
因为共阴极的第一位是零,总是会忽略计算,但共阳极时一定要加在共阴极取反的基础上加上8才是共阳极不带小数点的

网友B(2015-06-08):
首先分清楚数码管是共阳还是共阴。其次就是数值得计算。分为高四位  低四位进行。

网友E:
这需要看数码管是共阳极还是共阴极的,其实就是控制8个led灯的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