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告知这个程序具体是干什么的,如果用Proteus仿真 用AT89C51作图怎么绘图,求...

楼主(2014-12-22):
#include <reg51.h>
sbit P3_2=P3^2;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P, i;
   int a;
   P=0x40;                         //指针指向片内40H单元
   TMOD=0x09;                      //GATE=1,工作方式为计数器T0
   TL0=0x00; TH0=0x00;             //装入初值
   do { } while (P3_2==1);         //等待INT0变低
   TR0=1;                          //启动计数器
   while(P3_2==0);                 //等待INT0变高,即脉冲上升沿
   while(P3_2==1);                 //等待INT0变低,即脉冲下降沿
   TR0=0;                          //停止计数
   i=TH0;                          //读入TH0值
   a=i*256+TL0;                    //计数结果转换为10进制
   for (a;a!=0; )                  //a不等于0时循环,转换为BCD码
   {
   *P=a%10;                       //个位存放在40单元
   a=a/10;
  P++;
   }
}

网友A:
是不是测脉冲宽度?

问这有什么意义吗?

楼主:
有意义,因为要我抽到了这道题,周五要交,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