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键检测练习到底怎样才能运行?

楼主:
//实例1 单键检测练习
#include <REG51.H>
void main() {
   char key = 0;
   P2=0;
   while(1){
           key = ~P0 & 0x0f;  //读取按键状态
        if (key != 0) P2 = key;         //显示到led
   }
}

他的接线图到底怎样接。

网友A(2014-12-22):
第一张图接线就是对应你的程序。

网友A:
导入程序,点仿真。

网友A:
你要看一下keil和proteus的用法。

网友B:
我也是和你一样呀,解决了吗

网友C:
首先,要给P0口赋1,读取数据,当检测到有键按下时,相应IO口置0,然后检测哪一个置0了,key=P0&0xf0,假设第一个键按下,P0=01111111=0x7f,与操作后,key=01110000,然后key取反,key=10001111,把key赋值给P2口,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