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键盘怎么控制继电器?

楼主(2014-12-23):
就是有键盘输入,由单片机控制12个继电器的开和闭,就是要那个继电器开就开,要那个闭就闭,怎么实现代码

网友A:
利用中断,你自己先动动脑吧

网友B:
有2种方法;第一种;用24个键开关用独立的键,继电器的开、关不易搞错。第2种;用12个键,开关都用一个键但是要加运行指示灯,以免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