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2口输入0x7f,为什么P2.0口输出不是低电平,却是高电平

楼主(2014-12-23):
单片机P2口输入0x7f,为什么P2.0口输出不是低电平,却是高电平

网友A:
单片机P2口输入0x7f,是P2.7口输出低电平,而不是P2.0口输出低电平

网友B:
0x7f = 0111 1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P2口输入0x7f,是P2.7口输出低电平,而不是P2.0口输出低电平

为什么是反着的,为什么是从高位到低位,

网友C:
从左到右,从低到高

网友C:
你二进制转换成十六进制不也是从低到高(从左到右)来转换的吗

网友D:
单片机P2口一共有8位,全是“0”的时候才是低电平,你输入的0X7f只是以为是低电平,0X7f的二进制码是;0111  1111,如果叫P2口全为低电平,应输入;0X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