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几个关于流水灯和数码管的程序-带详细注释

楼主(2014-12-23):
01
#include <reg52.h>      //52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01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sbit led1=P1^0;         //声明单片机P1口的第一位
void delayms(uint);    //声明子函数
void main()          //主函数
{
while(1)       //大循环
{
  led1=0;     /*点亮第一个发光二极管*/
  delayms(200);    //延时200毫秒
  led1=1;     /*关闭第一个发光二极管*/
  delayms(800);    //延时800毫秒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i=xms即延时约xms毫秒
  for(j=110;j>0;j--);
}

02
#include <reg52.h>      //52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02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ms(uint);    //声明子函数
uchar aa;
void main()          //主函数
{
aa=0xfe;     //赋初值11111110
while(1)       //大循环
{
  P1=aa;
  delayms(500);             //延时500毫秒
  aa=_crol_(aa,1);        //将aa循环左移1位后再赋给aa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i=xms即延时约xms毫秒
  for(j=110;j>0;j--);
}
03
#include <reg52.h>      //52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sbit led1=P1^0;         //声明单片机P1口的第一位
void delayms(uint);    //声明子函数
void main()          //主函数
{
while(1)       //大循环
{
  led1=0;     /*点亮第一个发光二极管*/
  delayms(200);    //延时200毫秒
  led1=1;     /*关闭第一个发光二极管*/
  delayms(800);    //延时800毫秒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i=xms即延时约xms毫秒
  for(j=110;j>0;j--);
}
04
#include <reg52.h>      //52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ms(uint);    //声明子函数
uchar aa;
void main()          //主函数
{
aa=0xfe;     //赋初值11111110
while(1)       //大循环
{
  P1=aa;
  delayms(500);             //延时500毫秒
  aa=_crol_(aa,1);        //将aa循环左移1位后再赋给aa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i=xms即延时约xms毫秒
  for(j=110;j>0;j--);
}
05
#include <reg52.h>      //52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6;
sbit key4=P3^7;
sbit dula=P2^6;  //申明U1锁存器的锁存端
sbit wela=P2^7;  //申明U2锁存器的锁存端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ms(uint);
uchar numt0,num;
void display(uchar numdis)  //显示子函数
{
uchar shi,ge;         //分离两个分别要显示的数
shi=numdis/10;
ge=numdis%10;
    dula=1;
P0=table[shi];    //送十位段选数据
dula=0;
P0=0xff;  //送位选数据前关闭所有显示,防止打开位选锁存时
wela=1;   //原来段选数据通过位选锁存器造成混乱
P0=0xfe;  //送位选数据
wela=0;
delayms(5); //延时
dula=1;
P0=table[ge];  //送个位段选数据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ms(5);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i=xms即延时约xms毫秒
  for(j=110;j>0;j--);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0000 0001)
TH0=(65536-45872)/256;//装初值50ms一次中断
TL0=(65536-45872)%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
   num++;
   if(num==60)//当到60时重新归0
    num=0;
   while(!key1);//等待按键释放
  }
}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
   if(num==0)//当到0时重新归60
    num=60;
   num--;
   while(!key2);
  }
}
if(key3==0)
{
  delayms(10);
  if(key3==0)
  {
   num=0;  //清0
   while(!key3);
  }
}
if(key4==0)
{
  delayms(10);
  if(key4==0)
  {
   while(!key4);
   TR0=~TR0;//启动或停止定时器0
  }
}
}
void main()
{
init();//初始化函数
while(1)
{
  keyscan();
  display(num);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重装初值
TL0=(65536-45872)%256;
numt0++;
if(numt0==20)  //如果到了20次,说明1秒时间到
{
  numt0=0;  //然后把num清0重新再计20次
  num++;
  if(num==60)
   num=0;
}
}

#include <reg52.h>      //52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申明U1锁存器的锁存端
sbit wela=P2^7;  //申明U2锁存器的锁存端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i=xms即延时约xms毫秒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uchar num)
{
P0=table[num]; //显示函数只送段选数据
dula=1;
dula=0;
}
void matrixkeyscan()
{
uchar temp,key;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0;
               break;
          case 0xde:
               key=1;
               break;
          case 0xbe:
               key=2;
               break;
          case 0x7e:
               key=3;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display(key);
      }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4;
               break;
          case 0xdd:
               key=5;
               break;
          case 0xbd:
               key=6;
               break;
          case 0x7d:
               key=7;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display(key);
      }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8;
               break;
          case 0xdb:
               key=9;
               break;
          case 0xbb:
               key=10;
               break;
          case 0x7b:
               key=1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display(key);
      }
      }
    P3=0xf7;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
               key=12;
               break;
          case 0xd7:
               key=13;
               break;
          case 0xb7:
               key=14;
               break;
          case 0x77:
               key=15;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display(key);
      }
    }
}
void main()
{
P0=0;  //关闭所有数码管段选
dula=1;
dula=0;
P0=0xc0;//位选中所有数码管
wela=1;
wela=0;
  while(1)
  {
matrixkeyscan();//不停调用键盘扫描程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