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时钟温度不会显示

楼主(2014-12-24):
我照着论坛里制作了一个1602时钟,不知道为什么温度不会显示,照1602梦幻时钟制作的,时间显示正常,还请哪位老师指点指点

网友A(2016-11-19):
想在哪行显示温度值

网友B:
2014年的问题还拿出来讨论,人家已经说解决了。

网友C:
加个电阻,调节下显示屏

网友C:
先看你的电路图

网友D(2015-10-24):
肯定哪出问题了

网友E:
数码管滚动显示 I LOVE YOU
/***************************************************
        功能:数码管移动显示I LUVE YOU
        单片机:STC12C5A60S2
        晶振: 11.0592M
        作者;苏义江改编于黑51
        时间:2015-7-23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wela=P0^6;
sbit dula=P0^7;
//共阳I LOVE YOU断码 0XFF起空格作用
uchar code duanma[]={0xf9,0xff,0xc7,0xc0,0xc1,0x86,0xff,0x8d,0xc0,0xc1,0xff};
//共阴I LOVE YOU断码
//uchar code duanma[]={0x06,0x00,0x38,0x3f,0x3e,0x79,0x00,0x6e,0x3f,0xbe,0x00};
uchar code weima[]={0xfe,0xfd,0xfb,0xf7};//位码
uchar smg_change[11];//9个数据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50;y>0;y--);
}
void display(uchar f,uchar n )//显示位数和内容
{
        static uchar i;
        P2=0XFF;
        delay(2);//延时起消隐作用
        wela=1;
        P2=weima[f+i];
        wela=0;
        P2=0Xff;

        dula=1;
        P2=smg_change[i];
        dula=0;
        P2=0XFF;

        i++;
        if(i==n)
        i=0;

}
void jiaohuan()//移位函数
{
        uchar i,dd;
        for(i=0;i<10;i++)//显示内容的数量减1
        {
          dd=smg_change[i];
          smg_change[i]=smg_change[i+1];
          smg_change[i+1]=dd;
        }
}
void main()
{
        uchar y,i;
        uint t;
        for(i=0;i<11;i++)//显示8个内容
        //for(i=0;i<11;i++)
        {
          smg_change[i]=duanma[i];
        }
        while(1)
        {
            display(y,4);//4位数码管显示Y个内容
                   t++;
            if(t==5000)//显示的速度
                   {
                         t=0;
               jiaohuan();
            }
        }
}

网友F:
这个真的好难做啊,谁会做数码管滚动显示啊

网友G:
对比度的问题吧

网友H:
我做了一个,也是这样,请教怎么解决的

网友H:
我做了一个,也是这样,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I(2015-08-21):
图看一下

网友J:
初学C51,来看看!  顶!!!!

网友K:
DS18B20采集温度吗?对温度时序有要求!

网友L:
程序贴出来

网友M:
看你的硬件电路好着吗  再看程序

网友N:
加DS1802Q温度传感器

网友O:
检查下,有点干扰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两张效果图温度不会更新温度传感器正常

调节背光

网友P:
时不是接口问题

网友Q:
会不会接线松了!!!检查线路

网友R:
怎么解决的,给我说说吧

楼主(2015-02-27):
我把问题解决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5-01-28):
引用 网友S:
你用的是什么传感器?

我使用的是18B20温度传感器

网友S:
你用的是什么传感器?

网友T:
传感器没有肯定不显示,18b20的时序不对也不会显示

网友U:
你还应加个温度传感器,一般都用DS18B20.

楼主(2014-12-25):
两张效果图温度不会更新温度传感器正常

楼主:
18B20温度传感器正,1602时钟上不会更新温度

网友V:
是不是温度传感器 接触不良?

网友V:
你的效果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