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笔记:ADC10代码

楼主(2014-12-24):
#ifndef  _ADC10_H
#define  _ADC10_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前言*******************************************
这个东西是我根据自己的使用方式修改的,注释方面也只是按照自己感觉有必要的的部分添加,
尽量提高了可移植性,代码如有问题(功能不足,可移植性不高,不稳定,注释不全等)请联系我
/****************************************使用说明***************************************
*文件名:ADC10.h
*版本:0.1
*文件功能:调用MSP430的ADC10
*测试平台:windows8,IAR5.60.7,MSP430G2553 launchpad。
*备    注:使用前请查看本文件中函数说明
*使用步骤:1.查看相关函数
*          2.根据单片机型号修改头文件
*          3.执行ADC10_Init(uchar)
*          4.执行double  AD10_Single_channel(int channel)
*****************************************更新说明***************************************
*更新时间:2014/4/29
*
*1.修改初始化函数的调用方式
*2.修改了单通道单次采样函数的调用方式
*3.添加了部分的注释
*4.去除了函数中原本的全局变量
/

/**********************************函数*************************/

/*****************************************************
*函数:ADC10_Init(uchar c)
*功能:msp430内部AD10单通道单次采样初始化
*参数:uchar c   ,指定要开启的通道例如BIT7 + BIT6
*返回值:无
*备注: 分别设定了采样模式:单通道单次采样
                 参考源  :内部参考源,V = 2.5V
                 采样周期:64个采样周期
                 采样率设定:ADC10CLK分频(大概5Mhz)ADC10自带
                 触发采集

******************************************************/
void ADC10_Init(uchar c)  ;        //ADC10的初始化

/*****************************************************
*函数:AD10_Single_channel(int channel)
*功能:单通道单次采样
*参数: int channel  例如 5 表示第5通道
*返回值:double result 测量出来的电压值;
*备注: 通过选择开启的通道,实现多通道采样
                          返回值是在基准值为2.5V的情况下
                          采样500次取平均值
******************************************************/
double  AD10_Single_channel(int channel);

#endif
测试文件

楼主:
现在在调AD10,其中UART一开始工作正常,但是在发送数据前加上ADC10的初始化的,UART便无法发送数据。

通过查看UART相关的寄存器,没有被ADC10影响,现在的情况应该不是干扰,可能共同占用同意个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