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0中断处理程序 用at89c51做的 急 谢谢大神们

楼主(2014-12-24):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ime;
uchar period=250;
uchar high=50;
//-----------定时器0中断处理程序-------------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 -8333/256;                 //重载计数初值
   TL0= -8333%256;
   if (++time= =high) P1=0;        //高电平时间到变低
   else if (time= =period)         //周期时间到变高
   {
      time=0;
      P1=1;
   }
}
//-------------------主函数------------------------------------------------------------
main ( )
{
  TMOD=0x01;                      //定时器0方式1
   TH0= -8333/256;                //预置计数初值
   TL0= -8333%256;
   EA=1;
   ET0=1;
   TR0=1;
   do { } while (1);
}

网友A:
“  TH0= -8333/256;                //预置计数初值
   TL0= -8333%256;”

-8333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