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数组存到eeprom

楼主(2014-12-24):
单片机  用C语言写的程序   我想写一个密码锁  但是没有24c02芯片  所以要把修改过的密码可以保存到eeprom中  掉电的时候可以保存 下次供电可以使用新密码。

网友A:
首先是需要知道你的单片机型号,是否有eeprom,并不是所有的单片机都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需要知道你的单片机型号,是否有eeprom,并不是所有的单片机都是有的。

stc12c5a60s2

网友A:
应该是没有eepro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eeprom的。

那应该怎样做?

网友A:
方法有2个:
1、换个带有有EEPROM的单片机。
2、外部添加一个EEPROM 如24C02等。

网友B:
楼主搜索一下:DS1302在温室CO2增施控制器中的应用。
里面有的31个RAM可用。

另外,关于stc12c5a60s2,百度一下 单片机STC12C5A60S2
8.有EEPROM功能(STC12C5A62S2/AD/PWM无内部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搜索一下:DS1302在温室CO2增施控制器中的应用。
里面有的31个RAM可用。

问题已经解决啦!谢谢!

网友C(2018-01-24):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啦!谢谢!

我也遇到相关的问题。我想把1302的数据存储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可是出了点问题。可以告诉我你是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D:
stc12c5a60s2自带1K的EEPROM

网友E:
stc12c5a60s2内部集成的EEPROM是与程序空间分开的,利用ISP/IAP技术可以将内部的DATA FLASH当成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