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读写片内FLASH保存数据

楼主(2014-12-24):
Flash型的MSP430单片机都带有信息储存器和主储存器,信息存储器有SegmengA及SegmentB, SegmengA及SegmentB各有128字,SegmentB的地址是:0x01000h到0x107F,SegmentA的地址是:0x01080h到0x010FFh。程序被写入MSP430之后,程序通过SegmengA及SegmentB就可以保存不掉电数据。注意:每次程序烧写到MSP430时,SegmengA及SegmentB都会被擦除!,但是信息存储器中保存了和单片机运行有关的数据。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不建议使用信息储存器。关于主信息储存器的使用和信息存储器大致相同(PS:信息储存器的读写是带保护)

在IAR平台
  • 选择调试但不下载,注意不要下载,下载的话会擦除flash中的数据
2.选择View〉〉Memory,然后再修改查看选项,改成FLASH,
FLASH代表主储存器,INFO代表信息储存器,
上图共有三部分分别是地址位,16进制显示数据,ANSI显示数据
也就是说在这个窗口可以看出FLASH的起始位和终止位,在编写FLASH读写程序中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