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猎人的使用

楼主(2014-12-24):
[PS,初次使用串口猎人,是在同学的推荐下,初看功能的确强大,但无从下手,至今也只会简单收法码。昨日,不,是前日买了一本匠人手记,有匠人关于串口猎人使用的介绍,甚是欢喜]

串口设定中可以设定窗口通信的参数,而快速设定中可以对串口设定中参数进行保留。

快捷发码中HEX码[两个十六位数]之间要要空格隔开,而如果用字符串发码的,空格会当成字符串的一部分发出

高级收码和图形分析是很棒的。

楼主:
匠人手记笔记:程序调试方法

查看RAM,查看IO状态(PS:貌似可以通过寄存器和实际电压测量来得出)查看堆栈,先调试显示模块(看状态),在调试按键模块,可以干预系统的运行。或者是串口通信,反正要有一个好的人机通信的功能。(PS:在串口通信方面,程序匠人的串口调试工具是非常好的东西,人机通信工具在控制类的项目是非常的重要的)。

程序中的黑匣子,

对于一些时不时发生的异常,我们常困惑于问题时不时发生,但是单步调试时没有办法捕获问题。

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系统剩余的RAM,开辟一块的队列,然后进行,对关键数值进行压栈。这样就可以看到问题。

网友A(2017-04-16):
串口调试加入显示波形图很好,如果加入网络端口调试,更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