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51单片机使用的一些总结

楼主(2014-12-24):
IO的变化速度较慢:矩阵键盘检测的时候,要适当的延时(两个时钟周期)

使用灌电流方式时,应该将单片机的IO口设定为准双向口/弱上拉

采用拉电流的时候单片机的IO应当设定为推挽输出/强上拉模式

在做矩阵键盘的时候应注意,要加上先留电阻,因为实际的工作环境中可能出现两个IO均为输出低电平的情况,并且在按键按下时短接在一起,在按键扫描电路中,一个口为了读另外的一个口的电平的时候,必须先置高才能读取另外一个IO口电平而51单片机在弱上拉口在有0变成1的时候,会有两个时钟周期的强推挽输出电流,可能会造成另外一个IO损坏,可以在案件扫描电流两边各加300ohm的电阻,或者不出现按键两端的IO同时为低的情况。

楼主:
sfr:特殊功能寄存器声明

sfr16:sfr的16位数据声明

sbit:特殊功能位声明

bit:位变量声明

例:sfr SCON = 0X98;

    sfr16 T2 = 0xCC;

    sbit OV = PSW^2;

P3.0:RXD串行口输入

P3.1:TXD串行口输出

P3.2:INT0外部中断0输入

P3.3:INT1外部中断1输入

P3.4:T0定时器0外部输入

P3.5:T1定时器1外部输入

P3.6:WR外部写控制

P3.7:RD外部读控制

n当P0作为I/O口使用时,特别是作为输出时,输出级属于开漏电路,必须外接上拉电阻才会有高电平输出;如果作为输入,必须先向相应的锁存器写“1”,才不会影响输入电平

IO口默认高电平

楼主:
现在使用的增强型的STC15F2K60S2型

现在的硬件配置有

有一路硬件SPI通信

3通道PWM/可编程计数器/  获和比较单元(CCP)

51单片机是8位的,MSP430的数据是16位的,如何用来存储32位的数据那,(PS:其实这个完全不是问题啦)

也许是可以说寄存器是8位的,但是数据经过处理整合之后成为32位的。

常见名词

ALU :算数逻辑控制单元

ACC:累加器

程序计数器:用于管理程序的运算流程

DPTR1

DPTR0:数据指针位

PSW:程序状态字

F0 PSW.5 用户标志0

F1 PSW.1 用户标志1

用户标志可以使用户用来自定义的。

OV(PSW.2)溢出标识位,只是运算的过程中是否出现了溢出的情况。

单片机的引脚功能

其实我认为像这样的数上面的竟然都是STC15F2K60S2的标识,太水了。

这个就是广告好不,不过这本书上面不提供P0上拉了。很是奇怪

IO共有四种的模式

准双向口/弱上拉

推挽输出/强上拉模式

仅为输入高阻。

开漏模式

PnM0和PnM1寄存器管理。貌似只有官方的寄存器有

网友A:
#在这里谢谢分享! 快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