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线性降压TPS60400将将正压转负压pcb图

楼主:
这个电路是关于仪器类设计的开始,这是一块有9V电池供电,其中有AMS1117线性降压,TPS60400将将正压转负压,OP07放大。PCB如下:

关于这块板子的设计有如下的问题
使用AMS1117-5.0,首先经过这个降压之后,电压是4.87.并不是5V,还有相比于TI生产的TLV1117来说,具有又大的静态电流,不够省电。
在电容的放置中,C2,C5过分远离IC芯片的引脚,
对于输入信号没有添加电压跟随器,
没有添加ADC芯片。而后用杜邦线连接的一定是会造成干扰的。
还有这版设计的时候为单面板。但是在背面也应该覆铜以减少干扰。
效果吗,经过OP07放大之后,在加上PGA放大,可测精度为0.2mv

网友A(2021-03-13):
我的TPS60400为什么输出电流特别小,只有10ma,手册输出明明6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