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制大扭矩舵机的想法

楼主(2014-12-24):
想用舵机做一个机械手,用单片机控制,但市面上大功率的舵机价钱吓死人,所以想自己做一个大功率的舵机。原来的计划是买舵机的电路板,然后把自己手头上的大功率减速电机改装成舵机,找了半天没有卖的,而且有卖的价钱也比较贵,所以想自己自己做舵机的电路板,找了一下资料,准备自己仿制舵机的电路板,最后把他和电位器一起装在减速电机上,
      芯片我准备用SN76604电路图如下
      我是单片机的初学者,想把方案放出来,大家 看一下可行性有多大,我对控制的精度要求不高,只要能完成运动就行,大家看一下有没有问题,要是你们觉得行,我就准备买点材料试一下

楼主:
大家看一下能不能再中间在连接一个电机驱动电路,这样就能带动大功率的电机

网友A:
SN76604,它能根据解码电路送来的控制脉冲的宽度变化(1.5+0.5ms)来进行内部电路处理,并输出占空比为10%~100%的双向脉冲电压,该脉冲经过驱动电路扩展功率后可对直流电动机进行脉宽调速。
我觉得你只需要用单片机写一个程序来完成一下舵机所需要的pwm信号和步进电机信号的转换,再外加一个大功率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即可。在精度不高的情况下应该是可行的。预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SN76604,它能根据解码电路送来的控制脉冲的宽度变化(1.5+0.5ms)来进行内部电路处理,并输出占空比为1 ...

但是这样的话就不能通过电位器反馈电机的实时位置了吧,我用的是手头上有的普通的直流减速电动机,不是步进电机。

网友B(2015-03-05):
加个H桥扩流我想应该可行

网友C(2016-02-28):
高手 你的舵机怎么样了?成功了吗?我也想做一个  能否分享下?

网友D(2017-03-12):
建议买一个合适的电机驱动器

网友E(2019-04-07):
建议使用arduino,在模拟输入端口接一个电位器和电机相连可以知道电机的大致位置

网友F(2019-11-17):
建议使用arduino,用塑料导电电位器 +PID算法 +电机驱动芯片L298N 就得到了一个舵机 升级电机驱动芯片用多大的直流电机做舵机都行

网友G(2020-01-25):
上限位开关,舵机做转动方向指示,直接上气动旋台跟随转动,真正的大扭矩!

网友H(2021-07-20):
楼主,最后做成了吗?我也想做一个你说的那样大扭力的舵机

网友I(2021-12-13):
引用 网友H:
楼主,最后做成了吗?我也想做一个你说的那样大扭力的舵机

TB上都有大扭力舵机买了

网友J(2022-03-23):
我也想搞这个东西。主要是买的外形不合适。结果你都上TB买了,说好的技术追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