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原理图复制出错问题 InvalidParameter at AdvSch.dll, Base Addre...

楼主:
InvalidParameter at 2510219C.
AdvSch.dll, Base Address: 24C80000.
Exception Occurred In Copy

使用AD14在复制的时候偶尔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会出先复制出错的情况,也有人说这是破解版的一个通病
使用用“剪切-粘贴”,还会报错,但可以粘贴成功。

网友A(2015-03-18):
出现上述怎样解决

网友B:
这个问题难道就无解了吗

网友C:
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D:
刚刚解决这个问题:

先看看能不能添加本地打印机,要是无法添加打印机,在桌面选中“我的电脑”,鼠标右键选择“管理”;

在“管理”窗口中,选取“服务和应用程序”扩展项目下的“服务”选项,在右侧出现系统服务列表中找到“Print Spooler”服务,双击进入“Print Spooler”服务设置;

在“Print Spooler”服务设置窗口中,将“启动类型”设置为“自动”,点击“启动”按钮;

此时系统会尝试启动该服务;

当服务启动成功后,“服务状态”会显示为“已启动”,重新进行添加或是使用打印机的其它操作。

如果复制还出错:

添加本地打印机:开始》》设备和打印机》》添加打印机》》创建新端口》》下一步》》输入test》》厂商选Microsoft,打印机选Microsoft XPS Document Writer
                                                                      转载来自百度altuim吧   庆州123

网友E(2015-06-19):
下载一个虚拟打印机,给个网址可以下载http://www.cr173.com/soft/32263.html

网友F:
I had this issue with AD13 and AD14 after reinstalling and in SAFE MODE just in case it was some other program interfering. Well it turn out that this issue was related to the spooler service being turned off. I have a habit of turning off features on my computer that i do not use, and since i dont have a printer attached to my machine... i stoped the spooler service. So make sure that it is running first before you run altium.

go to start -> run -> type "cmd"

in the command prompt window type:
net start spooler

You should see this:
The Print Spooler service is starting.
The Print Spooler service was started successfully.

Re-open Altium and you should be good.

Why in the world AD needs the spooler service turned on to do a simple copy paste operation is beyond me.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下载一个虚拟打印机,给个网址可以下载http://www.cr173.com/soft/32263.html

牛人,照你的方法下了打印机安装上就好了

网友H(2015-07-31):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我先试试上面的方法

网友I: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是不是清理软件搞的鬼

网友J(2016-04-12):
引用 网友K:

太感谢楼主了,现在好啦

网友L(2016-05-24):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

网友M(2016-11-24):
引用 网友E:

谢谢啊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N:
我也遇到过

网友O(2017-01-19):
引用 网友E:

O(∩_∩)O谢谢

网友P(2017-03-10):
引用 网友K:

感谢大神  弄好了

网友Q(2018-06-27):
引用 网友E:

我安装了 怎么不行,是还需要其他操作吗

网友R(2018-08-24):
引用 网友E:

万分感谢,已解决

网友S(2018-11-13):
引用 网友K:

牛逼  赞赞啊

网友T(2019-02-26):
引用 网友E:

大神,解决了,谢谢

网友U:
引用 网友E:

非常给力

网友V(2019-07-01):
引用 网友E:

牛逼啊兄嘚

网友W:
感谢,复制没问题了

网友X:
牛人,这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