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电路图和应用经验

楼主:
先来看看LM2596引脚图http://www.51hei.com/chip/3463.html

Lm2596调压的电路图

下面是LM2596有关应用经验:

Ø  Lm2596的第4脚是关键的反馈电路,是布线的关键,尽量短和直,防止反馈端被干扰带来的不必要的干扰,电路中的肖特基二极管及电感都是高噪音的器件,应远离反馈通路,,不过基本

Ø  本电路中除了,分压的电路,就是滤波整流的电路,lm2596会比较,四脚的电压和1.23V比较,然后调整输出电压。所以说反馈线很重要。

Ø  从输出纹波的可以看出点东西,目前的输出的纹波的波形,先是缓慢增加,然后先后出现波谷和波峰,如果没有出现前述的波峰和波谷的话,纹波大概只有50mv。该波峰和波谷可能和馈线电压变化比较慢的原因吧,难道是馈线的电容太大了,阻碍了电压的变化。

Ø  使用双通道的示波器的,可以观察纹波和反馈线电压的关系,也可以观察滤波的效果。

网友A(2015-03-10):
这个电路的效率多少啊?比如1节800MAH锂电池转3V电源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