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定时器中断程序

楼主(2014-12-25):
#include <msp430g2452.h>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BIT0;       //P1.0设定为输出
  P1OUT |= BIT0;       //P1.0拉高
  TACCTL0 = CCIE;      //CCR0中断使能
  TACCR0 = 50000;      //终点值       //使用连续计数模式的话,此值不会有影响
  TACTL = TASSEL_2 + MC_2;//控制定时器A 选择timer时钟ACLK和连续计数模式
   _EINT();//开总中断
  while(1);
}

/*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vector = 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P1OUT ^= 0x01;

}

好吧这东西也叫做溢出中断

网友A(2020-04-08):
TACCR0 = 50000;这个延时多长时间???时钟频率多少????无头无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