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红外遥控编码

楼主:
小弟要用51单片机做一个简易的红外遥控器,现在结果出不来,请各位帮帮忙。接收的单片机根本没有反应。有一部份代码是网上找来的。
#include "stc15.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R_OUT=P3^5;

uchar j3,j4;

void delay_ms(uint ms)
{
uint i,j;
for(i=0;i<120;i++)
{
   for(j=0;j<ms;j++);
}
}

//T1 13us产生一次中断 用于产生38K载波
//T0 方式1 16位  用于定时
void Init_Timer(void)
{
        TMOD=0x21;  //T0 mode 1      T1 mode 2
        TH1=256-(1000*11.0592/38.0/12)/2+0.5;
        //特殊
        TL1=TH1;
        ET1=1;
        EA=1;
}

//发送引导码  发送方:4.5ms高电平 4.5ms低电平
void Send_Start_Bit(void)    //TR1的值=发送的电平
{
        //4.5ms 1
        TH0=(65536-8295)/256;
        TL0=(65536-8295)%256;
        TR0=1;
        TR1=1;
        while(!TF0);
        TR1=0;
        TF0=0;
        TR0=0;
        IR_OUT=1;
        //4.5ms 0
        TH0=(65536-4146)/256;
        TL0=(65536-4146)%256;
        TR0=1;
        TR1=0;
        while(!TF0);
        TR1=0;
        TF0=0;
        TR0=0;
        IR_OUT=1;
}

//发送0
void Send_Bit_0(void)
{
        //0.565ms 1
        TH0=(65536-521)/256;
        TL0=(65536-521)%256;
        TR0=1;
        TR1=1;
        while(!TF0);
        TR1=0;
        TF0=0;
        TR0=0;
        IR_OUT=1;
        //0.565ms 0
        TH0=(65536-521)/256;
        TL0=(65536-521)%256;
        TR0=1;
        TR1=0;
        while(!TF0);
        TR1=0;
        TF0=0;
        TR0=0;
        IR_OUT=1;
}

//发送1
void Send_Bit_1(void)
{
        //0.565ms 1
        TH0=(65536-521)/256;
        TL0=(65536-521)%256;
        TR0=1;
        TR1=1;
        while(!TF0);
        TR1=0;
        TF0=0;
        TR0=0;
        IR_OUT=1;
        //1.685ms 0
        TH0=(65536-1563)/256;
        TL0=(65536-1563)%256;
        TR0=1;
        TR1=0;
        while(!TF0);
        TR1=0;
        TF0=0;
        TR0=0;
        IR_OUT=1;
}

void Send_over(void)     //发送一个结束码,因为最后一个位只有遇到下降沿才能读取(发射端的上升沿)
{
        //0.500ms 1       //小于0.5ms 接收端很难识别到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TR0=1;
        TR1=1;
        while(!TF0);
        TR1=0;
        TF0=0;
        TR0=0;
        IR_OUT=1;
        //0.500ms 0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TR0=1;
        TR1=0;
        while(!TF0);
        TR1=0;
        TF0=0;
        TR0=0;
        IR_OUT=1;
}

//发送一字节 8位
void Send_Char()
{
        uchar i,j1,j2;//j3,j4;
        j1=0x00;
        j2=0xFF;
        //j3=0xDE;
        //j4=0x20;
        Send_Start_Bit();
        Send_Bit_0();
         //发射引导码
        for(i=0;i<8;i++)
        {
         if(j1&0x80)
                Send_Bit_0();
         else
                Send_Bit_1();
         j1=j1<<1;
         //先发射低位
        }
        for(i=0;i<8;i++)
        {
         if(j2&0x80)
                Send_Bit_0();
         else
                Send_Bit_1();
         j2=j2<<1;
         //先发射低位
}
        for(i=0;i<8;i++)
        {
         if(j3&0x80)
                Send_Bit_0();
         else
                Send_Bit_1();
         j3=j3<<1;
         //先发射低位
        }

        for(i=0;i<8;i++)
        {
         if(j4&0x80)
                Send_Bit_0();
         else
                Send_Bit_1();
         j4=j4<<1;
         //先发射低位
        }
        Send_over();
//结束符
}

Read_Key(void)
{
        uchar key=0; //初值按键值为一常数
//        P3 &= 0xE0;  //初始化按键,避免上电亮灯
        key = (P3&0x0F);
        delay_ms(20);
        if((P3&0x0F)==key)
                return key;
        //else return 0; //为防止编译器报警,返回一无效数值
}

void Cmd_Travel(uchar codes)  //发送命令
{
        switch(codes)
        {
                case 0x01 : j3 = 0x00; j4 = 0xFF; break;
                case 0x02 : j3 = 0x0F; j4 = 0xF0; break;
                case 0x04 : j3 = 0xF0; j4 = 0x0F; break;
                case 0x08 : j3 = 0xFF; j4 = 0x00; break;
    default   : break;
        }
}

void T1_ISR(void) interrupt 3
{
        IR_OUT=!IR_OUT;
}

void main(void)
{
        P3 = 0;
        Init_Timer();
        while(1)
        {
                Cmd_Travel(Read_Key());
                Send_Char();
                delay_ms(1000);
        }
}

硬件电路

硬件电路

网友A(2014-12-26):
24小时必答区为何没有人回家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