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时钟温度不会更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2-25):
18b20改接单片机另一个引脚试试。

网友B:
我不会改程序

网友C:
我建议你去看看这个 单片机教程
http://www.51hei.com/mcuteach/252.html    先把基础打牢固,必须得学会改程序,不然玩单片机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D:
时间什么的可以更新吗?

网友E:
楼主如果认真看过论坛里的代码,会发现相关算法只支持0度以上的温度测量,楼主莫非是放在0℃以下的环境中使用?

网友E:
这个情况确实有些奇怪,一般情况下如果是硬件有问题(接线不良,接错等),
采用通用算法最后显示的是85.0℃。

很可能是代码上的问题,具体的就不便推断了。

网友F:
告诉你 我的情况 我的18b20 不接的时候显示-00.0度 接上显示正常 确定程序没问题的话检查一下硬件

网友E:
9楼说的也有道理,取决于相关代码遇到无效数据时的处理机制,如果是类似于51hei版本的代码,采用BCD处理数值,无效时会得到85.0℃。

可按照2楼建议“18b20改接单片机另一个引脚试试”试试。

网友G:
用K4软件打开程序看看传感器接的是哪个端口就解决啦

网友B(2015-01-30):
引用 网友H:
你好大神,我是初学者,我想学学你做的万年历可以发给我吗,可以的话加我的QQ    1121159499,我真心的想学 ...

在论坛里找程序和电路图一个一个照着制作一定会成功的。

网友I(2017-01-08):
问题解决了吗,分享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