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H文件下载

楼主:
时钟芯片驱动文件ds1302.h文件下载:

部分内容预览:

/*

把我一直珍藏的程序全部拿出来,给大家共享,这也让我想起来,我刚学的时候,搜集资料是那么辛苦,而且找不到完整的资料,我将把我整理的和自己制作的H文件共享出来,只要修改定义端口,便可以随意的调用,以后我还会慢慢完善我的C资料,也希望大家给我指出程序的漏洞和缺点,已达到相互学习目地。

*/

#ifndef __DS1302_h__
#define __DS1302_h__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写指令宏定义地址
#define WRITE_SECOND 0x80//秒钟
#define WRITE_MINUTE 0x82//分钟
#define WRITE_HOUR 0x84//小时
#define WRITE_DATE 0x86//日
#define WRITE_MONTH 0x88//月
#define WRITE_WEEK 0x8a//星期
#define WRITE_YEAR 0x8c//年
//读指令宏定义地址
#define READ_SECOND 0x81//秒钟
#define READ_MINUTE 0x83//分钟
#define READ_HOUR 0x85//小时
#define READ_DATE 0x87//日
#define READ_MONTH 0x89//月
#define READ_WEEK 0x8b//星期
#define READ_YEAR 0x8d//年
//读写保护宏定义地址
#define WRITE_PROTECT 0x8E//写保护

uchar data tab[]={"0123456789"};
char *p;//定义一个指针处理星期字符串

//位寻址寄存器定义
sbit ACC_7 = ACC^7;
//管脚定义
sbit SCLK = P2^0; // DS1302时钟信号7脚
sbit DIO= P2^1; // DS1302数据信号6脚
sbit CE = P2^2; // DS1302片选5脚

uchar second,minute,hour;//时分秒
uint second_1,second_0,minute_1,miunte_0,hour_1,hour_0;
uchar week;//星期
uchar date,month,year;//年月日
uint date_1,date_0,month_1,month_0,year_1,year_0;

/**************************地址、数据发送子程序*************************/
void Write1302 ( unsigned char addr,dat )//写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temp;
CE=0; //CE引脚为低,数据传送中止
SCLK=0; //清零时钟总线
CE = 1; //CE引脚为高,逻辑控制有效
//发送地址
for ( i=8; i>0; i-- ) //循环8次移位
  {
  SCLK = 0;
  temp = addr;
  DIO = (bit)(temp&0x01); //每次传输低字节
  addr >>= 1; //右移一位
  SCLK = 1;
  }
//发送数据
for ( i=8; i>0; i-- )
  {
  SCLK = 0;
  temp = dat;
  DIO = (bit)(temp&0x01);
  dat >>= 1;
  SCLK = 1;
  }
CE = 0;
}

/****************************数据读取子程序********************************/
unsigned char Read1302 ( unsigned char addr )//读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temp,dat1,dat2;
CE=0;
SCLK=0;
CE = 1;
//发送地址
for ( i=8; i>0; i-- ) //循环8次移位
  {
  SCLK = 0;
  temp = addr;
  DIO = (bit)(temp&0x01); //每次传输低字节
  addr >>= 1; //右移一位
  SCLK = 1;
  }
//读取数据
for ( i=8; i>0; i-- )
  {
  ACC_7=DIO;
  SCLK = 1;
  ACC>>=1;
  SCLK = 0;
  }
CE=0;
dat1=ACC;
dat2=dat1/16; //数据进制转换
dat1=dat1%16; //十六进制转十进制
dat1=dat1+dat2*10;
return (dat1);
}

/*******************************初始化DS1302***********************************/
void Initial(void)//上电初始化化模块2010年12月26号22点10分00秒星期日
{
Write1302 (WRITE_PROTECT,0X00); //禁止写保护
Write1302 (WRITE_SECOND,0x30); //秒位初始化
Write1302 (WRITE_MINUTE,0x59); //分钟初始化
Write1302 (WRITE_HOUR,0x23); //小时初始化,默认24小时制
Write1302 (WRITE_DATE,0x26); //日期初始化
Write1302 (WRITE_MONTH,0x12); //月初始化
Write1302 (WRITE_WEEK,0x07); //星期初始化,01-07
Write1302 (WRITE_YEAR,0x10); //年初始化00-99
Write1302 (WRITE_PROTECT,0x80); //允许写保护
}

/*******************************校时初始化*************************************/
/*void correct()//校时模块
{
Write1302 (WRITE_PROTECT,0X00); //禁止写保护
Write1302 (WRITE_SECOND,0x00); //秒位初始化
Write1302 (WRITE_MINUTE,0x30); //分钟初始化
Write1302 (WRITE_HOUR,0x21); //小时初始化,默认24小时制
Write1302 (WRITE_DATE,0x26); //日期初始化
Write1302 (WRITE_MONTH,0x12); //月初始化
Write1302 (WRITE_WEEK,0x07); //星期初始化,01-07
Write1302 (WRITE_YEAR,0x10); //年初始化00-99
Write1302 (WRITE_PROTECT,0x80); //允许写保护
}
/*******************************星期转化程序***********************************/
void week_c()//星期转化
{
char *pp;//定义一个局部指针
switch(week)
{
  case 1:pp="Mon 1";break;
  case 2:pp="Tue 2";break;
  case 3:pp="Wed 3";break;
  case 4:pp="Tur 4";break;
  case 5:pp="Fri 5";break;
  case 6:pp="Sat 6";break;
  case 7:pp="Sun 7";break;
  default:pp="error";break;
}
p=pp;//函数地址赋值
}
/*******************************数据刷新DS1302*********************************/
void freshtime()//读取时间
{
second=Read1302 (READ_SECOND);//读取十进制数
minute=Read1302 (READ_MINUTE);
hour=Read1302 (READ_HOUR);
date=Read1302 (READ_DATE);
month=Read1302 (READ_MONTH);
week=Read1302 (READ_WEEK);
year=Read1302 (READ_YEAR);

second_1=second/10;//高位赋值
second_0=second-second_1*10;//低位赋值
minute_1=minute/10;
miunte_0=minute-minute_1*10;
hour_1=hour/10;
hour_0=hour-hour_1*10;
date_1=date/10;
date_0=date-date_1*10;
month_1=month/10;
month_0=month-month_1*10;
year_1=year/10;
year_0=year-year_1*10;
}

#endif

网友A(2015-01-18):
怎么调用呢,怎么才能显示出来呢

网友B(2015-05-18):
这两个函数放在头文件里面有什么意义吗?
/*******************************初始化DS1302***********************************/
void Initial(void)//上电初始化化模块2010年12月26号22点10分00秒星期日
{
Write1302 (WRITE_PROTECT,0X00); //禁止写保护
Write1302 (WRITE_SECOND,0x30); //秒位初始化
Write1302 (WRITE_MINUTE,0x59); //分钟初始化
Write1302 (WRITE_HOUR,0x23); //小时初始化,默认24小时制
Write1302 (WRITE_DATE,0x26); //日期初始化
Write1302 (WRITE_MONTH,0x12); //月初始化
Write1302 (WRITE_WEEK,0x07); //星期初始化,01-07
Write1302 (WRITE_YEAR,0x10); //年初始化00-99
Write1302 (WRITE_PROTECT,0x80); //允许写保护
}

/*******************************校时初始化*************************************/
/*void correct()//校时模块
{
Write1302 (WRITE_PROTECT,0X00); //禁止写保护
Write1302 (WRITE_SECOND,0x00); //秒位初始化
Write1302 (WRITE_MINUTE,0x30); //分钟初始化
Write1302 (WRITE_HOUR,0x21); //小时初始化,默认24小时制
Write1302 (WRITE_DATE,0x26); //日期初始化
Write1302 (WRITE_MONTH,0x12); //月初始化
Write1302 (WRITE_WEEK,0x07); //星期初始化,01-07
Write1302 (WRITE_YEAR,0x10); //年初始化00-99
Write1302 (WRITE_PROTECT,0x80); //允许写保护
}

网友B:
另外头文件里面出现函数的本体应该也不是一个好的编程风格吧。
可以写成下面这样,把函数体写到ds1302.c文件中,以后要用的时候把ds1302.c一起添加到工程里就可以了。
另外DS1302有一种突发读取模式,可以一次性将所有的时间寄存器的值都读进来。可以提高程序运行的效率。
当然可以直接在ds1302.h中定义一个数据结构来存放读进来的完整的时间信息。如下面代码中的struct        DS1302_REG结构

#ifndef __DS1302_H__
#define __DS1302_H_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SCLK        =P2^0;
sbit        SDA                =P2^1;
sbit        RST                =P2^2;

//DS1302各时间寄存器读取地址
#define        DS1302_ADDR_YEAR_W        0x8C
#define        DS1302_ADDR_WEEK_W        0x8A
#define        DS1302_ADDR_MONTH_W        0x88
#define        DS1302_ADDR_DAY_W        0x86
#define        DS1302_ADDR_HOUR_W        0x84
#define        DS1302_ADDR_MIN_W        0x82
#define        DS1302_ADDR_SEC_W        0x80

//DS1302各时间寄存器写入地址
#define        DS1302_ADDR_YEAR_R        0x8D
#define        DS1302_ADDR_WEEK_R        0x8B
#define        DS1302_ADDR_MONTH_R        0x89
#define        DS1302_ADDR_DAY_R        0x87
#define        DS1302_ADDR_HOUR_R        0x85
#define        DS1302_ADDR_MIN_R        0x83
#define        DS1302_ADDR_SEC_R        0x81

//DS1302寄存器起始地址
#define        DS1302_ADDR_REG0_W        0x80
#define        DS1302_ADDR_REG0_R        0x81

//DS1302内存起始地址
#define        DS1302_ADDR_RAM0_W        0xC0
#define        DS1302_ADDR_RAM0_R        0xC1

//写保护控制寄存器
#define        DS1302_ADDR_W_EN_W        0x8E
#define        DS1302_ADDR_W_EN_R        0x8F

//突发模式地址
#define        DS1302_ADDR_BURST_REG_R        0xBF
#define        DS1302_ADDR_BURST_REG_W        0xBE
#define        DS1302_BURST_LEN_REG        8

//读写模式
#define        DS1302_READ                0
#define        DS1302_WRITE        1

//时间显示字符串处理类型
#define        DS1302_STR_DATE                0
#define        DS1302_STR_TIME                1
#define        DS1302_STR_WEEK                2

//DS1302启停命令
#define        DS1302_ADDR_COMM_START        0x80
#define DS1302_COMM_START                0x00
#define        DS1302_COMM_STOP                0x80

//DS1302寄存器结构
struct        DS1302_REG{
        uchar        ucSec;                        //秒        0-59        BCD码
        uchar        ucMin;                        //分        0-59        BCD码
        uchar        ucHour;                        //小时        0-23        BCD码
        uchar        ucDay;                        //日        1-31        BCD码
        uchar        ucMonth;                //月        1-12        BCD码
        uchar        ucWeek;                        //星期        1-7                BCD码
        uchar        ucYear;                        //年        0-99        BCD码
        uchar        ucWP;                        //写保护        最高位有效        0:可写入,1:写保护
};

//接口函数定义
//突发模式读取寄存器以及内存方法
extern        void        readDS1302BurstReg(struct DS1302_REG *);
extern        void        writeDS1302BurstReg(struct DS1302_REG *);
extern        void        DS1302Write(uchar cmd,uchar dat);

//时间出力函数
extern        void        getFormatDateStr(uchar, struct DS1302_REG *,uchar *);

#endif

网友C(2016-04-12):
怎么点击下载不了呢??

网友D(2016-09-26):
很好的资料

网友E(2018-05-20):
查看一下

网友F(2018-07-05):
是楼主自己写的,还是官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