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H文件下载

楼主(2014-12-25):
DS18B20.H文件是温度传感器的驱动 大家可以另存为到硬盘下载到电脑

/*把我一直珍藏的程序全部拿出来,给大家共享,这也让我想起来,我刚学的时候,搜集资料是那么辛苦,而且找不到完整的资料,我将把我整理的和自己制作的H文件共享出来,只要修改定义端口,便可以随意的调用,以后我还会慢慢完善我的C资料,也希望大家给我指出程序的漏洞和缺点,已达到相互学习目地。*/

#ifndef __DS18B20_H__
#define __DS18B20_H__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 unsigned char //给unsigned char 起别名 uch

sbit DQ=P2^3;///////////////定义一个数据端口

unsigned char TLV_ds=0 ; ///采集到的温度高8 位
unsigned char THV_ds=0; ////采集到的温度低8 位

unsigned char bwei_ds; /////整数百位
unsigned char shwei_ds; ////整数十位
unsigned char gwei_ds; /////整数个位
unsigned char shfen_ds; ////十分位
unsigned char bfen_ds; /////百分位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ds(uch x,uch y)   //误差0,12M
{
    uch a,b;
for(b=x;b>0;b--)
        for(a=y;a>0;a--);
}
//-----------------------------------------------
//复位DS18B20 函数
void reset_ds(void)
{
char presence=1;
while(presence)
{
  DQ=0; //////////////////主机拉至低电平
  delay_ds(1,80); ///////延时大于480us

  DQ=1; //////////////////释放总线等电阻拉高总线,并保持15~60us
  delay_ds(1,7); /////////延时20us

  if(DQ==1) presence=1; //没有接收到应答信号,继续复位
  else presence=0; ///////接收到应答信号
  delay_ds(1,64); ////////延时430us
}
}
//-----------------------------------------------
//写18b20 写字节函数
void write_byte_ds(uch val_ds)
{
uch i;
uch temp_ds;
for(i=8;i>0;i--)
{
  temp_ds=val_ds&0x01; //最低位移出
  DQ=0;
  if(temp_ds==1) DQ=1; //如果写1,拉高电平
  delay_ds(1,11); ///////延时63us

  DQ=1;
  _nop_();
  _nop_(); //////////////延时6us

  val_ds=val_ds>>1; /////右移一位
}
}
//------------------------------------------------
//18b20 读字节函数
uch read_byte_ds(void)
{
uch i;
uch value_ds=0; ///读出温度
static bit j;//////静态变量
for(i=8;i>0;i--)
{
  DQ=0; /////////拉低给脉冲信号
  value_ds>>=1;//右移并起到延时作用
  DQ=1; /////////拉至高电平
  _nop_();  /////延时6us等待响应

  j=DQ;
  if(j) value_ds|=0x80;//写入高电平
  delay_ds(1,11); ///////延时63us
}
return(value_ds);
}
//-------------------------------------------------
//启动温度转换函数
void get_temp_ds()
{
int i=10;
int T_ds;
float tt;

DQ=1;
reset_ds(); ///////////复位等待从机应答
write_byte_ds(0XCC); //忽略ROM 匹配
write_byte_ds(0X44); //发送温度转化命令
while(i--)
{
  delay_ds(50,100); //确保温度转换完成所需要的时间
}
reset_ds(); /////////////再次复位,等待从机应答
write_byte_ds(0XCC); ////忽略ROM 匹配
write_byte_ds(0XBE); ////发送读温度命令
TLV_ds=read_byte_ds(); //读出温度低8
THV_ds=read_byte_ds(); //读出温度高8 位
DQ=1;////////////////////释放总线

T_ds=THV_ds;////////写入高八位
    T_ds<<=8;///////////高八位上移
    T_ds=T_ds|TLV_ds;///写入低八位
    tt=T_ds*0.0625;/////直接计算,单位万分之一度
    T_ds= tt*100+0.5; //可校准,单位0.01度

bwei_ds=T_ds/10000;////////显示百位
    shwei_ds=T_ds%10000/1000;//显示十位
    gwei_ds=T_ds%1000/100;/////显示个位
    shfen_ds=T_ds%100/10;//////显示十分位
    bfen_ds=T_ds%10;///////////显示百分位
}

#endif

调用方法研究:http://www.51hei.com/bbs/dpj-218922-1.html

网友A(2022-04-02):
你好,我想问一下怎么在主函数里面读取ds18b20测的温度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怎么在主函数里面读取ds18b20测的温度啊

在主函数运行get_temp_ds()
然后读取
bwei_ds; /////整数百位
shwei_ds; ////整数十位
gwei_ds; /////整数个位
shfen_ds; ////十分位
bfen_ds; /////百分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怎么在主函数里面读取ds18b20测的温度啊

已回~等审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主函数运行get_temp_ds()
然后读取
bwei_ds; /////整数百位

后头这些是直接放在get_temp_ds()后面嘛?还是要再定个参数将这些数赋参数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头这些是直接放在get_temp_ds()后面嘛?还是要再定个参数将这些数赋参数里

单片机跑完get_temp_ds()后会自动把对应的数值放入那几个变数里,你就用那几个变数做你想做的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跑完get_temp_ds()后会自动把对应的数值放入那几个变数里,你就用那几个变数做你想做的事

我直接使用这几个变数到LCD1602里面它不显示怎么回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使用这几个变数到LCD1602里面它不显示怎么回事啊

上代码上照片上仿真截图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代码上照片上仿真截图啊~
              wr_com(0xc9);
                wr_dat(shwei_ds);
                wr_dat(gwei_ds);
                wr_dat('.');
              wr_dat(shfen_ds);
                wr_dat(0xdf);
                wr_dat(0x43);

这是我想输出的三位数,就直接引用的
这是仿真结果:(未上传附件)

网友B:
试试在47行"}"之后加DQ=1;
和在86行"}"之前加DQ=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试在47行"}"之后加DQ=1;
和在86行"}"之前加DQ=1;

还是感觉传感器没有工作,变化传感器的值显示屏上个不变,且没有读出测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