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H头文件下载(液晶屏驱动)

楼主(2014-12-25):
LCD12864.H头文件是lcd12864液晶屏的驱动 大家可以另存为到硬盘下载到电脑

/*

把我一直珍藏的程序全部拿出来,给大家共享,这也让我想起来,我刚学的时候,搜集资料是那么辛苦,而且找不到完整的资料,我将把我整理的和自己制作的H文件共享出来,只要修改定义端口,便可以随意的调用,以后我还会慢慢完善我的C资料,也希望大家给我指出程序的漏洞和缺点,已达到相互学习目地。

*/

#ifndef __LCD12864_H__
#define __LCD12864_H__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2^0;//串口时为CS
sbit RW=P2^1; //串口为SID
sbit E=P2^2;//串口为时钟SCLK
sbit RET=P2^3;//复位
//sbit PSB=P2^4;//串并选择

unsigned char code line_0[] = {"春城无处不飞花,"};
unsigned char code line_1[] = {"寒食东风御柳斜。"};
unsigned char code line_2[] = {"日暮汉宫传蜡烛,"};
unsigned char code line_3[] = {"轻烟散入五侯家。"};

/***********************************忙检测*******************************/
void RDBF(void)
{
uchar temp;
RS=0;
RW=1;
while(1)
{
     P0=0xFF;
     E=1;
temp=P0;
E=0;
if ((temp&0x80)==0) break;
    }
}

/*********************************写指令*********************************/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m)
{
RDBF();
RS=0;
RW=0;
P0=comm;
E=1;
E=0;
}

/***************************写数据到数据寄存器****************************/
void Write_Data(uchar TEMP)
{
RDBF();
RS=1;
RW=0;
P0=TEMP;
E=1;
E=0;
}

/*************************初始化LCD-12864R*********************************/
void LCDInit(void)
{
//PSB=0;             //串口
    //PSB=1;             //并口
    RET=1;
    RET=0;
    RET=1;

   Write_Command(0x30);//基本指令集,8位并行,RE=1,可执行扩展功能
Write_Command(0x06);//启始点设定:光标右移
Write_Command(0x01);//清除显示DDRAM
Write_Command(0x0f);//D=1,整体显示ON C=1,游标ON B=1,游标闪烁ON
Write_Command(0x02);//地址归零

}

/*******************显示数组字符串(显示半宽字型16*8点阵)*********************/
void Display_String(uchar addr,uchar *string,uchar count)
{
uchar i;
Write_Command(addr);           //设定DDRAM地址
for(i=0;i<count;)
{
     Write_Data(string[i*2]);  //前半角字符
        Write_Data(string[i*2+1]);//后半角字符
  i++;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LCDInit(); //lcd初始化

Display_String(0x80,line_0,8);
    Display_String(0x90,line_1,8);
Display_String(0x88,line_2,8);
Display_String(0x98,line_3,8);
while(1)
{
  Display_String(0x80,line_0,8);
     Display_String(0x90,line_1,8);
  Display_String(0x88,line_2,8);
  Display_String(0x98,line_3,8);
}
}

#endif

网友A(2016-12-27):
我也在学习中 xiexie

网友B:
学习学习,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C(2017-02-21):
下载 学习学习,谢谢楼主!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D(2018-03-26):
不错不错,弄了半年了还驱动不了液晶屏

网友E(2020-07-12):
请问为什么我把文件放在libraries里然后检验时显示uno编译错误

网友F(2021-12-11):
第一次做这个
为什么我复制过去显示 LCD12864.h(1): error C301: identifier expected
应该怎么解决
大神,救我

网友G: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H(2023-06-15):
头文件里有main,冲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