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脑遥控器

楼主(2014-12-25):
  这两天照着从网上学的方法DIY了一个红外电脑遥控器,做的很成功,用着也挺爽。能够模拟鼠标键盘,实现关机重启定时关机,还能控制一些常用的多媒体软件,比如千千静听,暴风影音等。因为它的发送端就是一普通的电视遥控器,接收端的解码是又是由电脑软件(IRCtrl 2.4  下载地址见下)完成的,所以只要做个能与电脑串口相连的红外接收器就行了。而这个接收器仅有几个电子原件即可搭建完成,所以做起来不算复杂,有兴趣的参考后面的电路图,相信也可以很快做出一个来。废话不多说了,见成品图:

使用中的状态,很小巧,与串口延长线相连后放在机箱上即可。

来几张特写

背面的…呃…布线有点乱

遥控器,任意一个电视遥控器都能被识别

下面就是接收解码软件的界面,相当于这个遥控器的驱动吧。下载地址: irctrl2.21.rar (1.14 MB, 下载次数: 123) IRCtrl2.4.exe。这个软件做得非常无私,尽管它是专业电脑遥控器佩带的,但它拥有强大的学习能力,能够读取并识别几乎所有电视以及DVD,VCD遥控器的红外编码格式。使用时可以去定义每个按键对应的功能,具体方法可以去参考它的使用帮助。

下面是硬件电路图。左上角的0038是现在很常用的一体化红外接收头,有HS0038,SM0038等几种型号,可以通用。卖电子元件的地儿几乎都有。它能完成对红外信号的接受和放大。
接收指示和电源指示可有可无,我把电源指示略掉了。最右边的2 7 4 5分别接九孔串口的2 7 4 5针脚。再加上几个二极管 三极管 电阻 电容就成了!

下面是0038的实物图及引脚定义

网友A(2015-04-30):
不错啊,简单实用,

网友B:
非常好有空也制作个玩玩

网友C:
图片太少,没有视频,差评

网友C:
只能用在台式机方面吗????

网友D(2015-06-05):
某宝有售?

网友E(2015-08-18):
可以可以

网友F(2015-10-24):
有没有办法通过音频mic或者USB来控制你,串口现在很多电脑或者笔记本没有的额

网友G(2017-03-21):
每笔下不了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