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易调频无线话筒

楼主(2014-12-25):
自制简易调频无线话筒

   寒假在家用9018高频小功率三极管做了个调频话筒。电路最初是从网上搜的,然后经过N多次的修改、调试,最终效果还不错。用调频收音机可以接收到,6V电池供电时工作电流为70mA左右,有效接收距离大约500米。
   由于此电路采用了驻极体话筒并且还加了一级9014三极管作音频放大,所以灵敏度很高,清晰度也不错。能够侦听到十米之内人的说话声,放在室外还能听到树上的鸟叫(当然是在家时^^)。
   如果有高频发射专用管来代替小功率的9018,那么有效接收范围可达1.5Km甚至更远!如果加上高频功放把发射功率提高到几W甚至十几W(现在这个电路的实际发射功率是毫瓦级的)再配以高增益天线,覆盖几十千米是没问题的。
   遗憾的是现在学识有限,材料也不足,这些美好的愿景只能到将来有时间再逐步实现了^^

网友A(2016-12-25):
这个是可以把信号发射出去吗

网友B:
这个距离是多少?

网友B:
这款无线话筒发射距离是多少?

网友C(2017-11-26):
这种电容三点式高频震荡器兼功率放大,容易制做成功,缺点是频率漂移大.
可以把点式高频震荡器工作在30多兆,后加一级3倍频的高频放大,就变成100多MHz了.极稳定.

网友C:
一般灵敏度的FM收音机接收的话,在50-200米范围.

网友D:
要发射到1公里以外,靠这样简单的线路恐怕不行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容三点式高频震荡器兼功率放大,容易制做成功,缺点是频率漂移大.
可以把点式高频震荡器工作在30多兆, ...

对,我刚入门时做过很多次,频率飘移大,现在有BH1417数字的更稳定可靠

网友F(2018-07-22):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容三点式高频震荡器兼功率放大,容易制做成功,缺点是频率漂移大.
可以把点式高频震荡器工作在30多兆, ...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三倍【频的放大怎么做的   要加在哪里呢?

网友F:
频率多大呢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三倍【频的放大怎么做的   要加在哪里呢?

     下图为晶振式发射机电路。电路中J.、VD1、L1、C3~C5、V1组成晶体振荡电路。由于石英晶体J的频率稳定性好,受温度影响也较小,所以广泛用于无绳电话及AV调制器中。     V1是29~36MHz晶体振荡三极管,发射极输出含有丰富的谐波成分,经V2放大后,在集电极由C7、L2构成谐振于88-108MHz的网络选出3倍频信号(即87~108MHz的信号最强),再经V3放大;L3、C9选频后得到较理想的调频频段信号。
      频率调制的过程是这样的,音频电压的变化引起VD1极间电容的变化;由于VD1与晶体J串联,晶体的振藩频率也发生微小的变化,经三倍频后,频偏是29-36MHz晶体频偏的3倍。实际应用时,为获得合适的调制度,可选择调制频偏较大的石英晶体或陶瓷振子,也可以采用电路稍复杂的6-12倍频电路。若输入的音频信号较弱,可加上一级电压放大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三倍【频的放大怎么做的   要加在哪里呢?

三倍频功放电路直接加在原高频电路的高频输出端,把原振荡电路调成30多MHZ.

网友G:
这个在早年刚学电子时就搞过,玩玩还是可以的,主要是用收音机接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