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总线操作AT24C02芯片详解

楼主(2014-12-25):
一IIC总线操作规范

    起始和终止信号 SCL线为高电平期间,SDA线由高电平向低电平的变化表示起始信号;SCL线为高电平期间,SDA线由低电平向高电平的变化表示终止信号。
    数据传送格式: 每一个字节必须保证是8位长度。数据传送时,先传送最高位(MSB),每一个被传送的字节后面都必须跟随一位应答位(即一帧共有9位)。如果一段时间内没有收到从机的应答信号,则自动认为从机已正确接收到数据。

二.AT24C02芯片定义和功能
       该芯片是一个有2K(256*8)存储单元的EEPROM.1010为固定,A0,A1,A2正好与芯片的1,2,3引角对应.对通过这三个引脚设定可编程地址.若这三个引脚都接地,则地址如下图片:

       在IIC总线上读写AT24C02要遵循以下规范

三,程式实例
void init()  //初始化
{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start()     //启动信号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  //停止信号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  //回应信号
{
uchar i=0;
        SCL=1;
        delay();
        while((SDA==1)&&(i<255))i++;
        SCL=0;
        delay();
}
void writebyte(uchar date)//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uchar readbyte()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j,k;
SCL=0;
delay();
SDA=1;
for(i=0;i<8;i++)
{
  SCL=1;
  delay();
  if(SDA==1)
    j=1;
  else
    j=0;
  k=(k<<1)|j;
  SCL=0;
  delay();
}
delay();
return k;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info) //指定地址写一个字节数据
{
start();
writebyte(0xa0);
respons();
write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byte(info);
respons();
stop();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指定地址读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dd;
start();
writebyte(0xa0);
respons();
write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byte(0xa1);
respons();
dd=readbyte();
stop();
return d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