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12R887芯片开发电子表

楼主(2014-12-26):
一.DS12R887  写命令时序图

二.DS12R887  读命令时序图

.

三.电子表程序源码如下
            这里用到12864LCD。独立式按按三个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这个是为了防止数码管参合进来

sbit rs=P3^5;
sbit lcden=P3^4;
sbit s1=P3^0;
sbit s2=P3^1;
sbit s3=P3^2;
sbit rd=P3^7;     //这些是独立式按键与扬声器 液晶屏引脚链接定义
sbit beep=P2^3;

sbit dscs=P1^4;
sbit dsas=P1^5;
sbit dsrw=P1^6;
sbit dsds=P1^7;
sbit dsirq=P3^3;  //这些都是DS12R887各引脚与89C52的链接

uchar count,s1num,flag,flag1;
char miao,shi,fen;
uchar code table[]="  2007-7-30 MON";
uchar code table1[]="      :  :  ";
void write_ds(uchar,uchar);
void set_alarm(uchar,uchar,uchar);
uchar read_ds(uchar);void set_time();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di()     //闹钟铃声
{
beep=0;
delay(50);
beep=1;
delay(100);
beep=0;
delay(50);
beep=1;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液晶屏写命令子程式。时序参考其它日志
{
rs=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液晶屏写数据子程式。时序参考其它日志
{
rs=1;
lcden=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uchar num;
EA=1;
EX0=1;
IT0=1;   \\开中断。。找开外部中断0

dula=0;
wela=0;    \\防止数据管参合。其它电路可以不要

lcden=0;
// set_time();
set_alarm(14,13,10);
write_ds(0x0B,0x26);
read_ds(0x0c);
// fen=59;
// miao=53;
// shi=23;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初始化液晶屏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5);
  }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用于向液晶屏写时间数据的子程式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keyscan()             \\独立式按接扫描子程序
{
rd=0;
if(flag1==1)
{
  if(s2==0)
  {
   delay(5);
   if(s2==0)
   {
    while(!s2);
    flag1=0;
   }

  }
  if(s3==0)
  {
   delay(5);
   if(s3==0)
   {
    while(!s3);
    flag1=0;
   }

  }
}

if(s1==0)
{
  delay(5);
  if(s1==0)
  { s1num++;
   flag=1;
   flag1=0;
   while(!s1);
   if(s1num==1)
   {
    TR0=0;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com(0x0f);
   }
}
   if(s1num==2)
   {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
    write_com(0x80+0x40+4);
   }
   if(s1num==4)
   {
    s1num=0;
    write_com(0x0c);
    flag=0;
    write_ds(0,miao);
    write_ds(2,fen);
    write_ds(4,shi);                     \\按键设定时间处理过程
   }

  }
  if(s1num!=0)
  {
   if(s2==0)
   {
    delay(1);
    if(s2==0)
    {
     while(!s2);
     if(s1num==1)
     {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
     if(s1num==2)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
    }
   }
   if(s3==0)
   {
    delay(1);
    if(s3==0)
    {
     while(!s3);
     if(s1num==1)
     {
     /* if(miao==0)
      {
       miao=59;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
     if(s1num==2)
     {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
      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
    }
   }
  }
}

void write_ds(uchar add,uchar date)   \\DS12R887写数据。。可以户写入设定好的时间  每次写一个地址的数据。时序参看上图
{
dscs=0;
dsas=1;
dsds=1;
dsrw=1;
P0=add;
dsas=0;
dsrw=0;
P0=date;
dsrw=1;
dsas=1;
dscs=1;
}

uchar read_ds(uchar add)              \\用于读取DS12R887的内部时间。。。。只能读一个地址的数据。时序参看上图
{
  uchar ds_date;
dsas=1;
dsds=1;
dsrw=1;
dscs=0;
P0=add;
dsas=0;
dsds=0;
P0=0xff;
ds_date=P0;
dsds=1;
dsas=1;
dscs=1;
return ds_date;
}

void set_time()
{
write_ds(4,10);
write_ds(2,32);

}

void set_alarm(uchar ashi,uchar afen,uchar amiao)
{
write_ds(1,amiao);
write_ds(3,afen);
write_ds(5,ashi);
}
void main()           //主函数很简单。就是把。DS12R887的时间值读取出来送到液晶屏显示就ok了
{
init();
while(1)
{
  keyscan();
  if(flag1==1)
   didi();
  if(flag==0)
  {
   miao=read_ds(0);
   fen=read_ds(2);
   shi=read_ds(4);
   write_sfm(10,miao);
   write_sfm(7,fen);
   write_sfm(4,shi);
  }
}
}

void exter()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处理程式。。。。。用于启动闹钟响铃。。
{ uchar c;
flag1=1;
c=read_ds(0x0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