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lcd1602按钮调时程序加仿真

楼主(2014-12-26):
弄了2天,终于弄好的,仿真加程序!

ds1302 1602最终版.rar

网友A(2018-04-26):
感觉楼主程序不够好,显示2014年,而不是现在时间,没仔细看程序

网友B(2016-05-02):
不需要单片机么?

网友C(2015-12-07):
感谢提供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D(2014-12-26):
好东西 还有仿真 适合初学者这里贴一下楼主的代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second,minute,hour,day,month,year,week,keynum;

sbit daio=P3^6;
sbit rst=P3^4;
sbit sclk=P3^5;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P2^2;

sbit keyfw=P2^5;
sbit keyjia=P2^6;
sbit keyjian=P2^7;

void delaynus(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

void write1302(uchar dat)
{
  uchar i;
  sclk=0;
  delaynus(2);
  for(i=0;i<8;i++)
    {
                daio=dat&0x01;
                delaynus(2);
                sclk=1;
                delaynus(2);
                sclk=0;
             dat>>=1;
   }

}

void writeset1302(uchar add,uchar dat)
{
        rst=0;
        sclk=0;
        rst=1;
        delaynus(2);
        write1302(add);
        write1302(dat);
        sclk=1;
        rst=0;
}

uchar read1302()
{
   uchar i,dat;
   delaynus(2);
  for(i=0;i<8;i++)
  {
   dat>>=1;
   if(daio==1)
   dat|=0x80;
   sclk=1;
   delaynus(2);
   sclk=0;
   delaynus(2);
   }
  return dat;
}

uchar readset1302(uchar add)
{
  uchar dat;
  rst=0;
  sclk=0;
  rst=1;
  write1302(add);
  dat=read1302();
  sclk=1;
  rst=0;
  return dat;
}

void Init_1302()
{
        writeset1302(0x8E,0x00);
        writeset1302(0x80,((56/10)<<4|(56%10)));
        writeset1302(0x82,((59/10)<<4|(59%10)));
        writeset1302(0x84,((23/10)<<4|(23%10)));
        writeset1302(0x86,((26/10)<<4|(26%10)));
        writeset1302(0x88,((12/10)<<4|(12%10)));
        writeset1302(0x8a,((5/10)<<4|(5%10)));
        writeset1302(0x8c,((14/10)<<4|(14%10)));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void delaynms(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ep=0;
P0=com;
delay(2);
ep=1;
delay(2);
ep=0;
delay(2);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rs=1;
rw=0;
ep=0;
P0=dat;
delay(2);
ep=1;
delay(2);
ep=0;
delay(2);
}
void write_zfc(uchar *p)
{
  while(*p!=0)
  write_dat(*p++);
}
void init_1602()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80);
write_zfc(" 20  -  -  ");
write_com(0xc0);
write_zfc("     :  :  ");
}
void write_1602(uchar add,uchar dat)
{
write_com(add);
write_dat(dat+0x30);
}

void DisplaySecond(uchar x)
{
unsigned char shi,ge;
shi=x/10;
ge=x%10;

write_1602(0xc0+9,shi);
write_1602(0xc0+10,ge);
delaynms(50);
}

void DisplayMinute(uchar x)
{
unsigned char shi,ge;
shi=x/10;
ge=x%10;
write_1602(0xc0+6,shi );
write_1602(0xc0+7,ge );
delaynms(50);
}

void DisplayHour(uchar x)
{
unsigned char shi,ge;
shi=x/10;
ge=x%10;
write_1602(0xc0+3,shi);
write_1602(0xc0+4,ge);
delaynms(50);
}

void DisplayDay(uchar x)
{
unsigned char shi,ge;
shi=x/10;
ge=x%10;
write_1602(0x80+9,shi );
write_1602(0x80+10,ge );
delaynms(50);
}

void Displayweek()
{
   write_1602(0x80+12,week+0x30);
   switch(week)
   {
            case 1: write_com(0x80+12);
                         write_zfc("mon");
         break;
         case 2:write_com(0x80+12);
                         write_zfc("tue");
         break;
         case 3:write_com(0x80+12);
                write_zfc("wed");
         break;
         case 4:write_com(0x80+12);
                write_zfc("thu");
         break;
         case 5:write_com(0x80+12);
                write_zfc("fri");
         break;
         case 6:write_com(0x80+12);
                write_zfc("sta");
         break;
         case 7:write_com(0x80+12);
                write_zfc("sun");
         break;
   }

}

void DisplayMonth(uchar x)
{
uchar shi,ge;
shi=x/10;
ge=x%10;
write_1602(0x80+6,shi );
write_1602(0x80+7,ge );
delaynms(50);
}

void DisplayYear(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shi,ge;
shi=x/10;
ge=x%10;
write_1602(0x80+3,shi);
write_1602(0x80+4,ge);
delaynms(50);
}

void keyscan()
{
  if(keyfw==0)
  {
          delay(2);
        if(keyfw==0)
        {
          while(!keyfw);
          {
             keynum++;
                 switch(keynum)
                 {
                  case 1:write_com(0x0f);
                         write_com(0xc0+10);
                  break;

                  case 2:write_com(0x0f);
                         write_com(0xc0+7);
                  break;

                  case 3:write_com(0x0f);
                         write_com(0xc0+4);
                  break;

                  case 4:write_com(0x0f);
                         write_com(0x80+12);
                  break;

                  case 5:write_com(0x0f);
                         write_com(0x80+10);
                  break;

                  case 6:write_com(0x0f);
                         write_com(0x80+7);
                  break;

                  case 7:write_com(0x0f);
                         write_com(0x80+4);
                  break;

                          case 8: keynum=0;
            write_com(0x0c);
                writeset1302(0x80,((second/10)<<4|(second%10)));
                writeset1302(0x82,((minute/10)<<4|(minute%10)));
                writeset1302(0x84,((hour/10)<<4|(hour%10)));
                writeset1302(0x86,((day/10)<<4|(day%10)));
                writeset1302(0x88,((month/10)<<4|(month%10)));
                writeset1302(0x8a,((week/10)<<4|(week%10)));
                writeset1302(0x8c,((year/10)<<4|(year%10)));

                break;

                 }
          }

        }

  }

if(keynum!=0)
  {
          if(keyjia==0)
        {
         delay(5);
         if(keyjia==0)
         {
                 while(!keyjia);
                {
                  switch(keynum)
                  {
                  case 1:second++;
                         if(second==60)
                                 second=0;
                         write_com(0xc0+12);
                                 DisplaySecond(second);
                  break;

                  case 2:minute++;
                         if(minute==60)
                                 minute=0;
                                 DisplayMinute(minute);
                         write_com(0xc0+7);
                  break;

                  case 3:hour++;
                                   if(hour==24)
                                  hour=0;
                          DisplayHour(hour);
                          write_com(0xc0+4);
                  break;

                  case 4:week++;
                          if(week==8)
                                   week=0;
                                 Displayweek();
                         write_com(0x80+12);
                  break;

                  case 5:day++;
                         if(day==32)
                                 day=1;
                                 DisplayDay(day);
                         write_com(0x80+10);
                  break;

                  case 6:month++;
                             if(month==13)
                                   month=1;
                                   DisplayMonth(month);
                         write_com(0x80+7);
                  break;

                  case 7:year++;
                         if(year==100)
                                 year=0;
                                 DisplayYear(year);
                         write_com(0x80+4);
                  break;

                  }

                }

         }

        }

  }

if(keynum!=0)
  {
          if(keyjian==0)
        {
         delay(2);
         if(keyjian==0)
         {
                 while(!keyjian);
                {
                  switch(keynum)
                  {
                  case 1:second--;
                         if(second==-1)
                                 second=59;
                         write_com(0xc0+12);
                                 DisplaySecond(second);
                  break;

                  case 2:minute--;
                         if(minute==-1)
                                 minute=59;
                                 DisplayMinute(minute);
                         write_com(0xc0+7);
                  break;

                  case 3:hour--;
                                   if(hour==-1)
                                  hour=23;
                          DisplayHour(hour);
                          write_com(0xc0+4);
                  break;

                  case 4:week--;
                          if(week==-1)
                                   week=7;
                                 Displayweek();
                         write_com(0x80+12);
                  break;

                  case 5:day++;
                         if(day==0)
                                 day=31;
                                 DisplayDay(day);
                         write_com(0x80+10);
                  break;

                  case 6:month--;
                             if(month==0)
                                   month=12;
                                   DisplayMonth(month);
                         write_com(0x80+7);
                  break;

                  case 7:year--;
                         if(year==-1)
                                 year=99;
                                 DisplayYear(year);
                         write_com(0x80+4);
                  break;

                  }

                }

         }

        }

  }

}

void main()
{

  uchar ReadValue;
  init_1602();
  Init_1302();

  while(1)
    {
        keyscan();
  if(keynum==0)
  {
                ReadValue =readset1302(0x8b);
                   week=((ReadValue&0x70)>>4)*10+(ReadValue&0x0F);
                   Displayweek();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1);
                     second=((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DisplaySecond(second);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3);
                     minute=((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DisplayMinute(minute);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5);
                     hour=((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DisplayHour(hour);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7);
                     day=((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DisplayDay(day);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9);
                     month=((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DisplayMonth(month);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d);
                     year=((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DisplayYear(year);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