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有经验的朋友写的心得

楼主(2014-12-26):
给C语言(主要是单片机的C)的初学者的一点点参考
本人学习C语言有1年多了,用KEIL C也快一年了,下面是我在编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给C语言(主要是单片机的C)的初学者的一点点参考:
1)尽量少使用指针变量。因为指针变量本身要占用2个字节,对于单片机里几百个字节的RAM来说,
几个字节也是很宝贵的。如果要返回值多个字节,可以用全局变量。如果要返回两个char型的,也
可以把这两个char型合成一个int型的,返回后再拆开(可以使用公用体来拆)。同理,可以把4个
char型的和成一个long int型的,等等。
2)在for语句中,如果遇到for(i=0;i<X;i++)这样的语句,能够改成for(i=X;i>0;i--)这样的形式,
就改成这样的形式(当然,软件延时的除外)。这样可以节省一条指令。因为在条件判断时,有一条
与0比较的自减指令。
3)有人在用常量时,在程序中写成这样:x=y*2*3.14;这种可以自己算出来的数,就自己算出来,
应写成: x=y*6.28;一些运算,可以化简的就要化简。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从1连加到n,可以
用for语句搞定,但是更好的办法是写成n*(n+1)/2;特别是当n变得很大时,这两种算法的差别就
明显了。
4)调用返回指针的函数时要注意,如果在下面还要调用函数,应该在函数调用完时,立刻将该指针
指向的数据保存起来,否则刚刚得到的那个指针的指向的值可能已经被改变了。这是因为在函数调
用时,地址是临时开辟的,所以在后一个函数调用时,申请的存储空间将会是前一个函数用过的。
这样前一个指针指向的数据,已经被后一个函数调用时给修改了!下边是一段代码,看起来好象不会
执行到 P1=0x00;这一句,但是实际上是已经执行到了。所以大家在用指针时要小心点。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test1(void)
{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a;
x=1;
a=&x;
return a; //返回x的地址,x=1;
}
unsigned char*test2(void)
{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b;
y=2;
b=&y;
return b; //返回y的地址,y=2;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p1,*p2;
p1=test1(); //函数test1返回指针给p1
p2=test2(); //函数test2返回指针给p1
if(*p1==*p2) //比较两数是否相等
{
P1=0x00; //如果相等,则P1输出低电平
//看起来好象不会执行到这里,实际上是执行到了
while(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