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08 iic存储芯片读写程序

楼主(2014-12-26):
选择读地址时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CL=P3^4;
sbit SDA=P3^5;
void delay(void); //延时1
void delay1(void);//延时2
void start(void); //启动
void stop(void);  //停止
void yd(void);   //应答
void noyd(void);  //非应答
void AT24C08W_byte(uchar dat);//往AT24C08写一个字节
uchar AT24C08R_byte(void);
void init(void);
void AT24C08W_ZDbyte(uchar add,uchar dat);//往AT24C08指定某个地址写入某个数据
uchar AT24C08R_ZDbyte(uchar add);//网AT24C08指定某个地址读取数值
void init(void)
{
       SCL=1;
       SDA=1;
}
void delay(void)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delay1(void)
{
       uint i=30000;
       while(i--);
}
void start(void)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void)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yd(void)
{
       uint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00)) i++;
       SCL=0;
       delay();
}
void noyd(void)
{
       SDA=1;
       _nop_();
       SCL=1;
       delay();
       SCL=0;
       _nop_();
       SDA=0;
}
void AT24C08W_byte(uchar dat)
{
       uint i;
       SCL=0;
       for(i=0;i<8;i++)
       {
              SDA=(bit)(dat&0x80);
              dat<<=1;
              SCL=1;
              delay();
              SCL=0;
              delay();
       }
}
uchar AT24C08R_byte(void)
{
       uchar i,dat;
       SCL=0;
       for(i=0;i<8;i++)
       {
              dat<<=1;
              dat|=(uchar)SDA;
              SCL=1;
              delay();
              SCL=0;
              delay();
       }
       return dat;
}
void main()
{
       /*init();
       start();
       AT24C08W_byte(0xa0);
       yd();
       AT24C08W_byte(1);
       yd();
       AT24C08W_byte(0xf8);
       yd();
       stop();
       delay1();
       ///////////////
       //////////////
       init();
       start();
       AT24C08W_byte(0xa0);
       yd();
       AT24C08W_byte(1);
       yd();
       start();
       AT24C08W_byte(0xa1);
       yd();
       P0=AT24C08R_byte();
       noyd();
       stop();*/
       init();
       AT24C08W_ZDbyte(1,0xfe);
       delay1();
       init();
       P0=AT24C08R_ZDbyte(1);
}
void AT24C08W_ZDbyte(uchar add,uchar dat)
{
       start();
       AT24C08W_byte(0xa0);
       yd();
       AT24C08W_byte(add);
       yd();
       AT24C08W_byte(dat);
       yd();
       stop();
}
uchar AT24C08R_ZDbyte(uchar add)
{
       uchar a;
       start();
       AT24C08W_byte(0xa0);
       yd();
       AT24C08W_byte(add);
       yd();
       start();
       AT24C08W_byte(0xa1);
       yd();
       a=AT24C08R_byte();
       noyd();
       stop();
       return a;
}

网友A(2016-05-22):
可用于脉冲数的读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