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模拟PWM波(详解!带程序)

楼主(2014-12-26):
51系列单片机无PWM输出功能,可以采用定时器配合软件的方法输出。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非常实用。

一般可以使用两个定时器来实现,如果单片机是S51的话使用T0和T1,如果是S52的话建议使用T0和T2,因为定时器在工作方式2的八位重装模式下定时比较准确,这里我们使用T0和T1
用T0定时器完成PWM输出,脉宽固定,T1来决定高平的宽带来进行PWM调制
具体程序如下:

其中晶振12M,载波频率20KHZ,直接用P0.1来驱动直流电机,直流电机正极接电源正,单片机低平驱动,这样灌电流大。
#include < reg51.h >
#include < intrins.h >

sbit  K1 =P1^4 ;                    //增加键
sbit  K2 =P1^5 ;                    //减少键
sbit  P00 =P0^1;
sbit  BEEP =P3^7 ;                //蜂鸣器
unsigned char PWM=0xe7;   //赋初值

void Beep();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
void main()
{

     P1=0xff;
    TMOD=0x21 ;
    TH0=0xff ;             //50us延时常数
    TL0=0xce ;            //频率调节

    TH1=PWM ;            //脉宽调节
    TL1=0 ;

     EA=1;
     ET0=1;
     ET1=1;

     TR0=1 ;

   while(1)
   {
     do{
            if(PWM!=0xff)
           {PWM++ ;delayms(10);}
           else Beep() ;
         }
     while(K1==0);

     do{
           if(PWM!=0xce)
          {PWM-- ;delayms(10);}
           else Beep() ;
          }
     while(K2==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R1=0 ;
    TH0=0xff ;
    TL0=0xce ;
    TH1=PWM ;
    TR1=1 ;
    P00=0 ;      //启动输出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R1=0 ;
    P00=1 ;     //结束输出
}

/*********************************************************/
//蜂鸣器子程序
/*********************************************************/

void Beep()
  {
      unsigned char i  ;
      for (i=0  ;i<100  ;i++)
        {
          delay(100)  ;
          BEEP=!BEEP  ;                //Beep取反
        }
     BEEP=1  ;                            //关闭蜂鸣器
     delayms(100);
  }

/*********************************************************/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 ;
    while(ms--)
     {
        for(i = 0 ; i < 120 ; i++) ;
     }
}

/*********************************************************/

网友A(2015-04-03):
这款程序在学习板上试了一下,不是很理想。硬件是调节LED灯的亮度变化。

网友B(2015-06-21):
看看效果如何,感谢分享

网友C(2017-04-04):
终于明白了点儿了,不错,赞一个

网友D(2017-08-05):
很好 但是P00是什么意思

网友E(2017-12-04):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学的会

网友F(2018-02-17):
我把程序改到自己的开发板上实验效果不好,调节范围太小了.

网友G:
TR1为什么不赋1.

网友H:
不错用定时器实现的

网友I(2018-09-12):
强烈建议加一个三极管驱动,8550之类的,这样很可能烧单片机,过几天可能的话我分享一下我的作品

网友J:
请问这样做脉冲输出能占用单片机多少资源?比如我想做个30K的方波输出驱动,响应速度怎样

网友J:
也可以用单片机直接驱动高速光耦再驱动其他器件,如三极管或mos管